80年代产108-1T型万用表

楼主(2015-01-20):
80年代产108-1T型万用表

网友:
很可惜,,我的2块这表,,,动圈坏了,,没有办法修,,,

网友:
品相真好呀

网友A(2024-02-21):
我多年前收了这个表,表头坏了,刚好手边有一个类似的表头,就给更换了,但是不会调试,测量不准确,有朋友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多年前收了这个表,表头坏了,刚好手边有一个类似的表头,就给更换了,但是不会调试,测量不准确,有朋友 ...

打到0.5mA档,调R22可调,指针到右边满度。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表动圈坏的挺多,应该是当年制表工艺技术不过关,

网友:
这是低灵敏度的电工表,灵敏度低自然动圈可以用更粗的线来绕,如果这个表的动圈容易坏,那么外磁表的动圈就没有遗留到现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