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630 电池放电过了,被锁

楼主(2015-01-21):
D630 电池有一组放电过了,被锁。
怎么才能解锁。电池板上芯片是MAX1781

网友A:
你还不如重新买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重新买块便宜

生命在于折腾  就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A:
我研究过,要用编程器解密的,硬接也可以,就是连几根线就行了,但没人告诉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过,要用编程器解密的,硬接也可以,就是连几根线就行了,但没人告诉你方法

编程器太复杂了。硬接怎么连?

网友A:
知道怎么硬连淘宝的编程器卖给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硬连淘宝的编程器卖给谁去

有道理。看来是没答案了。

网友A:
我知道有人连了几根线,断了几个点就能用了,我问他就是TMD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人连了几根线,断了几个点就能用了,我问他就是TMD不说,

人家估计靠这个挣钱  最大的赢家是制造电池的厂商,就想着挣钱,不顾环保

网友B:
只能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买新的了

不要电池一样的用。

网友C:
这个要编程器的,不写写数据是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编程器的,不写写数据是不能充电。

写数据,都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D:
我的D410原电也是没电了,自己更换了电池,可以使用,不过电脑无法正确判断电池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410原电也是没电了,自己更换了电池,可以使用,不过电脑无法正确判断电池电量!

没有被锁就好。要重置电池信息,应该需要写一些数据。可是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