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支架DIY的微型台钻

楼主(2015-01-21):
电机+ 钻头夹网上买的
拉簧是在吸锡器里拆的
手柄弯折费了好大的劲
微动开关控制电机通断
不求干重活,一般用用

网友A:
不错!居然有行程开关!

可以参加第六届DIY大赛了。

网友B:
做的不错,耗了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居然有行程开关!

可以参加第六届DIY大赛了。

谢谢
不好意思去那边献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耗了多少时间?

都是断断续续的做的
碰到合适的零件疙瘩就添一下,所以也不知耗时凡几

网友C:
做的真心不错,精品。提个建议:开关再加个扩流FET管。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那个微动开关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心不错,精品。提个建议:开关再加个扩流FET管。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那个微动开关很快就坏了。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可能暂时不需要动。
因为那微动开关质量很好的,欧姆龙原装的(都不记得从哪拆的了),已用了很久了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D:
这样的微动有大电流的,我在定时器上见过有16A的,估计微波炉上的门锁保护微动也是大功率的。

网友E:
显微镜改的钻床精度较好,不太会晃动。

网友F:
前几日垃圾市场40羊收了个一模一样的显微镜.正准备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微动有大电流的,我在定时器上见过有16A的,估计微波炉上的门锁保护微动也是大功率的。

用这小微动好久了,挺耐用的
手头刚好有就先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微镜改的钻床精度较好,不太会晃动。

还不错,可惜就是刚性还是不太够,钻铁板时,刚下钻时有轻微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日垃圾市场40羊收了个一模一样的显微镜.正准备改....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自动电源开关,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错,可惜就是刚性还是不太够,钻铁板时,刚下钻时有轻微晃动。

像这种显微镜改的钻床只能钻薄铜板,塑料板,电路板等,铁板吃力正常。

网友G:
这个做到真不错,就是不知道下压的过程,偏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显微镜改的钻床只能钻薄铜板,塑料板,电路板等,铁板吃力正常。

干铁吃力是因为这电机不给力,而且电机一个轴承都没有,干重活转子会晃动,并且只用了一根线轨。要是用上两根线轨,并把电机换好一些的,想来会好很多
不过也得看值不值得这样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做到真不错,就是不知道下压的过程,偏不偏

一般不偏,就是干重活(硬金属)时,刚下钻时有轻微晃动,钻进之后还可以

网友:
支持下,不过造价估计不小啊

网友:
超级美丽啊。。。。。。。。。。。。。

网友:
做的不错,也考虑做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