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6单端开始制作

楼主(2015-01-21):
手上有一对30W/3.5K/2.5K牛、一对KT66管子、一个180W电牛(双320V高压),原来一直听EL34复刻管单端。买了一个机箱开始做KT66,电路架构用6922+6N8P+KT66,6922、6N8P是共阴极电路,KT66用三极管接法与标准接法(钮子开关切换)。6922用大环路并联电压负反馈,6N8P阴极接旁通电容无反馈。
电源牛的一组双3.15V/2A供二支6922+一支6N8P(主要是为了以后改其它机型考虑用二支6922)中心抽头接地,一组6.3V/2.5A供二支KT66(刚好够用),一组5V/3A供5Z3P,另外一组6。3V作为电源指示与高压接通指示的电源。高压延时电路用的继电器线圈需要的电压较高,只能用高反压二极管从双320V高压线圈一边取电进行半波整流+电阻降压。
为了得到整流后较高的B+电压,用了二支高反压二极管做全波整流+5Z3P+CLC滤波,估计双320V整流滤波后B+在420V左右,根据实际的B+电压再决定后面电路的参数。
查手册,KT66阳压400V时栅负压=-38V,但无激励电压。38V的有效值是27V,则KT66的激励电压不会低。先按照25V算,灵敏度设定为200mv,则电路的闭环增益=125倍。设计6922加负反馈后增益15倍左右,6N8P无反馈增益15倍,则总增益=225倍,符合要求。
现在纠结一个问题,6922的阴极电阻不大,可能在380欧附近,加了大环路负反馈后,还有没有必要分一个100欧电阻进行直流串联负反馈?KT66的激励电压是多少?请各位指教。

外观

外观

内部

内部

刚开始焊

刚开始焊

网友:
整流用以前电视机的管子就不需要延时继电器了

网友A:
请问兄台,KT66和KT88在音乐表现方面那个好,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兄台,KT66和KT88在音乐表现方面那个好,我是来学习的。

还真没有进行过AB对比,我EL34、KT66听得多,感觉KT66胆味很好。

网友B:
表头安装有特色

网友C:
0.2V的灵敏有必要吗?1V足以。原因是还有前级的12DB的放大量。如果不玩前级0.5V的输入灵敏度可以了。KT66参数和和曙光出口型6P3P的参数是一样的。KT系列是美版的称呼,或者说6P3P就是仿照它做的。但是KT系列的管子特性曲线要好许多,个头都非常的,听说声音都比较优美,扯远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V的灵敏有必要吗?1V足以。原因是还有前级的12DB的放大量。如果不玩前级0.5V的输入灵敏度可以了。KT66参 ...

这是合并机无前级。0。5V感觉小了一点,对弱信号放大稍差,设计0。2V心里面底气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安装有特色

用来监视调整KT66阴极电流。

网友D:
坐等成品啊啊

网友E:
看起来做的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做的还真不错

机壳买的成品还行,内部有点乱,牛大电容大,空间稍微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成品啊啊

每天做一点,就下午有点空闲时间,晚上暗不好做。

网友:
苏联特氟龙电容不错

楼主:
太郁闷了,什么都接好了,准备测量整流后电压,什么管都没插,发现电牛初级匝间短路冒烟。接线完全正确,牛的初次级没击穿,次级线圈完好。

楼主:
换牛等了几天,终于焊完,调整了二天。大环路负反馈接第一极阴极造成KT66阳流大幅下降找不到原因,只好接第二级阴极,KT66正常。第一级不加旁通电容形成串联电流负反馈。实测噪声电压,1。2MV与1。7MV,表不是很准,耳朵贴箱子才能听到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