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质量好点的万用表,长期使用,请帮忙给看看

楼主(2015-01-21):
一直想买个质量好点的万用表,长期使用,请教一下前辈们,买数显的还是机械的?还有就是买什么牌子的经久耐用点?

网友A:
我只了解手持,现在买指针,新的用料不如老的,
数表大家公认F耐用,原意花钱买外牌,实惠能用用买UT139C、61E,高端表买国产要小心。
要长期,那你也要爱它,要不就是最耐操的也会,

网友:
好表怎么搞成这样了,太残忍了。

网友:
即使福禄克再怎么高大上,都一样被电弧炸成尸体,操作不当拿几百万的仪器也一样烧,性能差不多符合要求的表很多国产大厂可供选择,进口没玩过不做评价
三楼老师误操作把福禄克变烤烧鸡,这下记住教训了吧

网友:
没有使用一辈子的,现在的东西越出越先进。使坏了,再买更好的,不是很惬意的事么。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自己的预算了

网友:
福禄克变烤烧鸡

楼主:
感谢各位给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了解手持,现在买指针,新的用料不如老的,
数表大家公认F耐用,原意花钱买外牌,实惠能用用买UT139C、 ...

看了能是吸烟不慎引起的啊

网友:
我认为数字和指针至少各一块,最好数字买一个高端一个低端,指针买一个高端一个低端,两个低端平时工作当炮灰使用,特殊要求精密的活,再用高端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能是吸烟不慎引起的啊

我没福禄克表,只要认真对待,就是20元山寨也不烧成这样,这是百度上的照片。或许20元的比它烧的更厉害,但因是20元人家就不说了,187我看是用的人问题,但它心里不平衡,就把照片发上网。
我不喜欢F表,绝不诋毁F,我也认同F用料做工是最好的。
LZ想长期用,那首先要爱护它。

网友:
只卖对的,不一定买最贵的,当然富豪列外

网友:
长期使用的话得从几个方面看,表本身来看国产表的换挡是pcb开关,以前用过的可靠性一般,现在福禄克也是pcb开关了,还没听说过低阻跳字,不过寿命肯定是不如波段开关,通常pcb开关不带载寿命10万,波段100万。
另一个重要的是规范操作,带载换挡,指针表欧姆档测电压,再好的表也会影响寿命
特别好奇前面那块187怎么烧的,猜是2000v以上高压大电流超过ptc保护的极限了,大电弧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福禄克表,只要认真对待,就是20元山寨也不烧成这样,这是百度上的照片。或许20元的比它烧的更厉害, ...

187 这个烧掉的位置是电阻档的保护电路,包括几个大功率电阻和热敏电阻,通常误用电阻档测电压,过高的电压会因为内部二极管开启而流过几个大功率电阻,短时间不会损坏;然后,热敏电阻因为过热电阻变大,限制了流过的电流不会过大而损坏。

但是,如果电阻档接到高压上的时间极长,或者电压非常高(且源阻抗非常低),...那就不好说了。

借用隔壁 187 内部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7 这个烧掉的位置是电阻档的保护电路,包括几个大功率电阻和热敏电阻,通常误用电阻档测电压,过高的电 ...

玩具表一般要测就用,不用不测,就是烧表也烧不到这个层次,用的人会看着。
187功能多,特别是记录功能,多数是连接着测试记录数据,人走开了,才会烧到这个层次。
百度上看到这照片,也不知发的人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来推荐一下

普通搞搞维修,一两百的胜利/优利德/华谊,已经可以胜任了。

指针表的话,科华MF47-F,算是现在做工算好了的,指针反应快,一步到位,我是挺喜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了解手持,现在买指针,新的用料不如老的,
数表大家公认F耐用,原意花钱买外牌,实惠能用用买UT139C、 ...

好表啊,怎么成这样了?

网友:
千万别这样想!!你不烧几个表你根本没有进步 这是真的!先别管精度, 能让你顺利操作和测量的 就行, 随着你的功力深厚,工具也会跟着进步的,不信你就等着看 ,新手用好表,烧了心疼 没钱买了结果都是半途而废的,除非土豪出身,但是土豪小孩也不会玩这个。

哥虽算不上功力深厚,但也方圆百里没有对手  回头看看哥当年入门时候的炮灰表就不下二三十个。

楼主:
感谢无烟男人的建议,我就先买个不是很贵的表,就当实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头再慢慢买二手的好货用

网友:
日常用,福禄克15B就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唯一不足就是电阻档显示速度有点儿慢,有点儿肉

网友:
准确度没的说

网友:
国产的话还是选UT吧!个人感觉UT61E不错

网友D:
买华谊的表,国产表之中最耐用的。UT等等都是功能比较先进,可靠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华谊的表,国产表之中最耐用的。UT等等都是功能比较先进,可靠性一般

我在某宝上看华谊的表,有50多元---100多元的不等,是不是假货比较多?

网友:
数字表、指针表各一块最好

网友:
建议在论坛淘块老表用,皮实!质量好、精度高,但就是笨重!

网友:
福禄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