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管机选择性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我做的单管机,声音很大,但选择性好差,本地一强台,几乎把整个刻度都占据了,怎么调,就它一个台,只是声音大小不同而已。出现这个现象,原因是不是主要在LC回路,还是主要在后面的电路部分。我也觉得我的线圈好差,这玩意跟LC回路Q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减少次级匝数,加再生。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次级匝数,加再生。

谢谢,试试,受挫了

网友B:
拉大L1(调谐回路线圈)与 L2(基极线圈)的距离。

网友C:
猪哥说的是《强悍的9014单管机》,还是《单管机求助》中的单管机?
单管机单调谐的选择性本来就不强。
楼主应该向再生机,双调谐机进发了。
然后是超外差机。

网友D:
楼主最好上电路图,不然大家如何帮你分析?

网友E:
太靠近中波电台吧,很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猪哥说的是《强悍的9014单管机》,还是《单管机求助》中的单管机?
单管机单调谐的选择性本来就不强。
楼 ...

两个电路用的同一个调谐回路,应该是我的线圈问题。外差机要中周,惧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靠近中波电台吧,很难弄。

那个本地强台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大L1(调谐回路线圈)与 L2(基极线圈)的距离。

试过,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上电路图,不然大家如何帮你分析?

经典9014那个,单管机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典9014那个,单管机电路都差不多

磁棒的调谐回路次级只用1-2圈试试,也许是此台信号太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路用的同一个调谐回路,应该是我的线圈问题。外差机要中周,惧怕

何惧之有??
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