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磁环中短波小型矿机的实验

楼主(2015-01-23):
双磁环中短波小型矿机的实验
单磁环中短波试验基于短波接收效果不理想后把线路稍改动一下进行双磁环中短波小型矿机试验。短波线圈的电感量小,绕的圈数少用7mm厚磁环就行了。比量一下,还是用原来的小塑料盒双磁环还能放得下,只是需要两个磁环线圈叠起来放置,不然就放不下了。
用调频25P*2的调频连并联接收6—18mhz需要配合的线圈电感量为14uh左右,在磁环上用1mm银线绕23圈;临时搭配电路试了一下效果电台分割、音量等都不错,在源极线圈2圈;天线线圈2圈时灵敏度和选择性比较平衡。关键是装到小塑料盒中的效果是否会发生变化。
将线圈装到盒里用热熔胶固定,插上3DQ接上天地线及耳机波将段开关拨到中波,接收效果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短波线圈对中波影响不大;将开关拨到短波,接收效果和临时搭配是差不多,只是发现调中波天线线圈抽头位置圈数多时音量有些增大选择性降低一些,将抽头调到最低档2圈位置时基本将影响消除。这说明虽然磁环是闭合回路但距离较近时相互之间还是有些影响只是大与小的问题。
短波接收到的电台,音量较大有中广中文台;中广对外台、韩国对中台等。音量小的电台常常是飘忽不定,一个频率位置最多时有三个电台飘来飘去,这倒好三个电台轮着听。
小结:1、用磁环的中短波调谐线圈一定要分别绕制
      2、磁环最好相互成90度放置,减少相互影响
      3、短波的接收频率范围最好分成几段,把频率拉开方便调谐。
为什么把题目写成“双磁环中短波小型矿机的实验”,这是因为我个人感觉用矿机接收短波没有什么实用性,所以只是实验一下短波矿机的制作过程和看一下效果如何。如果有人将其制成工艺品陈列用于满足视觉享受,那还是不错的。
对于磁环矿机接收中波的效果令人振奋,虽然是一台小型矿机但可以说这是我对接收效果最为满意的一台矿机,因此它已经顶替了晚上睡觉前陪伴我的PL550。
在此说明一下,有坛友要制作中波磁环矿机找不到14mm厚磁环时,就用两个7mm厚磁环叠起来用,其Q值还要大于14mm厚的磁环,接收效果会更好些。

这是线路图

这是线路图

短波线圈

短波线圈

临时搭接试验

临时搭接试验

装入盒中

装入盒中

小矿机外观

小矿机外观

网友A:
这小盒全装满了

网友:
新品。我刚进了个1。2V纽扣电池配机算机硅光电池刚好。

网友:
这个好极了!!精品!

网友:
3。6V切开有外铁皮包在碰焊处那点铁易上锡,一分为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盒全装满了

谢谢加分,不满不罢休!

网友B:
双波段磁环矿机好。看来雷兄的矿机离不开陷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波段磁环矿机好。看来雷兄的矿机离不开陷波器了。

不装不行呀,720khz太强悍对其它电台影响太大,用陷波器将其压制后收台多多。用这磁环装矿机可变一动一个台,忒好了!

网友:
做得真好。

网友:
小型中短波矿机好 ,便于携带,不占空间;

其实短波段,还是实用的,中国之声全天广播,虽有衰落但不大;不影响收听,尽量提高LC的Q值,选择性会更好;

网友C:
您说“这是因为我个人感觉用矿机接收短波没有什么实用性”。我也曾经这么认为。但是最近有几个帖子,是短波机制作,据介绍似乎效果不错。我没有实验。不知您怎么看。
“sw短波矿石收音机”这个帖子好像效果不错。

网友:
忒好了!
等磁环有着落了,试试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这是因为我个人感觉用矿机接收短波没有什么实用性”。我也曾经这么认为。但是最近有几个帖子,是短波 ...

我仅是个人的看法不具代表性,制作短波矿机主要享受过程和实验效果,这也是一种乐趣。真想要听的短波电台总是飘忽不定,而中波的电台能相当稳定的接收,尤其接收到的电台数量和外差机相差无几时,实用性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