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55制作的方波信号源

楼主(2015-01-24):
做了个807单端功放,没有方波信号源。就用555做了一个,这是输出波形图。

网友:
补充一个输出波形,当C1=1000pF时:

网友A:
不错!实用。小信号可以用手机加信号产生软件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实用。小信号可以用手机加信号产生软件代替。

这个可以产生10hz-300khz的方波信号,比软件产生的效果好。

网友B:
好手艺,不知是怎么制做,电路图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不知是怎么制做,电路图原理图。

  就是这个图

网友C:
你好,想问一下,在10HZ-30KHZ的范围内,方波的占空比,有变化吗?

网友:
555时基电路,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一下,在10HZ-30KHZ的范围内,方波的占空比,有变化吗?

上面有图有真相,1图是100hz,2图是1000hz,3图是40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图有真相,1图是100hz,2图是1000hz,3图是40khz。

谢谢回复,看图上的方波,很对称,想试做一个。

网友D:
刚装了Multisim 12,帮楼主仿真一下。
C1=0.1uF时:
C1=200pF时:

网友:
555时基电路,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图

不错,很适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装了Multisim 12,帮楼主仿真一下。

C1=0.1uF时:

我发的图是实际测量波形,仿真的和实际波形还是用差别的。

网友:
对的!国产有些示波器就是用555做的方波信号,比如绿杨的Y-TEK2261/20M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图

做的很好,简洁明了,好用。
再做个正弦波的,就齐了。

网友E:
有没有30度左右的可调恒温电路,用来自己酿酒。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好方法。

网友F:
菜鸟弱问
用正弦波测试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方波测试。

网友:
用三角波测试机器岂不更好?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

楼主(2015-07-05):
引用 网友F:
菜鸟弱问
用正弦波测试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方波测试。

有些参数正弦波是看不出来的,一定要用方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菜鸟弱问
用正弦波测试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方波测试。

请看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30度左右的可调恒温电路,用来自己酿酒。

搞一个温控仪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看这个图!

  非常好的资料  一目了然。请问测试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非常好的资料  一目了然。请问测试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一般是三个频点,100Hz,1KHz,1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三个频点,100Hz,1KHz,10KHz。

   谢谢

网友:
正负半周对称性取决于充电、放电通路的电阻值,电位器调至100k,正负半周的时间比例是111:110,电位器调至0k,正负半周的时间比例是11:10

网友I:
信息时代嘛,各种波形软件的信号足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信息时代嘛,各种波形软件的信号足以满足要求

这个你就外行了,你用示波器看看你软件产生的方波是什么样子。
正弦波还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就外行了,你用示波器看看你软件产生的方波是什么样子。
正弦波还差不多。

判断一个波形好坏,把原始波和输出波两个波形大致进行比对就是了。即使是方方正正的方波也只是看个大概而已。如果你的示波器能够进行图层叠加,什么波形都可以从叠加的重合度好坏看放大器的性能优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图

简单实用的图!!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判断一个波形好坏,把原始波和输出波两个波形大致进行比对就是了。即使是方方正正的方波也只是看个大概而 ...

用仪器测量出来的就不能叫大概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不在标准范围内。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仪器测量出来的就不能叫大概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不在标准范围内。

连互调失真和瞬态失真尚缺乏有效测试手段的今天,你还真把测试个方波当回事了,呵呵!对蛋鸡这类带牛的机器,测个正弦波都比它有意义。方波大致看看就好。
再补充下,软件波形其实很好,你看到的不好那是你的声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连互调失真和瞬态失真尚缺乏有效测试手段的今天,你还真把测试个方波当回事了,呵呵!对蛋鸡这类带牛的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连互调失真和瞬态失真尚缺乏有效测试手段的今天,你还真把测试个方波当回事了,呵呵!对蛋鸡这类带牛的 ...

这可不是方波,不对称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可不是方波,不对称

通过调整555占空比也能大致调好到符合要求,他那方波俺就当它是好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由于输出牛额定输出下仍属于准线性元件,在它有效的频响范围内,非线性失真原本就不高。
而输入方波,输出的波形前边缘和后边缘之所以由垂直变倾斜或弯曲,俺的理解是蛋鸡整机转换速率低,也即频响不足造成的,而输出牛恰恰是其中难以克服的短板。要想看到输出勉强还过得去的方波如10K,放大器频响不应劣于100KHZ。
原本一台频响到20KZ的优质蛋鸡若经这10K方波看输出,同样一塌糊涂,这就容易产生这台胆机不佳的错觉。为了一个好看的方波,有必要把频响后面的20K-100K弄到平坦吗?
CD常见的是44.1-48KHZ采样率,内部DAC解码器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设置上,由于频率越高相位偏差越大,故一般设在20K~30KHZ,当然也有大于100K以上高采样率的高端产品,但那已不属于蛋鸡能对付的了。也就是说对付这CD音源,频响到20K-30K即可。
所以玩胆机对俺来说,方波测试,简单看看,大致判断下频响即可,而正弦波,只要在放大器频响范围内,失真越低蛋重现的波形越好,某些时候看正弦波正常与否,比看那飘渺的方波更实用。而玩石机,认真看看方波也无妨,毕竟宽频响是石机的长处嘛。
大神们可以列出一大堆方波的重要性,俺菜鸟就不再争论了。明白其重要性,但更应知道侧重点即可。

网友:
测试应当优先考虑在开环下进行,只有开环做的好的机器,才有可能获得高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过调整555占空比也能大致调好到符合要求,他那方波俺就当它是好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由于输出牛额定输 ...

想让方波看着大致过得去,放大器的高端频响至少要高于方波频率的20倍。
想用方波去检查工作点,方波必须对称,看不到这个电路能调占空比

网友:
已经按照楼主电路制作成功

网友(2015-08-15):
好技术,推广

网友(2022-06-28):
简单易行的方波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