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整机不开机的维修(精选之五)

楼主(2015-01-24):
     前段时间,一个临近的朋友拿来一台三洋XU-358C投影机过来。通电表面观察没反应。开盖拆卸中看到电源板上的保险丝烧断,换上后通电还是无反应?怀疑是电源整流部分出问题。只好把电源板卸下测量后发现一个中功管和一个高速二极管烧坏。型号是11n69c3. 更换后整机能通电,指示灯有指示。但在按开机健后电源板响了一下火花。整机又断电了?由此判断后级还有其它故障。从经验上分析故障不在主板。因为大电流才能烧功率管!小的电压一般不会烧管子。
   为此只好又拆下电源板测量还是烧了那个刚换上去的管子和那个介于三极管的二极管. 只是这个管子中间少了一个脚. 管子上有个二极管的符号。经查资料是属于大电流高速二极管类。焊下坏管装好新管后不敢通电试机?用万能表测量整机大电流经过的部件,当测量点灯板时发现有六个管子烧坏?这六个管子型号是;K3934. 四个16N25. (见点灯板上红色圈内图)由于手头没有这种型号的管子,用其他高于或接近该型号的管子代替使用, 经测试后是可行的。在所有损坏的管子全换上后。装好测试通电指示灯点亮。按开机健后灯光能投射出来,非常明亮彩色也很鲜艳。
   投影机在开机时一般电流转大, 在通电后才进入正常状态。点灯板都是高压直流供电较多。灯泡通电点灯时都是非常大的电流。灯芯两极点火容易造成距离差,一般使用长时间的旧灯泡在点亮时容易造成打火现象?这样就会把两极的距离拉远造成点灯困难。如果两极的距离偏离太大就会造成点灯时间长?这给点灯板上的功率管带来一定压力从而烧坏管子。也会造成电源板的烧坏,希望使用投影机的朋友应加以注意。

   论坛内投影机维修,只是为了坛友个人维修方便作为交流之用。在此声明;交流疑难解答纯粹是坛友之间交流之用不作为商业之用途 。

点灯板

点灯板

楼主:
竟然没人看贴?悲剧!

网友:
我看了,学习学习,
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A:
我的索尼不开机,元件外观一点都看不出来

楼主:
元件外观当然看不出来?不开机。面板有没有指示灯?

网友:
新人,来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索尼不开机,元件外观一点都看不出来

元件外观当然看不出来?不开机。面板有没有指示灯?

网友B:
原来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件外观当然看不出来?不开机。面板有没有指示灯?

一点反应也,指示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反应也,指示灯不亮

这个就是电源板烧坏的情数占多。主板坏的也有这个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电源板与高压出问题!你置顶评分。将来你有坏机可来这里研究。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楼主:
过年了顶一下给有用的和要处理问题的坛友看贴。

网友:
技术贴 支持,帮顶,加分

网友C:
个人说点不相干的话,从楼主第一段描述的话来看,楼主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专业维修人员修开关电源坏保险丝的,绝对不会看见保险丝坏了,立马换个保险丝就上电的,那样的结果是:"唉怎么又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说点不相干的话,从楼主第一段描述的话来看,楼主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专业维修人员修开关电源坏保险丝 ...

发贴是为了更好懂更易理解为目的、为的是让坛友明白?你以为我想这样写吗?如果你要比技能那就随便你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贴是为了更好懂更易理解为目的、为的是让坛友明白?你以为我想这样写吗?如果你要比技能那就随便你来。

楼主莫生气,不是别的意思,
我只是就你描述的过程发表的意见,你先换保险,就上电,上完电发现不行在检查,这本就是维修开关电源的大忌。
就是论事,不是要和你比武哈,我一个卖手电筒的,和你比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莫生气,不是别的意思,
我只是就你描述的过程发表的意见,你先换保险,就上电,上完电发现不行在检 ...

要你现在在这里提醒这个初级东西不感到可笑吗?我做这行三十年不是白做了吗?更是白活了?你懂吗?论坛高手如云!你别自作聪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你现在在这里提醒这个初级东西不感到可笑吗?我做这行三十年不是白做了吗?更是白活了?你懂吗?论坛高 ...

好吧,我错了,前辈。。后生给你道歉了,我真的错了,你不要生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错了,前辈。。后生给你道歉了,我真的错了,你不要生气了!

没事!论坛高手如云。老手发贴是为了让不懂的初学的能看懂为目的。这就是意义所在?。

楼主:
年前最后顶一次给需要的人观赏!

网友D:
楼主好技术,过几天发个帖还要请教一下,收了个佳能投影,开机啥的都正常,就是识别不了任何输入信号,请教一下从什么地方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技术,过几天发个帖还要请教一下,收了个佳能投影,开机啥的都正常,就是识别不了任何输入信号,请教 ...

先从视频端口输入信号。每个接口都试一下用来判断软硬件损坏?这个可能是ic储存功能消失或主板上的信号输入模拟电子开关断路或损坏?如果是储存功能消失可以经RS485通讯接口,也就常说的RS232通讯接口连电脑再设置一下。如果是硬件损坏那就要换电子模拟开关了。

网友E:
求  赐教   维修  原理
投影机开机  电路板的 工作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  赐教   维修  原理
投影机开机  电路板的 工作顺序

投影机开机的工作顺序在第四贴讲述过。你去检看讲解·!

网友(2015-04-04):
管子上没有散热片吗?

网友:
这个是点灯器引起的短路烧主电源,向高手学习

网友F:
楼主的水平高,赞一个!我有7台问题投影机,自己不会修,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水平高,赞一个!我有7台问题投影机,自己不会修,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把型号以及故障报上来。帮你免费珍断。不过动手还得你自己。

网友:
我有投影机,还没有坏,坏了再来修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学习,对于什么也不懂的人来说 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不错,专修投影机的?干这个的比较少见啊

网友:
之前朋友的投影机坏了,我看了半天,元件外观都正常,查修无果又还给朋友,以后再遇到可以参考 lz 的资料,感谢lz分享。

网友G(2015-07-14):
很详细,不错哦,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明基的原灯是165W,我要换个100W的灯,能不能改?

可以改,但要分清楚灯泡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详细,不错哦,向你学习!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和点灯板都是交流的,就是高压前级电压到了127V就保护了,好像100W的灯的电压到了90V就行了。这个改是改 ...

不管交流直流经过总电源板后都是稳压过的直流,通往点灯板的直流电压将近330伏,再经点灯板上高压三极管高速二极管分流整压,产生万伏的脉冲电压供点灯之用,当灯泡点燃后降为你所说的120几伏直流恒定电压。这个原理就好比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灯高压条一样。灯泡的瓦数不是直接的关健点。200瓦和100瓦都可以直接点亮毫无问题,只是低瓦数的灯芯的使用寿命比正常的短,更容易烧断灯芯。当然;一般每次使用二小时内应该不是问题。长时间使用的话建议还是使用同等值的灯芯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没办法减小功率?

加一个五瓦十欧电阻。但这会破坏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串在300V电源输入那里?

我没试过,应该是的以降低电流电压。

网友I:
我看了。觉得楼主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觉得楼主经验丰富,

谢谢帮忙顶!让更多需要的坛友解决问题!

网友:
围观,假装看懂了,走人

网友:
投影机的维修案例较少,请专业人士多发帖。学习中。

网友:
此贴甚好!望楼主多多赐教

网友:
我有个投影机 没有图像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J:
我的sony ex70也是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sony ex70也是不开机!

先描述清楚,或许可自己解决!

网友:
我的sony ex70   开机10多秒  灯泡刚点亮 就自动关机了  然后打不开!拔掉电源  放置不用  过很久再次也能点亮一下!求楼主指导!

网友(2015-08-13):
技术贴,经验贴必须顶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