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功放的时候。耦合电容都喜欢用什么电容。

楼主(2015-01-24):
大家做功放的时候。耦合电容都喜欢用什么电容。现在喜欢用独石电容,喜欢那种清冷的感觉,以前喜欢用ELNA,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电容,毕竟耦合电容是对音色影响最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仪器确实测不出来,而听的人主观感受确实不一样。就像现在的数字功放,失真率可以比模拟功放低上一个 ...

通过仪器当然测得出来。耦合电容和他后边的电阻还形成RC电路。所以更换容量值也应该重新计算,不同电容的阻抗区别也很大,频谱仪可以说明。但是某些天价电容是否有那么好,仪器一般是不支持那种理论的

网友:
我用聚苯乙烯精密电容,方块对角引线的。听到现在这是最纯正的声音

网友:
开始用好多名牌等好多补品;后来无所谓了。。。

网友A:
我主要是以成品机所用的电容作为参考,然后反复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以成品机所用的电容作为参考,然后反复对比,

音乐本无色,无奈我们这帮色鬼,非得给它加点色。 试过直偶,结果发现还是加点色好听。

网友:
试了试魏玛,也没听出什么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乐本无色,无奈我们这帮色鬼,非得给它加点色。 试过直偶,结果发现还是加点色好听。

谁和谁的口味不一样,主通道我还是喜欢电解,高频细节稍差,但总起来说较为全面

楼主:
以前迷信过WIMA,现在不喜欢,ELAN的电解都比他好。一家之谈,个人喜好问题。

网友:
一直对钽电容做耦合情有独钟

楼主:
其实不是说什么电容好,什么电容不好。因为不同的电容对音色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耦合电容。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音色,看出来了,都是色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容影响音色是玄论。

通过仪器确实测不出来,而听的人主观感受确实不一样。就像现在的数字功放,失真率可以比模拟功放低上一个数量级,可是大家一下就能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容影响音色是玄论。

耦合电容对比听多了,音质有区别

网友:
用音频专用的电解不错。尼吉康

网友:
较喜欢钽电容,听弦乐类很出色,
也大概试过一些电解电容,CBB,有区别,,但要细心听才成,,
发现平常多数人不太注意之些,也就没多大分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