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成品单管机

楼主(2015-01-25):
还是以前的9014单管机,不过我加个滤波电容,把一些高频哒哒声滤掉了,把老中医的尖锐声音也滤掉了。电路早就做好了,这次给它穿件衣服,好看些,也打算平时收听。白天能能收585,702,801,900,1008,南京的朋友都知道,都是本地强台。这次重新绕了线圈,接收了shiuyipyuen版主的建议,改为分段绕,用的0.07*7的标准纱包线。选择性大大提高。经我调整,基本上不串台,比上次好得多。不过线圈电感好像还是不对,我没电感表,不折腾了。闲话不说,直接上图

凿孔

凿孔

耳机接口

耳机接口

缝接磁棒

缝接磁棒

剪裁合上

剪裁合上

装调旋扭

装调旋扭

做电池座

做电池座

装上电池,内部图

装上电池,内部图

侧面

侧面

正面

正面

型号

型号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9014的单管机,不过我的加了一级低放,用喇叭发声,生音清晰洪亮,我在长沙的一个小村庄里,能收到6个台,包括中国之声,湖北一个,一个粤语的,一个评书的,几个买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9014的单管机,不过我的加了一级低放,用喇叭发声,生音清晰洪亮,我在长沙的一个小村庄里,能 ...

加低放是我的下一步,能不能提供下您的低放电路图?

网友A:
我用的是单管功率放大器,不说音效,只能说一般般能响而已呵呵。最简单的

网友B:
两门好土炮,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单管功率放大器,不说音效,只能说一般般能响而已呵呵。最简单的

没有那么高级的三极管,另外,那个变压器匝数比就是36: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门好土炮,都不错

土炮指的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9014的单管机,不过我的加了一级低放,用喇叭发声,生音清晰洪亮,我在长沙的一个小村庄里,能 ...

老乡你好! 能否上个图看看!欣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乡你好! 能否上个图看看!欣赏一下!

还在裸奔,嘿嘿。没找到合适的盒子,哪天找到合适的盒子后连同这几天做的6P3P单端胆机一起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高级的三极管,另外,那个变压器匝数比就是36:1吗?

用D880等低频中功率管就行了,没什么高级的。。嘿嘿 匝数比是600:100,也就是6:1 初级用0.1线,次级用0.45线。0.5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裸奔,嘿嘿。没找到合适的盒子,哪天找到合适的盒子后连同这几天做的6P3P单端胆机一起上图。

好的! 静待佳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880等低频中功率管就行了,没什么高级的。。嘿嘿

我的管子都是小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炮指的啥?

不是厂机,没有商标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管子都是小功率的

用8050,修改R1的阻值试试。。不过功率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050,修改R1的阻值试试。。不过功率小些。。。。。。

我的小喇叭0.5W,小功率管应该不是问题。我正在看OTL,OCL功放,我的原则是能不用变压器就不用。

网友:
收音王,HIFI级音效......

网友D:
外壳还需改进

网友E:
楼主做的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还需改进

手头没有工具,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很认真。

多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