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相机电池充电器BC-CS3输出电压只有0.73V

楼主(2015-01-25):
测滤波电容两端有4.2V,额定输出是4.2v的,求维修思路

背面

背面

线路

线路

正面

正面

网友A:
这个只有装上 电池 才会有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装上 电池 才会有输出电压的

那个触碰开关我短接了

网友:
不要修了了。。。我出在一个垃圾成色原装BC-CSD 充电器 给你算了,价格15不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装上 电池 才会有输出电压的

同意 SKY1234 的意见

不妨随便拿个没电的电池装上去看看,让电池触片检测到有电池的电压,电池不要低于3.6V,太低充电器指示灯会闪表示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SKY1234 的意见

不妨随便拿个没电的电池装上去看看,让电池触片检测到有电池的电压,电池不要低于 ...

他说的是对的,他触点已经顶起来了,充电器开始识别工作了(装上去相当于那个触点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 SKY1234 的意见

不妨随便拿个没电的电池装上去看看,让电池触片检测到有电池的电压,电池不要低于 ...

试了下,确实是这样。我还以为短接了那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池是串接在电路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确实是这样。我还以为短接了那个开关就可以了

顶起来充电器会一闪一闪,这时没有装电池,充电器认为电池有问题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就会锁死,这样充电器就不工作了。你表述的电压问题是没接电池的电压吧?

网友:
没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