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一块残破的MF4-1

楼主(2015-01-25):
先上几张收拾前的图片
刚到手的时候表头测了下电阻内阻基本正常就是指针压在了刻度盘上卡住了
看一下里面的走线还算整齐的里面用的导线都是单股线 很硬拆下来还能基本保持原来的形状
这表有个特点就是要想拆下表头歹把其他部分全拆下 电路板上的电阻排列的很整齐看着舒服其中一个64年的红袍金属膜电阻大概是我见到的最早的红袍电阻了
拆下表头发现磁隙里面全是铁屑怪不得指针卡住了 准备拆动圈前先做保护叉 取下的动圈我是放在焊锡丝卷的洞里 大小挺合适的
用胶带清除完铁屑就可以把动圈装回了
测试发现表头灵敏度不行了(这表头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磁路短路灵敏度下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充磁过程没怎么拍照桌上太乱 简单地说就是第一次先冲过再慢慢退磁 直到灵敏度合格
由于表的外壳损坏严重 玻璃也没了暂时也配不上就拿硬塑料片剪了一个凑合用上也还不错
简单测试下表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看到那齐整的ー排.那口水......

网友:
我要你表中的二个黄绿色的草帽二极管,是不是二极管

网友:
楼主既然费事全拆了,应该把前脸修复好再全部安装。找一块废旧的电木粘好。

网友(2015-06-09):
修理过程细致,图片拍照清楚,文字叙述明白,,使人看的明白。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心细,动手能力强。我也有一块,好的,带箱。L型原配电池早不生产了。

网友B:
我手中正在使用的MF4-1.

MF4-1

MF4-1

线路板

线路板

网友:
看到这表,让我想到了手持游戏机

网友C:
这表我也有一块  但一直不知道是装什么电池的  怎么装  也不敢乱装  电阻档一直没用上

网友(2015-07-25):
太细心了。太难得了。这表做工真的不错。目测有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
手艺不错。这表内部很新,调整有点难,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虽然我还没看明

网友(2018-01-22):
老师附真厉害啊,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细,动手能力强。我也有一块,好的,带箱。L型原配电池早不生产了。

L形电池啥样啊?

网友A:
L型电池是五十年代的一个品种,大小跟过去的4号电池近似,但是更短一些,主要特点是外壳的负极是裸露的外皮,直接导电,方便用卡子箍来直接夹紧固定。看到楼主得这个表里板子上的4个半圆形的金属片了吧,就是用来夹紧电池的,同时架子上焊接导线负极。

大概是这样,好像我见过,早烂透了,扔了。五十年代的信息很少有人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型电池是五十年代的一个品种,大小跟过去的4号电池近似,但是更短一些,主要特点是外壳的负极是裸露的外 ...

太早了,我等晚辈没办法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中正在使用的MF4-1.

品相不错。表笔是原配吗?你这个版本可能更早。

网友B:
回21楼,我这块表一直在用,使用习惯了,插拔方便快捷,比500型双旋钮的好使。
表笔不知是否原配,几十年前的东西,加上我有十多块各式各样的表,指针的,数字的,弄差了也有可能。
这块表看内部元件标注,版本好像还早些,有说明书,哪天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我也有一块  但一直不知道是装什么电池的  怎么装  也不敢乱装  电阻档一直没用上

你可以参考我的做法,见我前面发的帖第二张照片,用一个手机电池代替三节串联的L型电池(4.5V)即可。
此表有四个电池箍,一个是1.5V,其它三个串联起来是4.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21楼,我这块表一直在用,使用习惯了,插拔方便快捷,比500型双旋钮的好使。
表笔不知是否原配,几十年 ...

你好  我有一块这样的带箱老表,表笔是原配,虽然是插孔多,标注的指标不高,但实际使用中精度却很好。有空了请看看我的帖子  一块不容小觑的老指针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98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细,动手能力强。我也有一块,好的,带箱。L型原配电池早不生产了。

你好  发贴欣赏下你的MF4-1,是皮箱还是木箱?看看和我的那块一样不。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有一块这样的带箱老表,表笔是原配,虽然是插孔多,标注的指标不高,但实际使用中精度却很好。有 ...

打理的很好,咱们手中的两块同款表,高压电池不一样,我的是4.5V,你的是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有一块这样的带箱老表,表笔是原配,虽然是插孔多,标注的指标不高,但实际使用中精度却很好。有 ...

打理的很好,咱们手中的两块同款表,高压电池不一样,我的是4.5V,你的是6V。

电脑显示出错,却不知怎么就发了两遍,也删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理的很好,咱们手中的两块同款表,高压电池不一样,我的是4.5V,你的是6V。

是呀  我的原配高压电池是4f22

网友:
我也有一只,就是不知道用哪种电池!

网友:
   发照片欣赏欣赏嘛

网友:
摔过了,非常麻烦。

网友(2018-04-05):
楼主真是制造高手!修比造难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老表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