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热水器不工作了灯亮,一加热就自动关机后自动关机重启,检查插座烧糊了咋回事

楼主(2015-01-26):
家里的热水器不工作了灯亮,一加热就自动关机后自动开机重启,检查插座烧糊了咋回事,用了10年长期处于加热状态

网友:
把烧糊了的全部都更换良品后再试下.

网友:
接触不良,换好一点的插座。最好插头一起换了

网友:
描述故障太肤浅,如楼上所说先换个插座先,长期工作绝缘皮会老化的。

网友:
插座接触不良,开机的时候只是控制部分用电,用电量很小,当启动加热时由于功率大,插座接触不良的故障就被放大了,顶不住了就开路关机.这个热水器一般不建议一直通电的,那样会对水反复加热,耗电大也容易引发意外和各种电路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加热棒锈烂了短路了  开关一接通就跳闸了吧

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性大

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
换插座和插头绝对解决问题,由于插头烧糊,造成接触电阻变大。加热棒没工作的时候。电脑板所需电流较小。这点接触电阻上的压降小。还不至于影响电脑板的工作,当加热时,所需电流大,接触电阻上的压降也就大了,而热水器上的电压就低了,电脑板就不工作了。整机失电,继电器释放,。。。。新的一个过程又开始了!

网友:
既然怀疑插座 就直接换个就是了  换个好一点的,接插紧一点的。耐用很多!

楼主:
已经换了,就是拆了别处的,这两天买了个公牛的还没换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就是拆了别处的,这两天买了个公牛的还没换解决了

换了个座?头未换掉?

楼主:
插头也有点糊了可是拿东西质量很好,换了还不见得有那个好,

网友:
时间久了,接触不良,漏电保护在起作用了,赶快换一个插座了

楼主:
我也怕用着用着就跳上舞人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也有点糊了可是拿东西质量很好,换了还不见得有那个好,

直接无语.插头线一体吧?看着 拿东西质量很好.你能不能看岀来 质量很好拿东西 插片与线的接触很好呢? 插头也有点糊了 说明受了高温.这高温会不会由插头引起导致插座烧糊了呢? 你如果有可能.去测试下插头至热水器端线路上的电阻.会解决一些疑难.

楼主:
说实话我是嫌麻烦,还得拆热水器,自己懒得弄

网友C:
隐患很大也。这么大电流,你家电线能受得了吗?肯定老化。建议慎重使用电热水器,更不要持续加热及全功率加热。更换插头、插座吧。再看看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患很大也。这么大电流,你家电线能受得了吗?肯定老化。建议慎重使用电热水器,更不要持续加热及全功率加 ...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C:
坛子里逛的人不求什么,理解万岁。电热水器使用记住:安全第一。从节能及安全角度看,还是建议使用燃气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逛的人不求什么,理解万岁。电热水器使用记住:安全第一。从节能及安全角度看,还是建议使用燃气热水 ...

燃气的没用过好像更害怕些

网友D:
插座打火烧了,更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座打火烧了,更换啊

别处拆了个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