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制作一个简易的,电烙铁调温插座。

楼主(2015-01-26):
我没有焊台,烙铁倒是有几把,在使用中发现烙铁芯容易坏掉,我就用电风扇的调速开关,
做了这个简易的调温插座。找两个墙壁插座的安装盒,要这种能连在一起的。
风扇的调速开关一个,墙壁插座一个,电源线一条。

网友:
厉害,这个办法好~控流~

楼主:
谢谢,主要是材料易得制作简单,大家都可以做30元就可以搞定!

网友A:
这样开关有调速和调光的,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开关有调速和调光的,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是一样的!串这种调节开关,负载功率最好不要超过150W,否则可控硅容易烧坏!

楼主:
是的,只能控制80W以下的。

网友:
简单却很实用

网友(2015-03-24):
增加一两个led灯做显示,就完美了。

网友C:
我以前调电扇速度,装了一个二极管,调二挡

网友D:
我一般用串二极管来降温延长寿命

网友:
这个办法好,简单却很实用。

网友:
我也是就在烙铁上装一个二极管一个小开关一颗氖灯调温的,

网友(2015-08-03):
太好了  有时间学着搞一个   省的电烙铁过热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串二极管来降温延长寿命

对头!我也用串二极管来降温延长寿命!我是这样做的见图

网友:
想法不错,我的是可控硅调温的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这个还可以小型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调电扇速度,装了一个二极管,调二挡

请问什么样的二极管我是外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串二极管来降温延长寿命

请问是什么样的二极管我是外行谢谢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可控硅的,连500W电熨斗、电烙铁通吃。很方便,用了多年,被有做衣服爱好的朋友相中,拿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什么样的二极管我是外行谢谢

电烙铁降温使用廉价的正品1N4007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样的二极管我是外行

就是常用的整流二极管
4001、4007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常用的整流二极管
4001、4007等等

谢谢版主的关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烙铁降温使用廉价的正品1N4007即可。

谢谢大侠的关注明白了

网友:
缺点:干扰较大,测试电路时必须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样的!串这种调节开关,负载功率最好不要超过150W,否则可控硅容易烧坏!

我用来调角磨一点没问题

网友:
简单易用,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