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磁环3DQ短波矿机实验

楼主(2015-01-26):
做了个双磁环3DQ短波矿机,白天收听效果一般,但夜里能接受大约20来个台,除了国内的,还包括朝鲜的,日本的及一些英语的等等。不需要地线,仅用天线即可。下一步准备用短波磁棒及线圈做L1,L2替代磁环的L1和L2实验效果。

网友A:
这个太精品了,用多长天线? 说说这图原理信号流向。LC回路作用?前排听课。

网友B:
香彩兄;矿机金品,耳机哪?

网友:
非常漂亮的制作!

网友:
精品佳作,赞!

网友C:
漂亮,弄3可变会不会调试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漂亮,弄3可变会不会调试很复杂?

是呢。场管检波选择性很好,没必要太复杂了。

网友:
好漂亮的机器。

网友:
矿机世界之壕又诞生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彩兄;矿机金品,耳机哪?

耳机还是比较好的。

多谢各位老师,同学的鼓励。

网友:
极品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精品了,用多长天线? 说说这图原理信号流向。LC回路作用?前排听课。

按照常规,天调线圈出来A应该接到调谐线圈的B点。经试验,接到C的效果好一些。
我的天线很不错的,40米高,长度有40米。我想接收效果好好天线有很大的关系。另外,C1和C3配合能调出不同的台。C2的作用似乎不大。从2-22pF变化不明显,甚至短接也可以。

网友D:
您的天线,40米高,长度有40米,适合收中波信号,收短波低端电台好,高端就不太好了,短波天线有10多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收的是中波还是短波啊,

这个是短波机,和中波不同的是信号有明显的衰减现象。一个强台(北朝鲜华语)的电流从2-20mA之间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短波机,和中波不同的是信号有明显的衰减现象。一个强台(北朝鲜华语)的电流从2-20mA之间变化。

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

不好意思,笔误。2-20uA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短波机,和中波不同的是信号有明显的衰减现象。一个强台(北朝鲜华语)的电流从2-20mA之间变化。

是的,短波有衰减的,是电离层反射的结果,信号强的台,如中国之声,衰减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短波有衰减的,是电离层反射的结果,信号强的台,如中国之声,衰减不太明显;

对,国内的台衰减现象不严重。看来和距离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天线,40米高,长度有40米,适合收中波信号,收短波低端电台好,高端就不太好了,短波天线有10多米就够 ...

谢谢指教。从波长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现在收听的频段好像集中在可变的二端及中间部分,高端的台少而且音量相比低端台较小。

网友:
做的漂亮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测过吗有谐波没有?

网友:
亚克力板做的漂亮

网友F:
感觉电路有点问题,L2.C2.C1可去掉,L1直接绕在另一个磁环上,还省一个磁环。如果认为此电路选择性好些的话就应该在L2的另一端接地,否则电路不通。

网友G:
L2 C2是通过与L1之间的分布电容接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2 C2是通过与L1之间的分布电容接地的吗?

L2不必接地而通过C2耦合到下级调谐部分,L2和C1可以看做是天调线路。这个矿机不需要地线,仅用天线即可正常接收。如果将天线接到L2上也可以一样接收,但好像选择性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电路有点问题,L2.C2.C1可去掉,L1直接绕在另一个磁环上,还省一个磁环。如果认为此电路选择性好些的话 ...

你的意思应该如下图?比较典型的线路。你说的单磁环线路(L1绕在同个磁环上)我试过,效果(主要是选择性)很明显地没有双磁环的好。

网友:
还是室外的天线作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L2不必接地而通过C2耦合到下级调谐部分,L2和C1可以看做是天调线路。这个矿机不需要地线,仅用天线即可 ...

这里接地与接地线不是一回事。如果L2不接地,只是靠分布电容,那么这个磁环电路只是起到一只输入电容的作用,可能就是没什么选择性的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应该如下图?比较典型的线路。你说的单磁环线路(L1绕在同个磁环上)我试过,效果(主要是选择 ...

对呢,是这个电路。这个比单磁环的选择性要好。3个可变,手忙脚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呢,是这个电路。这个比单磁环的选择性要好。3个可变,手忙脚乱啊。

实际上耦合的半可变电容器不需要怎么调节,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呢,是这个电路。这个比单磁环的选择性要好。3个可变,手忙脚乱啊。

请参考梁先生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75949 梁先生将这个电路讲述的很详细。不过他的是中波机子,我做的是短波机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参考梁先生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949 梁先生将这个电路 ...

电路好像有些不同呢。正因为您的是短波机才没有完全否定这个电路,中波机的话好像不太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好像有些不同呢。正因为您的是短波机才没有完全否定这个电路,中波机的话好像不太妥当。

只不过多了个天线线圈L1.其实也可以取消而将天线直接接在L2上。低频部分不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不过多了个天线线圈L1.其实也可以取消而将天线直接接在L2上。低频部分不论。

总感觉浪费了一个磁环,是土豪用法,何不用磁棒代替?

网友:
土豪级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浪费了一个磁环,是土豪用法,何不用磁棒代替?

我现在做第二台短波机,采用磁棒+磁环的方式,然后对比优劣。不过手头没有R40C1磁棒,只有一般的短波磁棒,不一定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第二台短波机,采用磁棒+磁环的方式,然后对比优劣。不过手头没有R40C1磁棒,只有一般的短波磁 ...

我用的就是短波磁棒。声音也很大。我个人初步认为此电路有一个缺点,就是频率覆盖范围比较窄,优点是选择性好,因为是结构性问题,目前还没有想出好办法化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第二台短波机,采用磁棒+磁环的方式,然后对比优劣。不过手头没有R40C1磁棒,只有一般的短波磁 ...

试了吗?????

网友:
透明装的电子收音机。

网友:
运用场效应管做检波要好于锗二极管、这也是矿石机的一大进步、楼主做的也漂亮赞一个。

网友I:
请教前辈,除了常见的3DQ\3EQ\3DP管子,还有哪些场管可以用来检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教前辈,除了常见的3DQ\3EQ\3DP管子,还有哪些场管可以用来检波。

3DB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3DB也行。

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了吗?????

出门到外地过年了。手头的事只好拖一拖。下月初见分晓。

网友(2017-05-17):
做二个磁环线圈的漆包线直经是多少?

网友:
做工很漂亮,看来天线很给力,我做的矿机在白天9点后收不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