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神奇的磁环线圈让信号强度大幅提高

楼主(2015-01-27):
我一直在想,在窗台最佳接收位置,不用天地线,到底能有多少信号可供接收,以直流电流看,从最初的几微安,到十几微安,换上磁环线圈后达到了25uA,能不能再提高,甚至让50uA的微安表暴表有没有可能,通过对现有矿机细微改进,这一梦想有望实现。
一、调整部分:
1、磁环线圈:改前,7mm+15mm磁环,里斯线660x0.04绕37匝,满绕,头尾相接,电感量128uH;改后,15mm磁环,里斯线660x0.04绕34匝,头尾之间留有6mm缝隙,电感量85uH。
2、大环与磁环连线,改前,市场上买的带线鳄鱼夹,导线截面积低于0.5平方毫米;改后,自己用4平方BVR线做的连线,插头、鳄鱼夹全铜。
3、检波二极管:改前是用单个1N60,改后是用2x1N60+2x2AP9,4个并联。
二、接收效果对比:
(1)改前
1、空载电压3.984V,单个1N60检波。
2、有载电压、电流分别是13.76mV和25uA。
(2)改后
1、空载电压达到了空前的4.8V,单个1N60检波,2AP9没这么高,不知为什么。
2、有载电压、电流分别是23.6mV和44uA,2x1N60+2x2AP9并联检波。
3、300Ω舌簧耳机两只并联,端电压交流5.21mV。
4、用噪声仪测两舌簧耳机音量,最大值77dB。

空载电压4.8V

空载电压4.8V

有载电压、电流分别是23.6mV和44uA,耳机端电压交流5.21mV。

有载电压、电流分别是23.6mV和44uA,耳机端电压交流5.21mV。

舌簧耳机音量77dB

舌簧耳机音量77dB

楼主:
最简单的单调谐二极管检波电路

楼主:
这是改前的图片

网友:
赞一个,前排坐下学习

网友:
市场上那些彩色鱼夹线一条0.7欧,用在高频肯定不好,用在哪里都不太好,有时还接触不良,断了都不知道。

线圈都是电感小的输出大。同等Q值来说,电感小的损耗也小,所以输出大。这个现象用磁棒插入抽出对比试验就一目了然。用磁环就要增减匝数,有心人才会做。

网友A:
磁环线圈灵敏度和输出都不错,但要兼顾选择性,所以输出的电压会受影响

网友:
大环接收功率=电动势平方/串联电阻。如果电感不变,Q值高意味着串联电阻小,灵敏度就高。如果电感改变了,那还是要看电阻。线圈每增加一匝都增加损耗,折算出更大的串联电阻。所以串联较小电感可获得较大接收功率。另外是小电感容易阻抗匹配。大电感是有载Q值的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梁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线圈灵敏度和输出都不错,但要兼顾选择性,所以输出的电压会受影响

选择性很尖锐,调到最佳状态很麻烦,所以在双连上并了个33p小空连,便于微调。
这个强台是中国之声756KHz,对其旁边的702kHz(最大电流6uA)江苏台没任何影响。

网友:
都是能折腾的人,不错,支持

网友C:
空载电压竟然达到4.8V,实在令人吃惊。什么地方?真是玩矿机的好地方。

网友D:
可以装号筒大喇叭了

网友:
好!无天地线,能收到江苏台。

网友E:
佩服老师的不断试验的精神

我个人看法 大环线圈接收的是 电磁波 环的面积越大 匝数越多 ,接收的感应电压就高;当然要用粗铜管减小线阻,提高Q值,中波大环用最大的电感配合最小的可变电容谐振在高端电台,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制作更大环和绕更多的圈数,增加接收信号的能力;如果还想增加环的面积,高端就得用2组大环并联,低端2组串联,来实现频率覆盖,可以采用 反绕双值 形式 ,因为大环的分布电容大,环的面积还是有限制的;要不就超出所要接收的频率了;

要是您把那个磁环线圈换成几圈紫铜管,我想接收的电压会更高的;

网友F:
还是没有说距离电台多远和本地场强多大.
大线圈等效高度其实可以算出来,
先算一个大概的数出来吧!!

网友:
很厉害哦,制作也漂亮

网友:
做得真好。

网友:
效果很好,期待更多接受环境的细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佩服老师的不断试验的精神

我个人看法 大环线圈接收的是 电磁波 环的面积越大 匝数越多 ,接收 ...

电压应该和匝数无关 一匝都可以收短波 只与所围面积成正比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压应该和匝数无关 一匝都可以收短波 只与所围面积成正比吧

发射塔好比 变压器的初级 大环线圈好比 变压器的 次级,环的面积越大穿过的电磁波就多,匝数越多,感应电动势就大,大环线圈既是天线也是LC谐振回路,所谐振频率的电压是此时LC谐振回路的Q倍,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周长2米的一匝线圈,电感量2uh左右,加上分布电容,我们只有使用最小几p的电容才能,谐振在18MHZ左右,周长4米得2匝线圈最高只能谐振在12MHZ,高端就收不到了,做过短波大环的坛友都知道,2匝的声音比1匝的大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发射塔好比 变压器的初级 大环线圈好比 变压器的 次级,环的面积越大穿过的电磁波就多,匝数越多,感应电 ...

受教了,但是匝数越多,Q值会下降,所以我猜一个直径对应有一个最佳圈数

网友H:
看到过一本书,可能是《收音机扩音机特殊电路》一书吧,记不太清楚了。里面说过,环形天线也是磁性天线,具有性能稳定,有方向性,Q值也不低于典型的磁棒天线。缺点是体积大。既然是磁性天线,必然是匝数多输出信号强度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射塔好比 变压器的初级 大环线圈好比 变压器的 次级,环的面积越大穿过的电磁波就多,匝数越多,感应电 ...
做过短波大环的坛友都知道,2匝的声音比1匝的大多了,

如果一匝面积相等,那么2匝强过1匝

如果总周长相等,那么1匝强过2匝

楼主:
谢黄兄、李兄、99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电压竟然达到4.8V,实在令人吃惊。什么地方?真是玩矿机的好地方。

我家距离发射塔大约15km,中国之声756kHz,发射功率就不知道了,一直在查,没查到。
所以我在测试时都选择对比的方式,在同一接收位置测量,看看效果是不是更好。比如最早用ф10x80磁棒做参考,空载电压是82mV,见图片位置。
4.8V确实挺高的,但只有在紧贴边的位置才有这效果,放到窗台中间,立马降到一半不到,说明铝合金窗或者墙内钢筋起了作用。

在墙角

在墙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装号筒大喇叭了

接上号筒试了,比原来又大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老师的不断试验的精神

我个人看法 大环线圈接收的是 电磁波 环的面积越大 匝数越多 ,接收 ...

大环反向双值,好想法,有机会一定试试。
目前我试验的结果是:
全部用铜管大环,空载电压低(相对于铜管大环+磁环线圈),但带载能力强,最大电流高,适合强台,缺点是费铜管;
铜管大环+磁环线圈,空载电压高(高Q磁环的作用),适合弱台提升,弱台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有说距离电台多远和本地场强多大.
大线圈等效高度其实可以算出来,
先算一个大概的数出来吧!!

我这电磁波场强分布不均匀,室内不同位置相差巨大,四个窗台只有这个信号强,就是在同一窗台上,靠边和在中间位置都相差不止一倍,所以计算方法可能不行,实测更好一点。
距离发射塔大约15km,中国之声756kHz,发射功率就不知道了,一直在查,没查到。
所以我在测试时都选择对比的方式,在同一接收位置测量,看看效果是不是更好。比如最早用ф10x80磁棒做参考,空载电压是82m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有说距离电台多远和本地场强多大.
大线圈等效高度其实可以算出来,
先算一个大概的数出来吧!!

等效高度是对远场平面波来说的,生搬硬套在近场低阻波这里一点意义都没有。靠近钢筋铁水管辐射都是近场。

网友F:
问题是近场波是谁的波?
远场的残余还是近场的反射?
一个距离发射台15公里的室内,如果连远场波都收不到,
其实就是天线完蛋操.
然后靠钢筋水泥管的近场辐射波接收信号?
于是只能对比,自己和自己比.
一种没有普遍意义的和别人能验证的现象.
一般会被放到科普"假说"的花边新闻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受教了,但是匝数越多,Q值会下降,所以我猜一个直径对应有一个最佳圈数

我认为 大环的面积和匝数,是根据接收的频段来确定,应该有一个最佳面积和匝数的最佳值;根据所要接收的频段,来确定绕线圈的材料,减小线阻和分布电容,提高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过一本书,可能是《收音机扩音机特殊电路》一书吧,记不太清楚了。里面说过,环形天线也是磁性天线,具 ...

谢谢您加分!

我也只是做了几个矿机,有一点体会而已,也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近场波是谁的波?
远场的残余还是近场的反射?
一个距离发射台15公里的室内,如果连远场波都收不到,

我只讲反证法的结果:室内如果有什么穴位信号特别强的,它一定就是近场。中波不可能聚焦出得那么细的焦点,什么反射衍射干涉都不可能。“正证法”你自己去求证为什么有近场。

另给你一道思考题:一个是一米高的天线杆,一个是一米高的大环(等效高度只有20cm),当它们各自把周边的能量都吸干,谁的功率大一些?

网友:
一个是一米高的天线杆,一个是一米高的大环(等效高度只有20cm),当它们各自把周边的能量都吸干,谁的功率大一些?

接收无线电波,讲究的是谐振.
频率对应后,场强越大输出的功率越大.

但是像喝可乐用吸管那样把周边的能量都吸干!!
却是第一次被听说过.
我只知道两点:
一是吸管的直径越大,单位时间流量越大.
二是吸管的长度和它中间的负压有关系.也和它中间的流体质量有关系.
于是,太粗的吸管会呛着喝可乐的人,而太细的吸管会喝着可乐不过瘾.
太短的吸管需要不断的抽气,而太长的吸管会弄得腮帮子发酸.

于是,这里面就有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优选参数:
吸管的长度约为可乐罐的2倍(也是可乐瓶的长度加上嘴唇的厚度)
而吸管的直径一般在大于4毫米小于6毫米(请自己换算成英制吧,因为英制和下面的参数换算简便)
而在海平面的大气压力760毫米汞柱或者0.10133MPa大气压力下,
人类(不分人种或者性别)两腮的收缩,都能轻易的造成那些吸管里面的真空度,
并且让可乐以一口一口的速率被大气压送到嘴里.

这也就像标准磁棒为何通常是10毫米直径,长度在50~240之间一样,
除了有压制工艺和烧结工艺的限制之外,
铁氧体材料对无线电波的感应受制于磁滞和剩磁.
而过长的过粗的磁棒,
并不能使更多的磁力线聚焦在参绕在磁棒上的线圈中
换过材料的配比和它们的颗粒度,仅仅在某一个范围内会好一点或很不太多.

这就像喝可乐,只要瓶瓶罐罐里面还有可乐,你的吸管总能正常的让你喝上几口.
如果是一个空的罐子,
多么长的多么粗的吸管,依旧是喝不出可乐来.
只好利用它的表面积做一个丑陋的天线感应体.
吊在衣架的两端加强一点点接收场强.

你的线圈放到铝合金窗户中间反而像放在了一个大号的短路环的窟窿里,
而不放到中间,
由于短路环的磁场对你的线圈不平衡,于是单边的信号强于中间的信号
那多余的一点信号就感应到你的线圈中间去了.

如果制作无线电接收设备不去搞清楚本地场强和花大力气提高天线系统的接受能力,
特别是无源的矿石接收机......
总希望一些神器和奇迹能够无中生有的变出像节能灯干扰信号一样强烈的广播信号.
无论是正面评论还是反面评论,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科学现象不是感性的或者信仰性的一种结果.

网友:
都是大神呀,一直想做个玩,但却没什么动力,

网友:
支持折腾,建议i试试这个。

网友:
刚才用40X40方框串上一个高Q磁环线圈做了这个实验,结果输出增加20﹪!!!

网友B:
看来R40C1有些神力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R40C1有些神力鸟!

梁老师;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梁老师;赞一个!

网友:
帮顶了,自己一直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