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坛友解释一下松下洗衣机参数问题

楼主(2015-01-27):
  最近想换一台松下的波轮洗衣机,仔细一看参数有些迷糊了,对比看6.5公斤跟7.5公斤的洗涤功率6.5的居然比7.5的还要大些,6.5公斤的是3级能耗洗涤功率450W,7.5公斤的是2级能耗洗涤功率405W,请问洗涤功率具体含义?是否7.5公斤的为了降低能耗而减小电机功率了?按我理解7.5公斤的电机功率大点才是啊,熟悉洗衣机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
洗衣机的标称功率不一定与洗衣服的重量成正比的关系,因为各种洗衣机的机械效率不同,也就消耗的功率不同,能耗级别不同,这就是6.5公斤的洗衣机的电机比7.5公斤洗衣机的电动机的功率还大的原因。

网友A:
注意,这里的“洗涤功率”指的不是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也不是电源的输入功率,而是经过离合传动到最终洗衣服的“有效功率”
这个最后的功率指标是直接影响到洗净效果的。由于7.5公斤的洗衣机需要更大的传动力矩,所以就在离合器上改变传动比了。由于在传动上需要输出更大的力矩,就降低了输出的速度,能效和洗净率自然就降低了

网友B:
水越多电机负荷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里的“洗涤功率”指的不是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也不是电源的输入功率,而是经过离合传动到最终洗衣服 ...

按照你的说法在不考虑能耗的情况下6.5公斤的洗衣机还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越多电机负荷越低。

水越多的情况下肯定衣物也越多,怎么会负荷越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越多的情况下肯定衣物也越多,怎么会负荷越低呢?

注意看看6.5和7.5的内筒是否一样大,如果是一样大(目前好多洗衣机6KG以上7.5以下都是一个桶)那只是水位设定不一样,假如:6.5的最低水位可能是20L水,但是7.5最低水位起码是25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越多电机负荷越低。

这个请问是什么原理?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请问是什么原理?愿闻其详~~~~~

具体道理不清楚,我的洗衣机是三洋带模糊逻辑的,具体就是根据布质,重量,水温来选择水位,检测布质和重量是靠电机转动后到停止的时间所发出的脉冲来判断,如果布重厚电机的脉冲就少,就要加水,直到脉冲符合电脑内的数据,我自己发现如果在洗涤过程中加件衣服进去,波轮转两下就开始进水了,如果取出衣服水不会马上排掉,但是进入漂洗过程后水会比洗涤过程少进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在不考虑能耗的情况下6.5公斤的洗衣机还要好些。

7.5公斤的能洗更重更多的衣服啊,各有优点啊.看你需要了

网友:
都是实验室特定条件下理论数据.7.5比6.5功率还小.证明效率高.所以二级效能.6.5是三级.

网友:
我觉得那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不同的情况下,肯定都不一样。

网友:
能效比啊,不用解释。以前的汽车烧多少油?现在的呢?这个问题不用纠结。建议买直驱变频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