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和大家分享下雅马哈AV功放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楼主(2015-01-28):
再分享下雅马哈AV功放恢复出厂设置:
1. 机壳左下角的 <MASTER>  设为 <OFF> (关机)
2. 打开前面板 ,按住 <STRAIGHT> ,同时把第一步的 <MASTER> 按下设为 <ON>(开机)
    此时屏幕显示 "ADVANCED SETUP"
3. 旋转面板上旋钮 <PROGRAM> 选择 <INITIALIZE> 项
    此时屏幕显示 "INITIALIZE CANCEL"
4. 再次按下 <STRAIGHT> 以便选择 <ALL>
       屏幕显示 "INITIALIZE ALL"
5. 再按出 <MASTER> 键 ,使其为 <OFF>   (确认重设,并关机,OK)

网友A:
这个步骤,在什么情况下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步骤,在什么情况下要做?

设置混乱了可以恢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步骤,在什么情况下要做?

比如把中置或者其它声音关闭了,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只有恢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把中置或者其它声音关闭了,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只有恢复了啊

原来如此~
有些设置的确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有些设置的确有点麻烦~

嗯,是的,多谢支持!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天龙av功放不自动可不可以这样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有没有JVC功放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JVC功放的设置方法?

暂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JVC功放的设置方法?

给你留意吧,有的话再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