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制作一个简单易做的桌面小台锯

楼主(2015-01-28):
最近迷上了模型制作 ,天上飞 的  地上跑的 水里跑的  都喜欢玩 做船经常需要切割三合板 平时做电路板也经常需要切割PCB ,一直想搞个小台锯,恰逢今天雨雪天没什么事 ,花半天时间做了个,顺便发出来参加第六次大赛吧。
物资准备  直径6MM铁杆一根 10厘米长即可(我是用一坏螺丝刀做的 刚好6MM)
                内径6MM 外径12MM 带台阶轴承2个
                空径6MM小锯片一个
                550电机一个
                2-3MM铁板(我这个是刚好有点废料利用了 ,大家可以参照实物根据需要选材)
                皮带轮(用一节合适的塑料棒中间钻6MM孔 装上后用电钻带动,然后刀片靠上去车出皮带沟)
所需用到的工具  角磨机 手电钻 6MM丝板 扳手 18MM开孔器(电机台阶位需要用到)丝攻一个(固定台面铁板用)
  下面就看图吧 很简单 也没什么好解说的了 ,一看就明白
1  铁杆2头攻丝 用来固定皮带轮和锯片
2 在焊好的铁架上左右对称钻12MM的孔 装轴承,轴承带台阶 从外往里装  然后上颗螺帽定位后中间再装上锯片或皮带轮在上另一颗螺丝,图上是刚给皮带轮开槽完毕
3 装好后的样子
4 装电机
5 完工 如果需要割面积大点的东西,台面需要换稍厚的 然后上沉头螺丝就可以了,我这个是就地取材剪的一块DVD盖子

网友:
不错。。   我也是玩航模的。。    不知力道怎么样

网友:
挺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A:
靠山做成可调的更方便

网友:
还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力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山做成可调的更方便

这个根据需要改动简单,此帖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小工具好啊!我们做不了的只能拿钱买了!

网友:
皮带轮制法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看来不错,不占地方,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
应该上几张使用情况的照片!

网友B(2015-11-11):
我没条件做,就买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条件做,就买了个

那里买的发个连接看看

网友:
一个很实用的小工具,改天仿一个

网友:
关注使用效果如何,能切割细木工板子吗,往往细木工板里面有钉子,厚度也关键。切割复合板,尼龙,环氧板行么。。

网友(2016-05-06):
全铁啊,第一次看到.以前都在木坛看用木头做的.不错.

网友C:
能用吗,上几张使用中的照片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吗,上几张使用中的照片分享一下

只做模型玩玩,割割三合板,PCB不成问题,,需要锯厚点的加大功率就可以了,原理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