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行车记录仪增加红外夜视的一点感受

楼主(2015-01-30):
买了一个带电子狗的行车记录仪,发现夜里行车时记录仪录制的图像很暗,于是有了给记录仪增加红外夜视功能的想法。从朋友那里要了一块摄像头上的红外灯板,于是开始考虑如何安装。因为我的行车记录仪是直接放在大台上的没有吸在前风挡玻璃上,于是想到了是否可以利用记录仪本身自带的吊架改造。现将改造过程图片传上来
总结使用效果感觉不如摄像头上使用的亮度高。实际效果远处的图像不是很明显

焊接一个5.5mm电源插母

焊接一个5.5mm电源插母

这是吊架反面将反面紧固吸盘我尾部大了一个6mm的孔供电源插头用

这是吊架反面将反面紧固吸盘我尾部大了一个6mm的孔供电源插头用

左侧面

左侧面

后面

后面

右侧面

右侧面

装在车上的使用效果

装在车上的使用效果

网友A:
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没有付诸于行动。

希望楼主发个改造前后对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没有付诸于行动。

希望楼主发个改造前后对比图

就因为效果不明显,所以发上来请高手指点,家里安装了红外球机变倍后夜里可以看清两公里左右的霓虹灯字。这个使用后近处还行,远一点就感觉不到什么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因为效果不明显,所以发上来请高手指点,家里安装了红外球机变倍后夜里可以看清两公里左右的霓虹灯字。 ...

首先成像来说球机不知道比行车记录仪好多少倍,简单点说光圈就大好多了。

第二点,你现在用的是枪机的红外光源。枪机的电源是DC 12V 1-2A的,球机的电源是AC 24V 2-3A的功率就摆在那里了。

最后的话,球机能看到很远的霓虹灯主要还是光圈大,一般球机的红外光源能射到50多米这样。

网友A:
再啰嗦一下,外面那圈大一点的红外二极管就是远射的,近的就是里面那圈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啰嗦一下,外面那圈大一点的红外二极管就是远射的,近的就是里面那圈小一点的,

我加上的那个红外灯板就是摄像头上拆下的,电源电压就是12V直流,而且装在原装枪机上夜视效果很好。可放在行车记录仪上就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上的那个红外灯板就是摄像头上拆下的,电源电压就是12V直流,而且装在原装枪机上夜视效果很好。可放在 ...

记录仪的问题,你换个摄像头装车上试试,效果肯定比记录仪好。

网友:
也不上传个图片上来看一下实际效果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镜头周围自带4个红外补光发光管,环境变暗后自动开启。
但是,这四个红外管点亮时是不发出可见光的,你根本无法分辨它是否已经点亮。但通过记录仪的屏幕图像,可以见到物体已经被照亮,还有照亮物体上发出的反光。如果把四个红外灯遮盖,则见到一片漆黑,遮光物移开,又能显示红外图像。
你的红外灯点亮时还可以见到可见光,这是不同点。

网友:
最后一张别人看着挺霸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镜头周围自带4个红外补光发光管,环境变暗后自动开启。
但是,这四个红外管点亮时是不发出可 ...

-有一种深蓝色的就看不出发光,只有用相机才能看出来,我也有那种,没装。方的,不合适

网友:
这个感觉没太大必要啊,装了不好看

网友C:
不知你的行车记录仪是否支持彩转黑模式,用红外灯作照明的话,记录仪要支持黑白模式的,在彩色模式下,红外灯不起作用的,晚上要效果好,最好在车前安装白光的LED灯,正因为前面几个朋友已经说过,这记录仪的光圈比较小,你这灯的功率还相应要大些才有作用

网友:
估计是汽车玻璃对红外线的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行车记录仪是否支持彩转黑模式,用红外灯作照明的话,记录仪要支持黑白模式的,在彩色模式下,红外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