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甲类功放是否必须要有耦合输出变压器?

楼主(2015-0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bu yi ding   , er fang

网友A:
          不求大功率的话, 可以这么玩:

网友:
喇叭有直流电通过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变压器隔离或电容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耦合电容了,那要是没有变压器,又没有电容呢?

图片链接~

网友:
硬要没变压器没电容的话可用双电源

网友:
单管甲类 没有双电源的,双电源的甲类放大电路啥样

网友:
一般的OCL电路,只要将末级电流调大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推挽甲类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求大功率的话, 可以这么玩:

喇叭有直流电通过是不行的,可以用电阻负载,用隔直电容输出。

网友C(2017-07-18):
请问各位大侠4楼的电路图输出大约是多少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大侠4楼的电路图输出大约是多少瓦呢?

看供电多少才定,越高越大。R1用电感代替效率最高,其次是恒流,电阻最差。

网友:
看供电多少才定,越高越大。R1用电感代替效率最高,其次是恒流,电阻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