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做单管机

楼主(2015-01-30):
初次做单管机,失败。只有交流声。手触天线次级线圈时交流声变大。用的是坛里9014+4148的线路图。求老师指点,该怎么检查。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
偏流你调了吗?很重要的,就是R

网友A:
那个电感错了吧,有那么大吗?

网友:
检波管应该是一个4148,一个2AP9,;另外可以加再生,。估计灵敏度低,距离电台较远。可以加外接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感错了吧,有那么大吗?

电感实用的是7毫亨多点,耳机电阻是30欧。

楼主:
二极管是用的两个4148。是不是一定要一个4148一个2ap9啊

网友:
好像应该是2.5-3mH吧

楼主:
测得集电极电流是15毫安左右

网友A:
太高了,调一下偏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了,调一下偏流就行了

那集电极电流要调到多大啊?还有电感是不是太大了啊?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得集电极电流是15毫安左右

能不能把实体图贴上来

楼主:
不好意思,看看明天能不能发图。

网友:
上图看看实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