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YAMAHA 功放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雅马哈AV 功放,DSP-A1000最近左右声道声音不一样大, 时而左边大,时而又变大,有时左声道还不响。平衡电位器有杂音,清洗后没有杂音了,但还是不一样大,有时做声道不响,怀疑是音源转换电位器或喇叭继电器   ,可是太复杂,不敢动手啊,有哪位高手大哥拆过此类似的电位器给指点一下.                                 下面是转换电位器

楼主:
想把转换电位器整个放到酒精里洗一下可行吗

网友:
你上的图片貌似不能叫转换电位器。叫转换开关比较合适

网友:
用WD-40清洗剂清洗下试试

网友:
平衡电位器弄过后测量过正常没有?很多人喜欢用有机溶剂去清洗往往容易清洗坏了,如果怀疑转换开关有问题直接把信号短路过去看

网友:
转换开关,用酒精清洗,注入酒精,来回多拔动几次

网友:
如果确定是这个东西问题  可以喷WD40,清理一下,如果判断不了 可以短路判断。
PS:我见过几例,竟然是输出继电器接触不良导致的,年代久了 触点氧化了

网友:
功率管老化的不出声都试过,这问题还是要细心检查

楼主:
现在是有时响,有时不响,用手动下转换开关就好了,有时沙沙响,断断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