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BOWEN

楼主:
动力车
引用 网友A:
收个50很正常
引用 网友B:
收个50,现在这社会,搞维修的不要吃饭了。液晶起码几个50还差不多。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可惜我不会用.......,...

楼主(2015-02-04):
现在也很便宜的,2000左右!

网友D:
不用示波器测纹波,用ESR表测电容内阻也可以吧

网友:
高手呢,遇上我这样的三脚猫,上次我吧客户的三星40寸整块电路板换了,模块化修理,是趋势,,

网友:
请问一下你把示波器耦合方式调到AC还是DC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用这个,应该也可以修好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要不然电容一个一个检查代换,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个50很正常

现在物价那么高,收50楼主 就不要吃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示波器测纹波,用ESR表测电容内阻也可以吧

那样好像的拆电容,一个一个拆

网友:
收个二百大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是固态电容不良?我遇到过是点解电容不良的

网友:
100至200不伤大雅,现在的物价上涨的都买不起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