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舟MF66终于修好,上测试图

楼主(2015-01-31):
收了只航舟MF66表,到手测各档不通,拆表头查表头通,平衡好,电流满偏。再查发现档位开关处电路板铜箔磨断所致。修复后测试自我感觉满意,上测试图(自制三用土基准):

30V档:5V

30V档:10V

300uA档:50uA

R×1档:100Ω

R×10档:10K

R×100档:100K

R×100档:10K

R×100档:1K

网友A:
楼主的基准仪哪里买的?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不错啊,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基准仪哪里买的?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自制的,38度看过类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基准仪哪里买的?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自已做的土基准,用6位半台表标定,用于调校4位半数字表和指针表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已做的土基准,用6位半台表标定,用于调校4位半数字表和指针表很方便

想折腾楼主这样的测试源,请问有图纸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折腾楼主这样的测试源,请问有图纸支持吗

制作方法都是本坛的,方法很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种就行了

网友C:
不错,此表很精致,另外楼主的基准也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此表很精致,另外楼主的基准也很精致

谢谢鉴赏,意犹未尽,再上测交流电压图

60V交流档,和4位半表对照

网友D:
是块不错的小表,没有MF90的档位多,有没有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块不错的小表,没有MF90的档位多,有没有内部图?

小表不怎样,还是外磁的

网友:
是块不错的小表

网友D:
原来是外磁表头,俺那MF90就不是外磁了,内磁的,也是印刷板,不过上边用了一小半的线绕电阻,只用一个3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外磁表头,俺那MF90就不是外磁了,内磁的,也是印刷板,不过上边用了一小半的线绕电阻,只用一个3号 ...

你说的是这款表吗?但用的是2号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79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