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烟机修理一例

楼主(2015-01-31):
家里的 Romcl 牌抽油烟机,故障现象是难启动,转速挡位乱跳(就是你开一档,在一、二秒内,自动在一~三档和关闭之间跳来跳去)。开始认为是触摸开关被油污污染,打开没有发现问题,用汽油、无水酒精清洗无效。仔细观察,工作时指示灯有闪烁,怀疑供电有问题。打开,发现该机用一个小变压器降压,整流后用8050加12V稳压管稳压成12V供电。万用表检查也没有问题。
用7812替换上述稳压电路,故障排除。

网友:
可能是那个是劣质开关电源供电的,你不妨修修看,很可能是滤波电容 失容了导致的。

网友A:
抽油烟机这个玩意现在都不修了太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油烟机这个玩意现在都不修了太脏了

唉,消费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档次。自己的东西,能修就修。总不能打个电话叫商店送一个过来,然后出¥50运费让送货的人把旧的拿走吧。

网友:
此故障现象典型的电源供电能量不足,顺着这个思路很好修复的,祝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油烟机这个玩意现在都不修了太脏了

大款才能达到的水平吧!老百姓还达不到那样的生活水平呢!还是自己修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款才能达到的水平吧!老百姓还达不到那样的生活水平呢!还是自己修修吧!

赞同,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美德,可以修的东西尽量使它继续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美德,可以修的东西尽量使它继续服务。

符合绿色生活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