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录音机 REC MUTE 开关内簧片

楼主(2015-02-01):
    去年打理完二十多年的一台小型 SANYO M7790K 收录机,试音时左声道音量小于右声道,检查了两声道的部分电容均完好,就此懒得放下。
  最近利用闲暇时间再次处理此故障,发现是磁头的问题,更换了 AP-4211 新磁头后重放正常。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9691-1-1.html
  在录音实验记录静音时发现,基本无静音功能了,检查是 REC MUTE 开关接触不良造成,故打开此开关处理,有一簧片断裂,就此开始动手制作这个簧片。

打开后损坏的开关,这种开关就是在二十年前,可能也买不到。那个小簧片很有弹性。

打开后损坏的开关,这种开关就是在二十年前,可能也买不到。那个小簧片很有弹性。

加工需要的部分工具,图片上注明了用法。

加工需要的部分工具,图片上注明了用法。

这个簧片加工成了废品,再重新加工。

这个簧片加工成了废品,再重新加工。

第二次重新加工的簧片,与原簧片的对比。

第二次重新加工的簧片,与原簧片的对比。

三只簧片:原装 废品 加工而可用品。

三只簧片:原装  废品  加工而可用品。

簧片装入,按动非常顺滑、轻松自如。

簧片装入,按动非常顺滑、轻松自如。

已焊接在板上

已焊接在板上

已焊接在板上 正面 REC MUTE 开关

已焊接在板上 正面 REC MUTE 开关

SANYO M7790K 收录机(未安装好)

SANYO M7790K 收录机(未安装好)

楼主:
谢谢 pussydoggy 给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不错啊!

一般一般   第一个都作废了

网友:
这开关有卖吧,老式电话机免提自锁开关

楼主:
进口三洋机  电话机的尺寸不知是否一样,6脚功能相配吗?谢谢提醒,修好了不用买了。

网友B:
这种开关带锁和不带锁的大量有卖,数字表,电脑机箱等都有大量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带锁和不带锁的大量有卖,数字表,电脑机箱等都有大量运用

哈哈 修复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提醒,二十多年前的收录机,修一些器件也是一种乐趣,也许找的就是这种趣味,现在可能什么配件都可以买到、可以替换,但我们是矿友,即制作, 维修,研讨聚在这里的。再次谢谢各位高手,坛友。

网友:
虽然,此类开关很容易找到,但,楼主的动手能力值得赞赏

网友:
这都能做?牛

网友C:
这个配件随便找,但是被楼主的能力折服! 加分加精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件随便找,但是被楼主的能力折服! 加分加精鼓励

谢谢版主 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

谢谢夸奖 喜欢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细心。

喜欢动手

网友(2017-09-06):
扬声器换成低音扬声器可能会好听

网友(2022-01-10):
不知道这款机跟U4系列那款好听?外观这款单卡比较特别,不常见的正面按键款。

网友:
虽说这种开关很常见,但楼主的手艺是真不错

网友:
学习借鉴了,现在的修理大多是以更换为主,很少是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