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彩电换管座烧了显像管?

楼主(2015-02-01):
原是GZS102108,买的时候没注意是104,换上之后黑屏,高压包附近冒出烧焦味,换回来依然黑屏,求大神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5-2-1 23:29):
谢谢各位的回答。

补充内容 (2015-2-25 18:39):
灯丝好像没有断,一节电池串联LED发光二极管,测显像管3、4脚是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损坏的电阻在什么位置?

网友:
测下灯丝有没有烧,要是正常的话一般显像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焊多焊少一个脚吧,你应该拆管座时做好记号,把多出的脚剪掉。没什么大问题,黑屏是你把空脚焊上去了。

网友A:
108与104管座是可以互换的。

关键有一个问题:1,不同的显像管,有的是蓝枪与最右边的一个脚在显像管内部连通,有的是灯丝的某一个脚与最右边或者最左边的第一个脚在显像管内部相通。有的显像管,又不相连。

2,厂家在设计印刷板时,有的第一脚,最后一脚是接地的,有的厂家设计是空的不接地。

3,市场上卖的管座,有的是第一脚,最后一脚,是空的,外部有引脚,内部是空的,有的却是所有引脚都没空。

厂家如果设计印板的管座的是第一,最后一脚是接地的,就必须安装第一脚,最后一脚是空脚的管座,否则遇到某些型号的显像管,要么是蓝枪与地短路,开机满屏蓝屏回扫线,要么开机烧灯丝限流电阻。

楼主描述的情况,多数是一头一尾的管座都焊住了,而且内部不是空的,印板又是接地的,显像管灯丝有与最后一脚或者第一脚是内部连通的,所以造成了灯丝电压对地,烧坏了灯丝限流电阻。

处理办法:把管座的第一和最后一脚,与电路断开,悬空。换灯丝供电限流电阻。

网友:
一般不会烧显象管,冒烟的是灯丝限流电阻,104不能代换108 ,

网友:
显像管除了灯丝烧断,其他不会出什么问题,估计是限流电阻,或者高压包坏了。损失不大。

网友:
显像管灯丝断了就没维修价值了。高压包部分绕组烧了,行管也测量一下。

网友:
灯丝限流电阻烧断,测原管座那一脚是空的,断开那脚接地。

网友:
发个尾板图?图上来一切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与104管座是可以互换的。

关键有一个问题:1,不同的显像管,有的是蓝枪与最右边的一个脚在显像管内部 ...

和我的修理方法一样,

网友:
现在我们这里很好的显象管没老化的卖出价也只50元,那些收购旧家电的买回去就拆来当处理电子垃圾一两块一斤买给废品站了。一个管座好的也要20元高压包35元。我家的原好康佳纯平面显象管还没老化也50元扔了。因为这里不许搞卫星锅,不许搞鱼骨。标清机顶合也要淘汰了,要上高清光纤已到家门。如要用标清就等于已前模拟的质量,机器升极节目源要方便储存就要压缩一下容量。来到家还是标清等级。美其名叫数字升级。所以现在不修了,对玻璃瓶小问题就扔扶持内销。

网友:
不会是弄漏气了吧

网友:
麻烦大了...................................

网友:
灯丝的可能性大

网友:
1、灯丝断没断,拿万用表量一下!
2、有没有漏气,等换了管座,看显像管里有没有发“蓝光”,如果发了蓝光,恭喜你,漏气了!
3、高压包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