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的主要技术特性及使用技巧ZT

楼主(2015-02-01):
麦克风的主要技术特性及使用技巧        ZT

2011-02-28

1.灵敏度

  灵敏度是表示麦克风声电转换效率的重要指标。它表示在自由声场中,麦克风频率为1KHz恒定声压下与声源正向(即声入射角为零)时所测得的开路输出电压。单位为毫伏/帕。1Pa=10bar,   1ubar大致相当于人正常说话音量,在1m远处测得的声压。

  动圈式麦克风灵敏度约1.5~4毫伏/帕,而电容式麦克风灵敏度比动圈式高10倍左右,约20毫伏/帕。

  麦克风的灵敏度也有用分贝(db)表示,规定1伏、帕为0db。由于灵敏度都比1伏/帕小得多,所以表示的灵敏度都一db。

  麦克风灵敏度高是件好事,它可以向调音台提供较高输入电平,可以提高信噪比,但太高其输出电压也高,容易产生过激失真。

  用于卡拉OK演唱时,麦克风与嘴巴的距离很近,所以对灵敏度的要求并不高。如果用于乐队录音或舞台剧演出,则对灵敏度的要求较高。

2.频率响应

  频率响应是反映麦克风电转换过程中对频率失真的一个重要指标。麦克风在恒定声压和规定入射角声波作用下,各频率声波信号的开路输出电压与规定频率麦克风开路输出电压之比,称为麦克风的频率响应,用分贝(db)表示。一般专业用麦克风频响曲线容差范围在2db。频率响应是麦克风接受到不同频率声音时,输出信号会随著频率的变化而发生放大或衰减。最理想的频率响应曲线为一条水平线,代表输出信号能直实呈现原始声音的特性,但这种理想情况不容易实现。

  频率响应曲线图中,横轴为频率,单位为赫兹(Hz),大部份情况取对数来表示;纵轴则为音强,单位为分贝(db)。0分贝代表麦克风的输出信号跟原始声音一致,没有被改变;大于0分贝代表输出信号被放大;小于0分贝则代表输出信号被衰减。

  麦克风使用场合不同,要求频响范围和不均匀度范围也不同。

  动圈麦克风往往不取平坦频响曲线,而在高频段(3~5KHz)稍有提升,这样可增加拾音明亮度和清晰度。一般在离声源很近距离使用时,会出现低频提升现象称为"近讲效应",所以在150Hz以下低频段最好有明显衰减。

  电容式麦克风的频率响应曲线会比动圈式的来得平坦,还原更为真实。常见的麦克风频率响应曲线大多为高低频衰减,而中高频略为放大;低频衰减可以减少录音环境周遭低频噪音的干扰。

3.指向特性

  麦克风灵敏度随声波入射方向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称为指向性。常用指向图来表示。用不同指向特性的麦克风拾音时,对直达声/混响声的比例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根据声源选择合适指向性的麦克风。

  常见指向性有全向型(无指向)、心形、超心型、锐心型、8字型(双向)等几种。

  a.无指向:此特性对所有方向声波入射有同等灵敏度。要拾取环境声时,通常都会使用全指向性的麦克风,这样拾取到的声音会有强烈的空间感 、但在环境噪声大的条件下不宜采用。

  b.心形:此特性对正面180度方向声波入射有效,背面声音被抑制。正面灵敏度最大侧面稍小,背面最小。如要拾取正前方的声源,心形指向性的麦克风较为理想。

  c.锐心型:此特性正面110度入射角,抑制声反馈最好。

  d.超心型(单指向性麦克风):此特性正背面90度入射角同等效果。 它的指向性比心形麦克风更尖锐,正面灵敏度极高,其它方向灵敏度急剧衰减,特别适用于高噪音的环境和立体声拾音等。

4、输出阻抗:

  从麦克风的引线两端看进去的麦克风本身的阻抗称为输出阻抗。 目前常见的麦克风有高阻抗与低阻抗之分。高阻抗的数值约1000~20000欧姆,它可直接和放大器相接;面低阻抗型为50~1000欧姆,要经过变压器匹配后,才能和放大器相接。高组抗的输出电压略高,但引线电容所起的旁路作用较大,使高频下降,同时也易受外界的电磁场干扰,所以,麦克风引线不宜太长,一般以10~20米为宜。低阻抗输出无此缺陷,所以噪音水平较低,传声器引线可相应的加长,有的扩音设备所带的低阻抗传声器引线可达100米。如果距离更长,就应加前级放大器。

5.动态范围

  是指麦克风输出最小有用信号和最大不失真信号之间电频差。动态范围小,会引起声音失真,音质变坏,因此要求有足够大的动态范围。

6.信噪比

  指在规定输入电压下的输出信号电压与输入电压切断时输出所残留之杂音电压之比,也可看成是最大不失真声音信号强度与同时发出的噪音强度之间的比率,通常以S/N表示,一般用分贝(dB)为单位。信噪比越高越好,信噪比越大,则表示混在信号里的杂波越少,还原质量就越高。

7.最大输入声压级

  最大输入声压级是麦克风所能承受的达到0.5总谐波失真的最大声压级的度量,一般用分贝(dB)表示。

  无论什么型号的麦克风,其声一电变换非线性畸变都会随声音声压级的增加而加大,所以,每种麦克风都有一个“最高适用声压级”的限度。当麦克风所处的声压级超过这个限度时,麦克风输出的电信号的非线性畸变会超过它能允许的程度,后面的电声设备就无法加以校正了。所以,使用的麦克风必须要满足其在拾音点的声压级的要求。

  专业麦克风的最大输入声压级一般定得较高,只要它和声源间的距离得当,就不会产生可闻的失真。

8.音色

  麦克风的技术参数,对我们按不同用途或要求,使用麦克风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但不是绝对的,尤其是麦克风的音色是不能用技术参数作标准的,音色更多取决于声音的谐波,而影响谐波的因素非常多,环境、演唱者、扩声录音器材是最主要的,甚至一个麦克风支架、一块窗帘、一颗小小的螺丝都会对音色有影响。

麦克风使用小技巧

1、演说者距离麦克风的最佳位置是15~40公分。

  如果距离太近,演说者的低音部分会因音量过大而失真。如果距离太近,会产生“近场效应”其表现是增加了过多的低音,讲话含混不清,严重的则完全听不清。但如果背景杂音太大,有时不得不靠近 麦克风讲话。此时可选用可衰减低音的麦克风,较好的麦克风设计有内藏低音衰减装置,能够减低因太贴近麦克风所产生的失真困扰。如果没有这种麦克风,在放大器上压缩低音也很有帮助。

  如果演说者必须以较远距离讲话,则麦克风会同时收录空间里的其他声音,因而影响演说的清晰度。如果麦克风与指扬声器同在一室,则扬声器所传出的声音会被麦克风收入之后并重复放大,情况则更为糟糕,最后可能会出现回声啸叫。

2、麦克风应该对准嘴部至一直线。

  由于指向性麦克风接收来自直线方向的声音灵敏度最大,所以演说者在说话时最好将麦克风对准嘴部,至一直线,以避免音效变差。

3、说话时尽量保持一定音量

  在公共广播系统中,亦可采用音量限制器,以保护扩大器。音量限制器可以帮助使用者控制麦克风输出音量,避免突然地音量失控,吓坏了听众,或损及音响设备。

  音量限制器的功用不在“校正”演说者因抑扬顿挫,而是在帮助演说者以清楚而且平缓的音调,传达所要传达的信息。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了解到,麦克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录制音乐,一切声音都通过麦克风拾取,麦克风的品质直接关系着音乐质量。 从数百元的动圈麦克风到数万元的电容麦克风,各种类型,不同功能特点的麦克风琳琅满目,档次有高有低,然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麦克风,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23-05-25):
K歌用哪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