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维修电磁炉的基本方法及所需工具
借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描述
望,就是用眼睛去看,目测。
闻,就是用嚊子去嗅,有无异味。
问,就是问用户了,具体有什么故障表现,
望闻问都是父母给的,不用花钱买。
切,中医里指切脉,把脉,这里就是指工具了,一般必备以下这些工具。
1. 指针万用表,家维人最多人用的是47型,用作粗略测量,它直观迅速,低端的数字表(2000元以下的)比不了的。
2. 数字万用表,常见的几十元的三位半就行,用于精确测量电压和电阻阻值。
指针表和数字表,大约相当于医生手中的听诊器和体温计
3. ESR表,本人这几年使用过几款ESR表,以指针式扩展版最好用,即使小鬼头老师的简易版也不错,数字式不提也罢,当然,你手头有电桥也行,但要小心使用,因为电桥是精密仪器,一旦损坏业余条件难以修复,即使修复也难以保证它的精度了。
ESR表和电桥大约相当于医生手中的B超与X光
4. 示波器,其实维修电磁炉很少用到,没有也行。
5. 焊台,以白光用T12烙铁芯的为佳,荷包鼓的可以买成品,钱少的就自己组装,花上百多元就行了。注意,电源要用工频变压器的,用开关电源的不能叫焊台了,叫直流烙铁,它已失去了焊台应有功能。
6. 隔离变压器,由于电磁炉都是热底板的,也就是它与220V交流电是连通的,对人身安全有危险,所以应该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市电后,才能进行检修.隔离变压器功率不须很大,如要兼顾修理电视机,有300W就行了.因为修理完毕,电磁炉合上盖后,就拆去它不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维修我一般都是 100封顶,25起步, 换个小开关小问题的25拿下,   电容电阻 中修故障的,45~ ...

各地消费不同,我这地方是农村,高于40元基本没人修了.这个要因地制宜,在你那里50--100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删除我的回复

  为什么要删除呢? 可以给个理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维修我一般都是 100封顶,25起步, 换个小开关小问题的25拿下,   电容电阻 中修故障的,45~ ...

你真能收得上来,我这里烧管的40,换按键的一般15到25,有时候熟人10块都换,没办法东西太便宜了,触摸式新的品牌机也就200左右。收多了人不修了.
关于串灯泡的问题,我维修台上一般都必备个100W灯泡,主要是维修电磁炉和电源部分(假负载)使用,爆管的机器在上保险的时候都用灯泡串下,看有没有明显异常,没有明显异常就可以上保险试机,有异常再做检修,这样相对来说我觉得对维修效率上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的维修工具 可以简单的说只需要螺丝批,电烙铁(相应焊材), 一块数字表这三样就能足够使用,相信 ...

    借这个帖子问烟板一个问题,电池炉220处有个一般用2UF的滤波电容(不知道这个称呼是否完全正确),当我们维修中串灯泡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有这个电容的话灯泡会相对比较亮,也就是说电流比较大,拆掉这个电容或灯泡就不亮了,电流也就小了,很多时候我发现这个电容换新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拆下来的电容指针表量冲放电也正常,数字表量充放电也正常。当我们用原理去理解的时候(很多电容降压式的电源用的是1UF)发现这应该是角消耗了。竟然这个电容在这个位置浪费这么多能源,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又要用这个电容,在实际运用中很多杂牌货是没有这个电容的。
  上面的有些地方可能理解的不到位,请烟版指正,并对这个电容的作用以及有何没有的区别和其耗能问题能不吝赐教.

楼主:
再说一说电路图这个拦路虎
称它为拦路虎并不为过,因为能找到的电路图与实物大多对不上号,令人产生畏惧心理,觉得无从下手,初学者更是心里没底。
乍办?
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且听我往下说。
从研发能力去说,一切都迎刃而解。国内,具有独自研发能力的厂家并不多,大家都知道,搞研发不但要有能人,还要有经费。小厂不具备这些条件,但它一样有电磁炉出卖,为何?仿制呗,说山寨太难听。这下你有眉目了吧,基本出自一个母本。
如果你把梁吉铭先生那个电磁炉维修百解图吃透,基本不用再去找电路图了,我以前也说过这句话,基本可以通杀市面上的电磁炉。
你要修的电磁炉与百解图对不上号的,基本都是分压电阻阻值不同,其它没什么两样.如果在你看来确定差别较大,那就是早期生产的或是最近2年才上市的,以下会谈到这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这个帖子问烟板一个问题,电池炉220处有个一般用2UF的滤波电容(不知道这个称呼是否完全正确),当 ...

这个电容在电磁炉中主要有三个作用,从高频方面分析, 电磁炉的主电源(300V)滤波是靠电感处理的, 而5UF电容是给高频功率电流提供短路回路的,电感既能做直流滤波又能增加高频阻抗 减小电源污染, 而进线的2UF电容在此是进一步短路泄漏出来的微量高频干扰, 换句话说 这个2uF电容和电感组成了一个LC滤波网络(整流桥在高频分析的时候是短路的 ),进一步的防止高频电流污染电网。 这个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正好反过来,这个电容可以将电网上的差模干扰屏蔽掉,这样同步信号的稳定性就会大大提高,结果就是爆管将会大大降低,不信你把这个电容拿掉后电磁炉的爆管几率将会大大增多。

  第三个作用是针对电网的,但是不是干扰,而是最常见的功率因素问题, 这个电容也就是校正电磁炉无功功率的,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电磁炉工作时候无功电流将会大大提高,这样对电磁炉的电源线和用户家中的电线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甚至引发过热烧毁。举个例子正规电磁炉电源线都是国标1平方的,按照2100W电磁炉 电流9.54A 这个时候的电源线已经是接近极限,如果功率因素偏低,这样实际电源线的电流将会提高到12~15A 所以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以上就是电磁炉进线2UF电容的作用。  但是估计您对交流电路的概念理解有些生疏, 电容单独连接到电源上消耗的是无功功率, 有电流(无功电流) 但不做有用功,而民用电表是不计算这个无功电流的, 所以不用担心电表跑字。 你在回路中串联了灯泡后就变成RC串联回路,交流电能通过电容给灯泡通电,无功电流就能将灯泡点燃,此时也一定的消耗了电能,电表走字。 廉价的充电器通过1UF电容降压这个分析是不正确的,电容在这里的作用是限制电流,而不是降压, 串联电容后的供电回路类似于一个恒流源。

网友:
谢谢分享,静坐学习!我家里一个电磁炉,不检锅,被我拆开来,放在角落里一年多了,不知道那个电阻变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说一说电路图这个拦路虎
称它为拦路虎并不为过,因为能找到的电路图与实物大多对不上号,令人产生畏惧心 ...

  正解!所有的电路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核心电路结构都是一样的, 只要搞清楚电磁炉的电路结构和信号流程 就能鬼来杀鬼。   这一点其实在“大师傅”们维修显像管电视的时候是如鱼得水的,  因为所有的电视机电路都不出左右,所以没有电路图一样修,但是到了电磁炉为啥大神门都说需要电路呢? 想想这个也是一个滑稽的表现。

楼主:
想学电磁炉维修技术的同学,不要心太急,我之所以一节一节的拆分开来,目的是每次不要看太多,不然长篇大论,令人厌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网友:
烟版的这本书我也有,指导性挺强,前些时候修好了一个电磁炉。感觉现在出的电磁炉集成度很高,没有那么多单元电路了。

网友:
好贴,认真学习了,感谢老师的辛勤付出。

网友:
支持一下先!
有空就來听课……
家里有几台电磁炉。

楼主:
再说一说现在正在服役的三种电磁炉
说是三种,实际上是一种,基本一样的,为了描述方便,按生产时间先后顺序将其划分开来。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有的电磁炉电路,与梁吉铭先生的那个百解图有少许不同的原因了。(注意,这里说的是指已经使用了新器件IGBT的产品,不是第一代的老古懂.)
1.        早期生产的。由于当时芯片MCU功能不够强大,有的功能要用到外围件4路电压比较器LM339这块IC去完成,一个电磁炉要用到2块,或者,一块LM339和一块LM393 (LM393是双路电压比较器),芯片电源和驱动电路是由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降压稳压后供给,由于工频变压器及稳压电路对市电电压变化适应性能有限,所以,这种电磁炉会出现低压无法启动现象,不是炉子有故障的呵。这种炉子仍有少量人在使用。这种炉子转换效率不是很高,看散热器的个头那么大就知道了。
2.        中期生产的。这种炉子电路与梁吉铭先生的那个百解图基本一样的了。芯片MCU功能有所提高,只有一块LM339了,芯片及驱动电路供电已改用开关电源的了,对电网电压适应性能已经很好,这种炉子存世量最大。效率已有所提高,散热器缩小了很多。
3.        就是近这两年及现在正在上市的。这种炉已经没了LM339了,单块芯片MCU就能实现所有功能,转换效率最高,散热片很小的了。

楼主:
吓我一跳,无烟版把我这帖搞成培训专用帖,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不成,无烟你上来站讲台,我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回了后论坛分减少 觉得自己说的可能哪里不妥

这几天矿坛服务器不稳定,很多会员的积分都有不明减少情况。如果是扣分会有记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吓我一跳,无烟版把我这帖搞成培训专用帖,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不成,无烟你上来站讲台,我下去.

不是火坑! 是普渡众僧。  你大胆讲我帮你维持秩序。

网友D:
有机会一定要拜读梁吉铭先生的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电磁炉中主要有三个作用,从高频方面分析, 电磁炉的主电源(300V)滤波是靠电感处理的, 而5U ...

感谢烟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火坑! 是普渡众僧。  你大胆讲我帮你维持秩序。

谢谢
谢谢您从旁押阵,指点

网友:
维修过,就是换电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电磁炉太难修了,电路设计反常规,高低压混合,哪也不敢摸不敢碰,想测量电路线排又短都拉扯着量不着, ...

深有同感!

楼主:
以上说了一些电磁炉的变迁史,以及现役的三种电磁炉基本的电路概况,下面就说一下第一种,早期生产的电磁炉维修方法,这些炉看上去虽然有点老土,修好后再用几年是没问题的。注意,这里说的是指已经使用了新器件IGBT的产品,不是第一代的老古懂.

早期生产的电磁炉仍有少量在服役,也就是采用工频变压器降压的那种,变压器是它的典型标记,这种炉子本人所修也不多,社会拥有量不大倒是其次,主要原因是,一旦损坏,用户就认为太老了,无维修价值,直接淘汰这才是维修店接修不多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较多维修店惧怕这种老炉,因为这种炉有相当部分得的是暗病,修起来有点费时费力,不好搞,于是叫用户弃修送去废品站。但这种炉子电路设计余量大,用料也很讲究,虽然电路稍复杂一些,但不要被它所吓怕,也不要头大,因为它的损坏基本都是易损件为主,一般都容易查找出来,所以,真的维修起来不是很费劲。但也不要轻敌,这些炉子服役了很多年,有相当部分得的是暗病,如果没有一定经验和维修仪表,要将故障元件查找出来也不是件易事。据本人总结,其易损部件主要有,以轻触按键失效为最多,其次就是3.3UF(或2UF)和5UF的MKP电容和稳压电源部位的电解失效,再次就是同步电路的分压电阻变值或开路损坏了,当然,也有个别是电源变压器损坏了。总结下来,那些得暗病的炉子,相当大部分都是电解和MKP电容失效捣的鬼,现在好了,有了ESR表,查找失效电容容易多了,因为不用把电容拆下来,直接在板上测量,就可以把失效的拿下来了,维修效率得到大大提高。

最麻烦就是变压器损坏了,很难找到,但也不用担心,钻钱眼的人早就为你想好了,用电磁炉专用开关电源组件直接替代它,这个组件市面上有卖的,几元钱,比变压器还便宜,用专用电源组件代替原机变压器后,不但性能不会下降,反而可以根治电磁炉低压性能不好,低电压(指市电电压)不易启动的毛病。接线也简单,把原机的变压器和稳压电路元件拆除,因为此组件已带稳压功能,原机的就不要了,然后按说明书接好线,做好绝缘并固定适当位置就成了。

楼主:
这是无烟版的图,原来那个百解图已找不到了,借用这图,虽叫故障寻找区,其实已进行百解了,没大的区别.
这图版权是梁吉铭先生的,转载或借用等要注明出处并征得梁先生的同意.

网友F:
自己也修过几台电磁炉,有修好的,也有没修好的。现在跟此专贴好好学习学习。
另:麻烦动力车版主和无烟超版推荐几本修理电磁炉方面的书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上说了一些电磁炉的变迁史,以及现役的三种电磁炉基本的电路概况,下面就说一下第一种,早期生产的电磁炉 ...

我倒真是有一台"第一代國产电磁炉",80年代末期产品。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电源组件"、和几个大个的髙压电容,哪里可以买到(捜索X宝,用啥关键字)?
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倒真是有一台"第一代國产电磁炉",80年代末期产品。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电源组件"、和几个大个的 ...

如果真的是第一代的电磁炉,门控管是用高反压三极管组成组件的老古懂,只有收藏价值无使用价值了.
我说的早期生产的电磁炉,是指已经使用了新器件IGBT的产品.

网友:
现在手里还有十几台楼主说的第一,第二代炉子。学修的时候一定请教楼主和烟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是火坑! 是普渡众僧。  你大胆讲我帮你维持秩序。

读了烟版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有个地方没看懂,就是第12页的最后两行“在T2~T5时间,由于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是左正右负,所以V+大于V-”,这个描述与图1-7的“振荡电路电流变化波形图”不一致,图上在T4时刻电容的电压就开始过零了,所以接下来13页第一段的叙述是否也有问题?这只是我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许是我理解的不对,希望烟版抽空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也修过几台电磁炉,有修好的,也有没修好的。现在跟此专贴好好学习学习。
另:麻烦动力车版主和无烟超 ...

  淘宝 搜索本版大号“梁吉铭”一堆一堆的任你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本梁吉铭老师的‘看图学电磁炉,第2版’ 一边看此书 一边读此贴 会不会进步的更快啊

作者在此,不懂就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读了烟版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有个地方没看懂,就是第12页的最后两行“在T2~T5时间,由于 ...

  你那本应该是第一次印刷的 印刷有误, 第二版就改正了。  一下子没找到这个修改后的文档 时间太久想不起来是啥了, 大概的意思是对的,仅仅是T的时间标注有点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本应该是第一次印刷的 印刷有误, 第二版就改正了。  一下子没找到这个修改后的文档 时间 ...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本梁吉铭老师的‘看图学电磁炉,第2版’ 一边看此书 一边读此贴 会不会进步的更快啊

第2版的11页有图1-7 “振荡电路电流变化波形图”,能否帖个图上来,我看看第1版是哪里错了,谢谢。
第1版的这个图中有错误:

第1版的这个图中有错误

第1版的这个图中有错误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2Mjk1NjY4.html?firsttime=0这个是不是使能方面的故障呢?,这是开机后用锅拖后的现象,请无烟,动力车,两版主说说看。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看视频也不明白想表达什么,是不检锅还是检不到锅?还是偶尔上电就炸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看视频也不明白想表达什么,是不检锅还是检不到锅?还是偶尔上电就炸管?

是这样的,这为一故障机,开机后,用锅在上放一下,拿走,在用检锅信号仪拖进拖出,此时信灯常亮,是否说明机取在工作中,使能没有关闭,是吗?再上一段视频,请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3MTU3NTc2.html?firsttime=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无烟版的图,原来那个百解图已找不到了,借用这图,虽叫故障寻找区,其实已进行百解了,没大的区别.
这图版 ...

把电路图看明白了之后,在图纸上分析起来还不是很难。问题是连上线之后的实物你想测量的位置够不着。我照葫芦画瓢也修好过几台,但是修不好的还是啥招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这样的,这为一故障机,开机后,用锅在上放一下,拿走,在用检锅信号仪拖进拖出,此时信灯常亮,是否 ...

当按下开机键后,MCU会发出检锅信号,当检到有锅并且锅具合格之后,MCU才会发出功率信号进入加热状态,当把锅移走后,MCU停止功率信号,又进入检锅状态,继续发出检锅信号,这时如果把锅放回去,MCU检到有锅后又会恢复加热状态,MCU发出检锅信号会持续一段时间,超过这段时间确认无锅后,MCU才会停止此信号,同时发出无锅信息在面板上显示出来,或者发出蜂鸣警告声,提醒用户放锅。

其实你可以把故障现象直接写出来,以无烟能力,直接指导你检修那个部位还来得干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路图看明白了之后,在图纸上分析起来还不是很难。问题是连上线之后的实物你想测量的位置够不着。我照 ...

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当初,我也象你一样,有同样的困扰。首先要明确,在加热状态是不允许测试的,因测试会导致干扰或改变测试点的工作条件,使保护电路失去保护能力,容易爆管,即使测到有电压显示,也是无参考意义的,因为工作时,整个电磁炉都处在闭环状态,他的工作状态时刻变动着,所以,在维修中一般只能测试静态电压。

检修电磁炉,首先要确疹它患的是什么病,才能对症下药,检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例如,是不加热,还是断续加热,是不检锅,还是检不到锅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当初,我也象你一样,有同样的困扰。首先要明确,在加热状态是不允许测试的,因测试 ...

多谢,只测静态电压就好多了,不知道要接哪些电路,不接那些电路?加热线圈都不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只测静态电压就好多了,不知道要接哪些电路,不接那些电路?加热线圈都不接吧?

为了方便测试,一般都取下线盘.
我在维修中除了测试它的供电18V和5V是否正常之外,其它电压我很少测试.基本都是在断电情况下维修.例如,怀疑主板有问题就把它抽出来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测试,一般都取下线盘.
我在维修中除了测试它的供电18V和5V是否正常之外,其它电压我很少测试.基本 ...

好,都是经验之谈。我也按这样方法试一试。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这样的,这为一故障机,开机后,用锅在上放一下,拿走,在用检锅信号仪拖进拖出,此时信灯常亮,是否 ...

还有!看到你视频中将线盘引线延长 连接,这样很多时候LC会因为干扰而不起振 把故障表象散转化,结果百修不得其解。修电磁炉最好不要随便换线盘 ,原装线盘就是电路中重要的数据 你改了无意修好 换回原装后患无穷,或许你现在修好了 装机后回家爆管了,回头找你这时候人家就不是说配件质量不好 而是你手艺不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2版的11页有图1-7 “振荡电路电流变化波形图”,能否帖个图上来,我看看第1版是哪里错了,谢谢。
...

现在比较忙, 年后有时间我看一下后给你回复,感谢您的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按下开机键后,MCU会发出检锅信号,当检到有锅并且锅具合格之后,MCU才会发出功率信号进入加热状态,当 ...

谢谢回复,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看到你视频中将线盘引线延长 连接,这样很多时候LC会因为干扰而不起振 把故障表象散转化,结果百修 ...

哦,线延长不可取,以后注意了,谢无烟版提醒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是一样的,我就不发图了,如果你非想看 可以加我Q2558808569

哦,不是说第2版已经改正错误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哦,不是说第2版已经改正错误了吗

他的是《看图学修电磁炉》第二版  你的是《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   他的是第二版,  你的是第一次印刷,   你应该找的是 《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的第二次印刷,看版权页里头写得很清楚 这本书是第几次印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是《看图学修电磁炉》第二版  你的是《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   他的是第二版,  你的是 ...

哦,原来说的不是同一本书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读了烟版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有个地方没看懂,就是第12页的最后两行“在T2~T5时间,由于 ...

《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 一书中12页 最后一段,"在T2~T5时间  ”应更正为,在T0~T2时间。 13页 第一段“在T5~T6时间  应更正为,T3~T4

同样  在《看图学修电磁炉》第二版一书中 14页第一段 “在T2~T5时间  ”应更正为,在T0~T2时间。第二段在T5~T6时间  应更正为,T3~T4

也请amwpflkm同学注意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 一书中12页 最后一段,"在T2~T5时间  ”应更正为,在T0~T2时间。 13页 ...

如果把"T2~T5时间 ”更正为“T0~T2时间”,那么“谐振电容C3两端电压是左负右正”是否应更正为“左正右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如果把"T2~T5时间 ”更正为“T0~T2时间”,那么“谐振电容C3两端电压是左负右正”是否应更正为“左正右负 ...

这个可以不改 因为没有说明是那种电路 这里说的左正右负是一个虚化的概念。  这里的分析仅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读者去理解, 而不是某个真实电磁炉的 控制方式,这里已经把同步输出的信号和IGBT之间理想化了, 实际同步输出的是一个产生三角波的启动脉冲 。 但是IGBT在LC谐振逆程过零触发IGBT是严格不会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不改 因为没有说明是那种电路 这里说的左正右负是一个虚化的概念。

关键是接下来的描述 “所以V+大于V-,IC2C输出高电平”,可是在T0~T2时刻,图上对应的是IGBT的导通时间。
也许是我钻了牛角尖,好吧,大体知道是这么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接下来的描述 “所以V+大于V-,IC2C输出高电平”,可是在T0~T2时刻,图上对应的是IGBT的导通 ...

爱钻研是好事,本版给你加分鼓励,毕竟这本书编写已经有6年的时间, 我也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技术上的东西有些生疏,所以您下子让我再自己给你分析有些为难,实在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钻研是好事,本版给你加分鼓励,毕竟这本书编写已经有6年的时间, 我也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技术上的东西 ...

理解、理解!话说这本书的指导性是很强的。

网友:
2015-1-4 我的【富士宝】【电磁炉】出现【滴滴】声音,不能加热,折腾了3天,没有修好,扔到了一边。现在早已经买新的【电磁炉】了!

网友J:
电磁炉修过几百台,自修以来炸管两次,【就碰过一次难修的,开机几分钟就停机就像关机一样马上开机又工作几分钟关机,再开机同上,所有怀疑的件几乎更换了还是原状】至今想不通乍回事

网友:
跟大师傅学一下,我的那台美的还是不敢动手,

网友K:
培训怎么不进行了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培训怎么不进行了呢。

  主要是大家没有提问,所以版主也不知道培训哪方面了 现在俺就提几个问题,希望能得到版主及大家的解惑!
问题:
     1,关于电磁炉电容的更换问题,5U的大电容能否用8U或4U的代换,当然电容耐压等各方面性能达到要求,不说成本,是否电容越大越好(如8U比5U好)?
     2,开关电源的输出(高频)电解电容能否换在工频整流的电容?滤波性能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当然了低频电容不能用于高频。
     3,电磁炉加热盘圈数一样,粗的铜线是否比细的好(这里说是同一款机器、)粗换细有无问题?
     4,电磁炉的可调电位器是调节加热功率吗?调了电位器有些型号的电磁炉电流变化较大有些又很小?
以上的问题百度基本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培训怎么不进行了呢。

动力版主说的,要慢慢消化 前面说的你都吃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主要是大家没有提问,所以版主也不知道培训哪方面了 现在俺就提几个问题,希望能得到版主及大家的解 ...

你问的其实前面都有回帖说明估计你是没认真看而已。 本版斗胆分解一次给你看看 大家共同学习。

1、电磁炉中 5UF电容其实不是给300V主电源做滤波的,这一点很多人都搞不明白,都以为这个电容是我们理解常识中的直流滤波电容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5UF电容的真正意义是给逆变产生的高频电流提供回路的,而300V的主电源的滤波是那个电感完成的, 试想一下 在整流电路中 10A的电流需要多大的电解电容? 显然这个5UF电容是搞不定的,  那么大的电流用电感就能轻易解决滤波。  你可以观察一下电磁炉的大部分结构,300V主电源都是先过电感后到5UF电容。这样连接也是有意义的,逆变产生的高频回路先被5UF短路 而后面的电感正好阻隔了高频电流不让其污染电网。 当然了你想增加电容容量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成本有所变化而已,电磁炉中的电容都是专业的大功率无功电容,0.27谐振电容的高频电流和整机输入电流接近,5UF的高频电流也在4~5A左右,一般电容在这种环境下会迅速发热失效,而电磁炉电容不会。  当然了你想加强主电源的滤波效果加大电容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在5UF电容上并联, 300V的电源滤波电容应该加在 整流桥输出之后,电感之前。如果你直接和5UF电容并联,电磁炉工作后很快就会冒烟甚至放炮,到时候你就郁闷的清洁电磁炉内的碎纸片了。

2、不知道你说的电解是想放在什么地方? 是低压电源滤波还是电磁炉的300V主电源滤波? 如果是300V主电源设置请参看上面第一条。

3、电磁炉的线盘线径粗细理论上是不会影响电磁炉的加热效果 ,但是线径的总截面确定最大电流,多股是降低高频损耗,电磁炉电路中的线盘是按电感考虑的,只要线盘的导线界面能允许最大电流就能安全使用,股数越多 高频损耗越小 自身发热就越小。 一般电磁炉线盘都能互换,但是要注意电感值,电感值相差太大就会出现某些锅具不能加热或者烧管 ,小电感线盘更换大电感线盘要加大谐振电容容量, 反之就要减小谐振电容容量。

4、电磁炉的微调电阻是电流取样的定整电阻,因为电磁炉的检锅分两步,第一步通过同步频率高低确定锅具材质是否适合加热,通过后就要检查加热面积(锅底面积)是否符合要求,这一步就是通过电磁炉的电流来确定  电流和锅具面积成正比,加热面积太大 所以这个微调就是用来调整确定加热面积的,还有一个就是确定电磁炉的功率修正。  正如你说的,调这个电阻对功率没有变化的是单一功能系统,这个电磁炉软件仅仅是用电流数据来确定锅具加热面积,而不做恒功率处理, 调这个电阻对功率有变化的,就是在之前的功能上多一个恒功率处理,就是电磁炉通过监测电流变化确定电磁炉输出功率,在各种工况下保证达到标定输出功率; 因为电磁炉的输出功率受锅具材质、面积、等因素制约,所以有些电磁炉会出现某些锅具火力大某些锅具火力小的问题,通过恒功率补偿后就能够大大减小这个功率差别,用什么锅功率都接近。 最好没事别乱调,  有时候虽然看到功率大了,自己觉得是好事,其实等你换某些锅具后就会 嘭!!   爆管了……

   我说完了,你也看完了……  写了那么多不知道你能明白否? 网络不是啥都有,啥都有的是人群聚集的论坛  比如矿坛  。 看完了 觉得有用就给加点分鼓励啊! 矿坛良好风气从我做起。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其实前面都有回帖说明估计你是没认真看而已。 本版斗胆分解一次给你看看 大家共同学习。

1、 ...

谢谢,同意您的大多数解答!
   1,5UF电容不是主要给300V主电源做滤波,但空载时它也起到一定滤波效果,所以这个电容失效时测得电压偏低。而300V左右的主电源的滤波是那个电感完成的? 试想一下 在整流电路中 10A的电流需要多大的电感? 所以电感滤波的功能也很微小吧?有些尚朋堂的这个电感就只是串在交流220V的。  还有两个同样的5UF电磁炉电容可以直接并联吧?
2,我说的是低压高频电解电容如25V、35V能否换在工频整流的电容?滤波性能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4,这条是这样理解吗?:有恒功率补偿的电磁炉电位器才可以乱调,可以改变功率大小,是好事,换某些锅具也不容易爆管,因为用什么锅功率都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磁炉修过几百台,自修以来炸管两次,【就碰过一次难修的,开机几分钟就停机就像关机一样马上开机又工作几 ...

所有怀疑的件几乎更换了还是原状,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也更换了吗?或电路板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同意您的大多数解答!
   1,5UF电容不是主要给300V主电源做滤波,但空载时它也起到一定滤波效果 ...

1、尚朋堂的电路一直都是剑走偏锋 所以他的电路不能代表一个问题。 而且他的电路在国内仅此一家,     5UF可以并联,。
2、可以直接代换 实际效能不是非常突出。
3、都不可以乱调。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是第一代的电磁炉,门控管是用高反压三极管组成组件的老古懂,只有收藏价值无使用价值了.
我说的早 ...

前年修了一台邻居的一代产品,修复后经同意被我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年修了一台邻居的一代产品,修复后经同意被我收藏了

如有时间,拍片上来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培训怎么不进行了呢。

不会半途而废的,只是近年了,维修工作太忙,没时间.

网友:
电磁炉还真的不好修,有的修好了用不了几天功率管就有坏了,所以我们都是直接换版

网友:
学习!我以前收过一台苏泊尔的带变压器的电磁炉,晚上会自己开机的,有时又是正常的。

网友:
手头也有本无烟版主的【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
跟帖学习,学习。

网友:
真是好贴,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
电磁炉不太好修.没修过.学习了

楼主:
电磁炉的特殊元件
IGBT
IGBT是新型器件,它全称是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它的制作工艺,我们维修者不必去管它,知道它的性能和正确使用就行了。
它的原理和内部等效图,书中已有介绍,就不多说了。具体说一下常见常用的管子型号及代换。
本人在维修中常用到的有:
1.        15N120  25N120  内部带阻尼二极管,25N120可代换15N120
2.        20R120  20R1202 20R1203 均带阻尼 ,这三种管均可互换。这三种管关断速度快,不能用15N120或25N120代换。否则会出现小功率时加热正常,加大功率就炸管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个别炉子用的管子内部不带阻尼二极管,可用带阻尼的代换,反过来不行。带不带阻尼,可从资料中查得,或从经销商处获知。

楼主:
电磁炉的特殊元件
MKP -X2 电容
MKP -X2电容是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X2代表安规电容的意思,是安规电容中的其中一种,也就是当它自身损坏后,不会导致电源短路。
MKP-X2电容不能用其它电容代替,因为电磁炉工作在高频,高压,大电流工作状态,要求电容介质损耗极低,用普通电容代替的话,因介质损耗大而迅速发热冒烟损坏。
要注意的是,市面上已有假冒MKP电容,这些假货上机后一般在10分钟内冒烟炸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的特殊元件
IGBT
IGBT是新型器件,它全称是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它的制作工艺,我们维修者不必去 ...

我补充一下, IGBT 现在基本都是含带阻尼的,不带阻尼的电磁炉基本都是老款的电磁炉,大多使用东芝GT40 25系列的IGBT 。   带不带阻尼看电路板上IGBT管旁边有没有二极管即可知道, 还有一点 老电磁炉采用东芝GT40 25系列IGBT管的电磁炉 谐振电压大多是2KV  而现在电磁炉谐振电压是1KV, 看谐振电容的耐压值即可知道,  常规的25N120  25R120  IGBT管 都不能用在谐振2KV的电磁炉上 。

电容 电磁炉用的,一般国内就是BM和创格两个品牌  品质稳定 相对价格较高,但是假冒的很容易分辨, 外壳粗糙 模具工艺差  引脚比较细  而正品的是铜脚 0.8毫米粗细,外壳 铸模精细。

楼主:
电磁炉的特殊元件
电阻
说到电阻也特殊,有的人会不以为然。如果你真的这样理解的话,即使你能修好电磁炉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同步电路,过零电路及浪涌电路的分压电阻,一般个头较大,这些电阻功率一般在1W以上,是不是这些地方的电阻功率损耗大呢?不是的,举个例子,早其生产的电磁炉,其同步电路分压电阻,一般由3----4只1/4W电阻串联而成,电阻功率加起来也不大,直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实际上电磁炉这些电路的分压电阻,所需功率不大。为什么现在见到的电磁炉,它的分压电阻功率一般用1W或者2W的呢?等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每个品种电阻,都有它的最高耐压值,以常见的1/4W电阻为例,它的耐压一般在300V左右,超过它的耐压,就会被击穿,这就是早期生产的电磁炉,需要用3-----4个1/4W电阻串联分压的原因,能不能用一只电阻呢?可以,就是用功率大一点的电阻,它的耐压值也就提高了。这就是你现在见到的电磁炉,可以用一只大功率电阻做分压的原因。

另一个是电阻精度问题,经常见到一些人说,这些电路的电阻精度要求不高,那你就错了。有人或许就要说了,我用普通碳膜电阻装上去,也能用。所以说嘛,这样“修好”只能说能用,并不能叫修好了,因为这样“修好”没有达到出厂时的参数,如果你家的电网电压稳定,或许能用。如果你是开维修店的,就麻烦了,用户拿回家未必就能用,甚至炸管,返修时你也未必能找到原因。

所以,同步电路,过零电路及浪涌电路的分压电阻,出厂时要求精度较高,在维修代换时,一定要用高精度的精度达1%的五色环金膜电阻,功率要等于或略大于原机的。

网友:
实用的好文章,向慷慨传授电磁灶修理技术的动力车、无烟男人及热心探讨的坛友们致谢

楼主:
                                       再说一说推动用对管  S8050和S8550
这是一对高速小功率开关管,互补管,顾名思义,是专为开关电路设计的管子,在其它电路中也常见它的身影,例如,逆变器推动电路.它是一对质优,价亷的推动用管子.容易买到,所以就不要考虑代换之类什么的,能代换它的管子,价格比它高得多.
普通一般用途的管子代替专用高速开关管,它的波形,不论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都会有少许钝角,就会使功率管IGBT开启和关断损耗增大,就有可能高热烧坏.

楼主:
电磁炉中难以理解及维修中容易忽略的电路分析

使能电路
无烟专家说,这是直译过来的,初学者不大容易理解,它怎么过使能?

白话解释就是,上电及静态强制关闭IGBT门控管电路。下面详细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为何要强制关闭IGBT了,为何要设置此电路了。

电磁炉刚插上电源时,由于各个电路还未建立稳定的工作状态,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将IGBT的栅极信号强制关闭,将栅极信号短路到地,否则就有可能刚插上电源,就损坏IGBT门控管。上电强制关闭IGBT管,这是它的作用之一

另一作用是,静态时也强制关闭IGBT管,静态即电磁炉待机状态。当电磁炉检测到无锅或锅具不合格之后,MCU发出关闭信号,通过这使能电路强制关闭IGBT ,避免在待机状态损坏IGBT。

所以,插电后,还未按下开机键,就烧门控管,必须查此电路。当使能电路的管子漏电或性能变劣之后,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毫无规律的损坏IGBT。

楼主:
顺便说一下,论坛图片缩放功能,有的新同学可能还不知道
论坛的电路图及图片,具有缩小和放大功能,即鼠标左键点击图片,调节滚轮就可以放大和缩小了.上面44楼的电路图,点击放大后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本人修一台容声CR18A电磁炉遇到连烧IGBT的故障,头疼中,想请烟版和动力版主指点一二,此炉是动力版主所讲的一代炉,是朋友的,原故障为不加热,开机不停检锅,朋友已换整流桥,igbt,保险管,三个滤波,谐震的电容,我接机后检推动对管8050,8550已烧,后级的9014已烧,9015正常,+18V(工频变压器)供电,降压的8050和稳压二极管击穿,我已将其更换,检+18V.+12V,+5V已正常并更换两片LM339N,接100W灯泡于保险处,加锅,通电微红,按开机键后一亮后微红,认为已OK,

网友:
拆去灯泡后上锅通电开机,加热3分钟后啪的一声,摸锅已发热,但却闻到一股烧器件的焦味,拆机发现整流桥,igbt,保险,推动对管都击穿,后怀疑朋友换的三个大电容不良,换,又把控制板的电阻都检查一次,正常,电容都换掉,再用灯泡试机,和上次一样,再拆去灯泡试机,又是三分钟后啪的一声。,头痛,敬请版主指教,不会真是MCU完蛋了吧

网友:
此电磁炉开机后风扇转速正常,是变压器单独一组输出供电,不是和+18v的供电同一组的,IGBT和炉面的温度检测的负温度电阻我第一次修时已更换,

楼主:
1. 原机用什么型号IGBT,换上的又是什么型号?
2.同步电路,过零电路,浪涌电路的分压电阻检查了没?

网友:
   中期生产电磁炉电路设计余量大,用料也很讲究,但标注的功率都比较保守,我们如何较简单的改动电路,使其功率达到2100W左右呢???

楼主:
电磁炉中难以理解及维修中容易忽略的电路分析

IGBT栅极4.7K电阻
这支电阻一端接IGBT栅极,另一端接地,它是一支泄放电阻,为何要设置此泄放电阻?

在电磁炉刚上电和待机状态,虽然使能电路强制关闭了IGBT管的栅极信号,但推动三极管仍然挂接在18V电路中,任何一只三极管都有极其微弱的穿透电流,那怕是纳安级,对IGBT管来说,都是危险的,因为IGBT的栅极是绝缘的,这个栅极存在着几千皮法(PF)的结电容,这微小的穿透电流就会对结电容充电,这样,随着充电电压的不断升高,IGBT门控管就会导通,这时门控管就会损坏。所以要设置这支泄放电阻,把微小的穿透电流通过这支电阻泄放掉,来达到保护IGBT的目的。

这支电阻取值,有的炉选用4.7K ,有的炉用10K ,其实这支电阻要求并不严格,只要在4.7K----10K范围内,任意阻值都行。

当这支电阻虚焊或开路,都会导致无规律损坏IGBT 。

楼主:
电磁炉中难以理解及维修中容易忽略的电路分析

IGBT栅极18V稳压二极管

这支18V稳压二极管对于能正常工作的电磁炉,它没有任何作用。为何又要设置此管呢?

它的作用是,当IGBT门控管击穿损坏时,起到保护推动电路及推动电路前面的元件的作用,所以,如果没有此稳压二极管的炉子,是设计缺陷。保护原理是,当IGBT栅极被击穿时,300V电压会往推动电路倒灌,由于此电压较高,电流较大,此稳压二极管就会短路性永久的损坏,从而保护了前面的元件。

要注意的是,推动釆用18V电源的,就用18V稳压二极管,有个别炉子推动电路是用20V的,就要用20V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回版主,我朋友说他记不起原机IGBT的型号了,他换上的是FGA15N120
我上网百度,容声CR18ce电磁炉用的igbt是 ...
1. 此机原来故障是不停的检锅,门控管未坏,到你手时,已坏门控管及推动电路,明显是人为故障扩大化,前维修者动过的电路要认真检查一遍.
2. 你说的推动电路供电是18V不一定对,要认真复查,采用变压器降压供电的炉子,其推动电压可谓五花八门,有16V的,18V的,20V的,22V的.修复后,与原设计电压误差尽量要在0.5V以内. |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这样。那我用正常的美的ST2118电磁炉(功率2100W)作比较,用同一锅水加热,ST2118电磁炉在最高功率档210 ...

用一个锅对比没什么意义,维修的炉子应该换多个不同材质的锅具试机,综合一下电流值才有参考意义.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是这样。那我用正常的美的ST2118电磁炉(功率2100W)作比较,用同一锅水加热,ST2118电磁炉在最高功率档210 ...

你的美的电磁炉功率电流太小了吧!我的都是调到9.5A的电流使用,这样使用才爽!06年左右的美的标准电路板无压力

网友:
介绍的非常详细,张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回117楼:今天今天刚修了一台闩美的美的MC-PD19JA,故障现象是不报警不加热,当然也不检锅,但按键现显示一 ...

这款电磁炉好像不是正常销售的机子 是买美的微波炉送的 电磁炉,   货号是EF196    陶瓷面板上印有“美的微波炉赠品字样” 电路板是棕色纸基酚醛板的,板子是梯形的,散热片很大,很规整, 用的是插板式变压器,  记忆中好像是这个…… 想想一晃也块11年了 那时候真的是凭技术打天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的美的电磁炉功率电流太小了吧!我的都是调到9.5A的电流使用,这样使用才爽!06年左右的美的标准电路 ...

  你知道这个板子是按照什么条件设计的么?   9.5A算个皮毛。标准版表示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个板子是按照什么条件设计的么?   9.5A算个皮毛。标准版表示没有任何压力……

记得你说过型号EP197是按2300W设计的!但发现有些197不是用标准版。有些额定功率1900,2000,2100W的美的电磁炉都使用标准版,9.5A对于标准版没有压力但是对整个电磁炉有压力呀,比如电源线,线盘温度会上去
   想不明白美的设计得很好的电路为什么不继续生产下去,现在搞得很垃圾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两位版主的讲解,讲地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维修我一般都是 100封顶,25起步, 换个小开关小问题的25拿下,   电容电阻 中修故障的,45~ ...

100以下的费用很难收了,客户总是说加点钱都可以买新的了,所以电器维修前景一片暗淡!!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当初,我也象你一样,有同样的困扰。首先要明确,在加热状态是不允许测试的,因测试 ...

因为工作时,整个电磁炉都处在闭环状态,他的工作状态时刻变动着,所以,在维修中一般只能测试静态工作电压。

这里所说的测试静态工作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比如修电视机,所谓静态电压测试是指无信号输入时的工作电压,电磁炉的静态工作电压是指什么情况,拔掉主板与面板控制板的排线后,单独测试主板就是静态工作电压吗,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测量的也仅仅是电源部分的工作电压,比如18v  5v电源等等,关于这一点(静态工作电压是如何定义的)始终觉得很困惑,还望楼主和无烟版主多多赐教。

            相对于电视机维修而言,我觉得电磁炉维修的最大难点还是测试,电视机在静态测量(断电后用电阻法测试)之后,还有动态测试,即加电后的测试,可以是电压,也可以是波形(用示波器),可是电磁炉的动态测试就很困难、很麻烦,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拆除线盘,否则几乎所有的测试点你都无法测量(被线盘阻隔或遮蔽),线盘拆除以后,除了电源部分测试电压不受影响以外,其余的部分由于没有线盘了,电磁炉就还能模拟正常工作时的工作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记得你说过型号EP197是按2300W设计的!但发现有些197不是用标准版。有些额定功率1900,2 ...

基本与厂家无关(专业制假的另当别论),是国人消费决定的.因为国人不愿意出钱,国人消费理念是,最好是用10元能买到价值100元的产品,能买到值1000元的更理想,当然,还要夹带赠品,2壶食用油,一箱面,一把雨伞等什么的.但,这可能么?既然不可能,那就回到现实中,既然客户只能出价10元,厂家当然是生产卖价是10元的东西给顾客.所以嘛......

国內精品多的是,但基本都在外国的货架上,如果把这些货摆在中国货架上,买的人极少,甚至被骂,这不是抢钱么.有的厂家曾经把精品摆上国内货架,销不动,于是乎,直接出口了,国內市场懒的去看,看也没用,卖货的利润不够交房租.有好多产品,如果国人愿意拿出,买进口产品的钱,甚至略低一点也行,国货比进口货还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记得你说过型号EP197是按2300W设计的!但发现有些197不是用标准版。有些额定功率1900,2 ...

   是EF197   这个电路用了三套板子,  最后一个批次生产的才是最新的标准板, 不是标准板的其实结构也是一样的, 这些电磁炉随便上2300W不是问题。

    呵呵 设计再好 消费者不买账 你怎么混?    你技术好,一个电磁炉200~300多块, 别家一个电磁炉168拿回家还狂送十一件套  你会买哪个?  技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体现出来的, 但是人家的价格在这里卡着确实实实在在看得到的,换成你你会选哪个?  尚朋堂一直就是以技术为本的企业, 就很多国内一线品牌都非常尊敬期技术体现,但是最后还不是告别市场了?

网友:
学习了,好教学帖。

网友:
修过一次,捣鼓半天也没弄好

楼主:
不是故障的故障产生原因

不是故障是指电磁炉本来是正常的,没有任何故障的,但由于用户或外界因素而导致电磁炉产生了故障,称之为不是故障的故障。产生这种故障原因是用户或用户的使用环境导致,查电磁炉有的是查不出来什么原因的。

1. 电源线接触不良。常见是用户的移动延长排插接触不良,电源插座接触不良,或进户线闸刀,电表处接触不好跳火,或用户电源线径太小,导致无法启动,中途停机或烧坏门控管。

2. 用户操作不当,正在加热状态,未按下关机键,就强行拔下电源插头。

3. 用户使用锅具不合格。完全不合格还好办,电磁炉不会加热,问题出于似合格而非合格的锅具,导致电磁炉一会加热一会关机,如此反复,就容易损坏门控管。

4. 风道堵塞。由于安放位置不当或有异物阻塞风道,导致风量减小过热损坏,电磁炉虽设置有热保护电路,但有效率不能做到100% 。

5. 电磁炉进水或异物。不慎进水或进金属物,或进小虫子,如蟑螂,导致电路短路损坏机器。

6. 电网电压异常。电压过低或超高。

网友:
电器维修前景一片暗淡!!客户总是说加点钱买新的

网友R:
请教2位老师:一台美的MC-PSD16A电磁炉,据顾客说,在加热过程中,发出“啪”声,空开跳闸,拆机发现电源保险管烧,IBGT烧,换同型号IGBT后,串灯泡微亮,换新保险后,上锅加电,能正常开关机,但不加热,可以调大小,数码管也能正确显示。该如何修理,该机是分两块板的,IC有,MCU、339、7406、8316S等,用飞线法测试,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因为工作时,整个电磁炉都处在闭环状态,他的工作状态时刻变动着,所以,在维修中一般只能测试静态工作 ...

要模拟电磁炉工作状态基本是不可能的,电磁炉工作时,原则上是不允许测试的,已上说过了.

在检修时,对于某些故障,测试一下电压,可以方便的查到故障点,仍是行之有效的,如,刚插电就烧门控管,电压测量法检修起来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2位老师:一台美的MC-PSD16A电磁炉,据顾客说,在加热过程中,发出“啪”声,空开跳闸,拆机发现电源保 ...

用飞线法测试,能同步?
这是什么意思?

电磁炉门控管自然性损坏是极少的,大多是其它电路出问题导致烧毁的,你没查一下其它电路,就直接装上门控管试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是EF197   这个电路用了三套板子,  最后一个批次生产的才是最新的标准板, 不是标准板的其实结构 ...

"无烟"老师您好!  我的美的MC-SP203H型电磁炉 (板号: MC-IH-M00     IGBT管: H20R120) 可以上到2300W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要模拟电磁炉工作状态基本是不可能的,电磁炉工作时,原则上是不允许测试的,已上说过了.

在检修时,对于某 ...

在检修时,对于某些故障,测试一下电压,可以方便的查到故障点,仍是行之有效的

请教:

        这里的所说某些故障是指哪一类故障,测试电压指的是哪些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在检修时,对于某些故障,测试一下电压,可以方便的查到故障点,仍是行之有效的

就是后面说的那种故障,插电就烧门控管(还未按下开机键)
测IGBT栅极电压,使能电路及前面的LM339电压.一级一级的从后面往前查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无烟"老师您好!  我的美的MC-SP203H型电磁炉 (板号: MC-IH-M00     IGBT管: H20R120) 可以上到2300W吗?

  板子没问题, 但是软件已经限定在2000W左右       你以为你想调微调电阻就能达到啊?   那么简单厂家还怎么混?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板子没问题, 但是软件已经限定在2000W左右       你以为你想调微调电阻就能达到啊?   那 ...

谢谢指教,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指教,这个还真不知道!

电磁炉的标定功率是控制芯片 限定的,  功率越大 LC谐振的峰压越高, 当然了也和锅具材质有关,  这个谐振峰压威胁到IGBT的安全,一般IGBT的耐压是1200V   而高压保护会在1100V附近做保护动作强制减少功率,你单纯的加大工作电流,当换用某些锅具后 峰压一下升高,IGBT可能就会因此牺牲。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的标定功率是控制芯片 限定的,  功率越大 LC谐振的峰压越高, 当然了也和锅具材质有关,  这个谐振 ...

谢谢!我这个的电流互感器次级断了,代换好后(没有原型号的换),串数字万能表AC电流20A档测量,微调电阻调到尽头最高功率档(2000W)只能到6.6A,于是我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的750欧分压电阻换为470欧,把最高功率档(2000W)时的电流调到8A,试烧一锅水,正常,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我这个的电流互感器次级断了,代换好后(没有原型号的换),串数字万能表AC电流20A档测量,微调电阻 ...

土办法可以,多试试几个不同材料的锅    换了互感器在调过微调  哪锅具的适用范围就有变化了, 严重的有些锅具放上去就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办法可以,多试试几个不同材料的锅    换了互感器在调过微调  哪锅具的适用范围就有变化了, 严重的有些 ...

谢谢!我试过用泡茶用的不锈钢小壶、24CM不锈钢汤锅、搪瓷面盆分别烧水,正常!应该没事。

网友Q:
引用 楼主:
就是后面说的那种故障,插电就烧门控管(还未按下开机键)
测IGBT栅极电压,使能电路及前面的LM339电压.一级 ...

插电就烧门控管(还未按下开机键)
测IGBT栅极电压,使能电路及前面的LM339电压.一级一级的从后面往前查找.

所有测试都是在带线盘还是不带线盘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插电就烧门控管(还未按下开机键)
测IGBT栅极电压,使能电路及前面的LM339电压.一级一级的从后面往前查找. ...

为了方便测试,可用一根导线代替线盘(这根线两头装上鳄鱼夹更方便),这时故障机还不能装上新IGBT.

网友S(2015-03-11):
引用 网友A:
是EF197   这个电路用了三套板子,  最后一个批次生产的才是最新的标准板, 不是标准板的其实结构 ...

尚朋堂 看了下,还继续在买吖!

网友:
引用 网友S:
尚朋堂 看了下,还继续在买吖!

还有的 但是市场份额不大了,

网友:
2.        20R120  20R1202 20R1203 均带阻尼 ,这三种管均可互换。这三种管关断速度快,不能用15N120或25N120代换。否则会出现小功率时加热正常,加大功率就炸管现象。
以前没有认真学习,犯了这个错误,又不知道原因,直到今日,看了楼主的文章。才恍然大悟。谢谢楼主。

网友:
进来看帖学习,家用电器自己会修一些还是好的。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T:
版主最好能把写得书给打个包给我们下载一下,就别要我们这些人的钱了好不,再来听讲课效果会更好。

会侵范知识产权吧,不行的.
真心想学技术,买一本书的投资都舍不得,只能无语了.

网友:
师傅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U:
请教2位老师:一台苏泊尔电磁炉修好后(换igbt)发现电流总变化,但是可以使用(变化范围8.3a-8.7a),不知道是不是修好了,电磁炉在使用情况下,万用表测300v(用鳄鱼夹一端接地线,一端接线盘的300v端),结果导致爆管,没有合适的管,换了个hr20的,又爆了,估计需要换8550对管了,不想换了。因为捡了一块更好的板子,也是苏泊尔的,在废品站从一个炉面坏的炉子上拆的,花了3块钱,因为线盘是铝的,没要。现在我想把这个新板换在原来那个炉子上,用原来炉子的旧线盘,问题来了,新板的电容是0.3uf的,原来的板子是0.27uf的,我是不是需要把新板的电容换成0.27uf呀,现在我直接接上旧线盘也能用。

这是原来的板子,电容是0.27

这是原来的板子,电容是0.27

这是新板,电容是0.3

这是新板,电容是0.3

我觉得新板的电路是老师说的效率高的那种,应该比旧版的效率高,而且新板的电流我测过,特别稳定,数字钳形表。

楼主(2015-04-10):
引用 网友U:
请教2位老师:一台苏泊尔电磁炉修好后(换igbt)发现电流总变化,但是可以使用(变化范围8.3a-8.7a),不知道 ...

以上我说过了,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是不允许测试的.你这个就是因测试导致工作点变化炸管案例.
因为你没有将配套的旧线盘拿回,所以现在也没法知道旧线盘的电感量了,其实,在维修中,用0.3U代替0.27U我也用过,在使用中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我说过了,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是不允许测试的.你这个就是因测试导致工作点变化炸管案例.
因为你没 ...

我当时没看啊,真后悔呀。新板的那个线盘我没要,新板的谐振电容是0.3的,旧板也就是坏板的电容是0.27的,我想要新板直接替换旧板,驱动旧板的线盘,是不是把0.3换成0.27好点呀。

网友:
进来学下, 还没讲到敲锅的检修啊,我遇到敲锅间歇加热的一般都是不敢接,其他的都好搞

网友:
我手头就还有个3代炉子,敲锅 电流大概到3A左右 ,原始故障是5UF电容失效,换了劣质电容,过了几天爆管,后换5UF 0.3UF电容 管子 8050/8550  就敲锅了 ,好几个月了

网友:
好贴,有时间一定好好拜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电磁炉中主要有三个作用,从高频方面分析, 电磁炉的主电源(300V)滤波是靠电感处理的, 而5U ...

无烟对电容在交流电中的作用理解的非常透彻呀。很少人关注过电容的有功和无功这一块。称为大师不为过也!

网友V:
楼主,请问,有时候检修按着一般的步奏走,测桥 IGBT 3个电容 测推动级二极管 测低压侧的+5  +18 再者就是二极管啥的,问题是如果LM339 393或324出现问题,如何能判断?难道要放到最后大幅度更换元件才能判断出吗?有何判断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理电磁炉比制作矿石机还要难。

我从来没有制作过 矿石收音机,觉得比电磁炉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本梁吉铭老师的‘看图学电磁炉,第2版’ 一边看此书 一边读此贴 会不会进步的更快啊

以前本坛里面有个帖子讨论的是:看图学开锁:就是根据:看图学电磁炉:演变命名来的,看图学电磁炉  这本书很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书买了二本,你说得书我这买不到啊,而且买来的书讲解得稀里糊涂。看得头晕。

             层主恕我说话口冷,这正是电路基础知识不扎实的表现,别说你了,我也是这样 玩笑,其实吃透电路基础原理对提高自己维修技术绝对是有帮助的,我是有切身体会并且有过惨痛教训,想学维修电磁炉(包括其他电器)?自己多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技术上的钻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书买了二本,你说得书我这买不到啊,而且买来的书讲解得稀里糊涂。看得头晕。

在淘宝输入   梁吉铭    一搜,有6页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请问,有时候检修按着一般的步奏走,测桥 IGBT 3个电容 测推动级二极管 测低压侧的+5  +18 再者就是二 ...

我发觉LM339损坏机率不大,个别机型没有IGBT栅极保护二极管的,损坏机率高点,IGBT击穿后,电流倒灌,击穿推动管,LM339连带损坏.

LM339电阻法测量我觉得不甚可靠,一般采用代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电磁炉太难修了,电路设计反常规,高低压混合,哪也不敢摸不敢碰,想测量电路线排又短都拉扯着量不着, ...

只要熟悉原理1,掌握主要的几个检测点电压,还是好修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赞赏的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电磁炉的基本方法及所需工具
借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描述
望,就是用眼睛去看,目测。

这6条总结的都很好 特别是隔离变压器的必要性 很多人坐视不管 或者不太懂 那是很危险的 谢谢

网友:
好贴,认真学习了,感谢老师的辛勤付出

网友X:
引用 楼主:
维修电磁炉的基本方法及所需工具
借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描述
望,就是用眼睛去看,目测。

你的思维能力很强大 能抓住要害 言简意赅 总结出宝贵经验 这一点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得到的 也不是仅靠书本能解决的 我没有接触过电磁炉 是门外汉 但是  触类旁通 能看懂你的文章 谢谢分享 大公无私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机会一定要拜读梁吉铭先生的大作

我买了6本维修电磁炉的书,都是网上买的,没法预览,阅后大失所望,看到本坛中提及《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买来阅后甚喜,通俗易懂,理论实际相溶合。欢迎看过此书的坛友喷我。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的思维能力很强大 能抓住要害 言简意赅 总结出宝贵经验 这一点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得到的 也不是仅靠书 ...

你有较强的洞察力,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我想前辈应该是位老革命,有丰富的知识和社会阅力,是矿坛的财富,希望你常来矿坛并指导

网友:
看了好一会  大师 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较强的洞察力,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我想前辈应该是位老革命,有丰富的知识和社会阅力,是矿坛的财富,希望你 ...

像你这样言简意赅的命中要害的帖子在论坛见到的不多 不是一日之功  电磁炉 我是门外汉 没有接触过 我只是对通信等老的东西熟悉一些 数码知识在数码之家学习两年多 收获不少 我是在百度搜索一款很老的辛普森万用表的出厂时间 偶尔发现‘矿石收音机论坛’的 在矿坛  在网友提供的线索情况下 几经努力 终于找到了 根据  它是1939年的产品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情况 因为 这款表 我推荐给上级单位的‘抗日纪念馆’  不能有误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在‘仪表工具专区’查看 那里 有我的三个帖子 提提意见吧  我来矿坛才25天  学习了不少新东西 你和梁老师 等管理层以及网友对我帮助 鼓励 关心 支持很大  我要继续努力 多发挥一点余热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电磁炉的基本方法及所需工具
借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描述
望,就是用眼睛去看,目测。

第6条很重要 一般人不在意  尤其是 在加电情况下 维修开关电源的高压电路时 它的底板可能是热板 可能有300v高压 对人身安全 有很大的危险 所以一定要加隔离变压器  不要使用金属椅子 要单手操作 穿胶底鞋  另外 最好再加一个空开  一定要小心 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因为 电路底板有时不是热板 不带电  所以容易不以为然  造成事故 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搞定{因为这是比较难搞清楚的理论问题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就一定要多听一听高手的告诫 确保安全   班门弄斧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想,拜师学艺,修电磁炉。

网友:
一台爱仕达的电磁炉,主板上一个单片机,面板上一个单片机,通信用的SDA,ScL,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现在故障是开机灯全亮,数码管全亮,似乎是不复位,但找不到晶振和复位电路,求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
    动版你好,朋友拿来一台修过的美的SK2108电磁炉,板上C3  ,R2; R50元件已给拆了,另外IGBT已爆管,如您知道上面几个元件数值,可否给我数值。谢谢!!

楼主:
C3是平滑电流取样的,一般是104.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2015-05-10):
110V  电磁炉 能改 220 的吗》???

网友:
每天我会过来认真看帖

网友:
楼主还是个维修电磁炉的高手呀想你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佩服佩服,关注此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当初,我也象你一样,有同样的困扰。首先要明确,在加热状态是不允许测试的,因测 ...

说得很好 电磁炉学问还真本不少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不改 因为没有说明是那种电路 这里说的左正右负是一个虚化的概念。  这里的分析仅仅是用一个简 ...

深入浅出 讲的很好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其实前面都有回帖说明估计你是没认真看而已。 本版斗胆分解一次给你看看 大家共同学习。

1、 ...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不复习就不能很好掌握 还要提高实践来提高 老班长方法很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测试,一般都取下线盘.
我在维修中除了测试它的供电18V和5V是否正常之外,其它电压我很少测试.基本 ...

宝贵经验 无私奉献 既安全又快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钻研是好事,本版给你加分鼓励,毕竟这本书编写已经有6年的时间, 我也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技术上的东西 ...

实话实说 让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版主说的,要慢慢消化 前面说的你都吃透了?

教学方法很好 学而时习之 才能巩固提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