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RT2123间断加热维修

楼主(2015-02-02):
此机器开机间断加热,不管开到多大功率故障依旧,拆机测量大电容和IGBT及大电阻无问题,测量功率调节电位器500欧,变质980欧,手头没有500欧电位器,只好用两只510欧电阻并联代换,结果一测量显示250欧,好吧这个大傻数 ,焊好装机通电,故障排除。

损坏的501

损坏的501

装机完活

装机完活

换好那250的俩电阻

换好那250的俩电阻

网友A:
加分鼓励一下新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一下新同学

谢谢版主

网友B:
加分鼓励新同学!

    这个电阻是确定电磁炉恒定功率和确定最小加热锅具面积的,  最好能够用回可调,并且做好功率确定后使用否则有爆管危险,  如果调节过小,用小锅具会因为过压烧坏 调节过大 用高导磁锅具的时候会出现过流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新同学!

    这个电阻是确定电磁炉恒定功率和确定最小加热锅具面积的,  最好能够用回可调,并 ...

好的,谢谢师傅指点,过几天买几只501换上。

网友C:
250是很好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是很好的数字

额,好吧

网友D:
学习了,还是版主老师傅指导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还是版主老师傅指导方法好。

恩,版主技术高超,

网友E:
线盘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盘是铝的

这个还真没注意,不过感觉不像是铝的吧

网友:
现在美的用料好差!铝盘。

楼主:
好像美的的质量一直不咋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新同学!

    这个电阻是确定电磁炉恒定功率和确定最小加热锅具面积的,  最好能够用回可调,并 ...

借地请教烟板,我家的一台荣事达电磁炉出现间断加热,一秒有两下敲锅声,如果将锅移开再放上去就不检锅,不管开大还是开小功率都是这样,查了所有的电阻,和几个大电容,还测了供电5v18v305v都正常,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新同学!

    这个电阻是确定电磁炉恒定功率和确定最小加热锅具面积的,  最好能够用回可调,并 ...

再请教烟板,还有一台电磁炉调小功率时炸管,但不是次次都这样,偶尔一次会炸管,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地请教烟板,我家的一台荣事达电磁炉出现间断加热,一秒有两下敲锅声,如果将锅移开再放上去就不检锅, ...

电流检测单元和同步信号触发这两个回路, 还有高压保护和浪涌保护有没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烟板,还有一台电磁炉调小功率时炸管,但不是次次都这样,偶尔一次会炸管,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浪涌保护单元和同步单元 还有一个高压保护单元

网友:
最好能够用回可调,现在美的用料好差!

网友:
就是铝盘,凑合修吧。不过还是建议换回原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新同学!

    这个电阻是确定电磁炉恒定功率和确定最小加热锅具面积的,  最好能够用回可调,并 ...

想问如何调试呢

网友G:
见识太少了,这个线盘才十三圈,美的2003年左右出的线盘有30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识太少了,这个线盘才十三圈,美的2003年左右出的线盘有30圈的。

那天去废品站看到个老的,真材实料的铜线盘

网友(2017-03-01):
遇到同样的问题,学习。

网友:
和楼主问题一样,换功率调节电阻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