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寸等离子电视问题(已修复)

楼主(2015-02-03):
请教42寸等离子电视问题。大家好我的一台用三星板的42寸等离子电视机开机图像闪动,上面还有噪点,要开机预热15分钟左右图像就不闪了,但噪点还有,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内部板子

内部板子

内部板子

内部板子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刚开机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开机10分钟后的图像

噪点

噪点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楼主准备自己修?

网友:
逻辑版 优先检查

楼主:
谢谢指点,不知道左右那两块一样的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我看着像是外部电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像是外部电器干扰。

你好,不是外面的干扰,有点像哪里在打火

网友:
大多数是电源电路电容失效造成的!!

网友:
等离子难修啊,楼主去3811111网看看吧

网友:
查下电容,可能有某个电容挂了

网友:
可能是某个电容异常导致的,不好查~~~~~

网友:
我修过一个台缓冲板螺丝接触不良打火 造成这种故障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觉得是哪个电容的问题.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再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帮楼主顶帖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和支持,换了板上这3个16V10UF的电容后电视图像正常了,噪点也没有了。再次谢谢大家,请看图,

换的电容

换的电容

全图

全图

全图

全图

换的电容

换的电容

板的位置

板的位置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坏的电容

坏的电容

网友:
一定要换高频品质好一些的电容。

网友:
等离子电视图像颜色好,就是太垃圾了。

网友:
原来是贴片电解吧?这种电解最次了

楼主:
是贴片电容,这种电容最容易坏,不知道厂家为什么用这种电容。

网友:
要会修,先要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2015-03-09):
电容坏了,不好检查,修好了就OK

网友:
用ESR表扫一遍,就知道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台 也这个病 也是电容造成的。

网友:
我修一台同故障,重新插拨几下排线就好了。

网友B:
怎摸查出来的介绍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摸查出来的介绍下思路

同问,揭下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