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的次品电子管

楼主(2015-02-03):
      众所周知电子管是分级别的,拿花生管来说,当年市场常见的是M级(民品),也称通一,还有通二,业余品或可利用品,有的干脆直接标次品。比如6P1电子管,在困难时期能够买到业余品或次品已经不错了,起码省去用6N1替代的麻烦。近年来J级T级Q级满天飞,要想见到业余品或次品反而很难。石家庄一网友前几天拿来一台上海161,6P1是次品,生产于1962年困难时期。拍照下来做纪念:

网友A:
以前看到手表、缝纫机,都有付品。自行车应该也有吧?不过没有看到过标示。

网友:
我有两只6F3次品管。不过用着没发现问题。

网友B:
请祥细说一下常用电子管分级标示   后面字母都代表是何级别管子  谢谢.

网友:
这些年来见不到次品管的原因,会不会被那些奸商们拿来改造后当成正品管了?

网友:
现在手头大多是以前留下的电子管其中1A2--2P2都是当时的业余品。以后还有一只6J5的次品。以通1的比较多些。从前用起来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祥细说一下常用电子管分级标示   后面字母都代表是何级别管子  谢谢.

电子管分级问题海版发过帖子。

网友:
从“次品”二字可以看到老一辈人的诚信
电子元件出厂时都会做各项指标参数的测试,有任何一项不合格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个体会被标上“次品”,一般情况下,这些所谓的”次品“都是可以用的,如果不能使用的,根本不可能到达出厂检测这一关,所以这些“次品”有的可能仅仅是外观不合格,比如嘴歪了,玻璃吹黑了,固定架不平等,有的可能是因为某一个参数不在指标范围,比如规定u值为30,但某个体是29,又或者灯丝电流大了10几个毫安等等,都是小问题。

“次品”在是不能销售给企事业单位作为生产资料来使用的,因为国家都是有严格标准的,但可以零售给爱好者和老百姓作为生活资料来使用,所以“次品”并不是不能用的,只是被检测指标筛选下来了而已,相比今天无良JS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是再靠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品在当年只是外观不佳的一种线上筛分.

我仔细和上海(没有北京的,只有曙光和上海的)J字的6P1对照一下,U型屏极缝隙较大,一边的固定部分三个卡子没有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手表、缝纫机,都有付品。自行车应该也有吧?不过没有看到过标示。

现在副品或二厂货是山寨产品的代名词。

网友:
谢谢白老师指教,非常荣幸!

网友:
现在这几个次品的价格要超过正品了

网友:
      众所周知电子管是分级别的,拿花生管来说,当年市场常见的是M级(民品),也称通一,还有通二,业余品或可利用品,有的干脆直接标次品。比如6P1电子管,在困难时期能够买到业余品或次品已经不错了,起码省去用6N1替代的麻烦。近年来J级T级Q级满天飞,要想见到业余品或次品反而很难。说的很精辟,到位。那年代确实是,真难啊。水深火热呀;

网友:
现在的商品很难有次品了,不知是真的都是合格品,还是JS搞鬼以假乱真,真让人头疼,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