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仿真软件的问题,Multisim12中单刀11掷开关有吗?在哪里?

楼主(2015-02-03):
新装了Multisim 12,找不到超过8掷的开关。

网友A:
自己组合一下吧 1个单刀双制+2个单刀8制不就等于 一个 单刀16制吗?

要回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合一下吧 1个单刀双制+2个单刀8制不就等于 一个 单刀16制吗?

要回动脑子

谢谢!组合是可以,只是画出来的图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组合是可以,只是画出来的图不好看。

仿真就是示意而已,要那么好看没用。

比如你就算找到11掷的,下回需要用28的岂不是又没有,在下回要用47的呢?

所以还是用万能的方法吧。

网友:
我一直用10来着,12还没用过。有破解么?

网友(2017-01-20):
试一试自制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