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海尔冰箱坏了,第一次拆,跪求帮忙指导,

楼主(2015-02-03):
昨天海尔冰箱坏了,第一次拆,跪求帮忙指导,没有看见有电路板,压缩机没有电到,量了插头,打开门电阻无限大,问一下温控开关在哪里,是不是冷藏室那个调温开关坏了怎么换,上面有一条毛细管连着,另外请教电路图什么的磁性温度开关在哪里,打开后面看了只有一个运行电容和热保护开关,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A:
压缩机的的热保护坏了吧?!

网友B:
温控就是那个旋钮那个,一体的,拆下 有三根线,长那条铁丝状的 是温控。
其实按你这样问,估计不太懂电子的,建议还是找个师傅去搞。
(最简单的是量一下压缩机有没有开路,或者直接加电压缩机,看看能不能制冷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冷藏室上面那个调0到7的就是温控开关,有三根线。先断电,想办法把三根线短接起来,然后在通电。如果压缩机起动的话,就是它坏。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的的热保护坏了吧?!

热保护是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就是那个旋钮那个,一体的,拆下 有三根线,长那条铁丝状的 是温控。
其实按你这样问,估计不太懂电子 ...

第一次拆,不知道怎么换,那个长铁丝插到里面去了,是硬拉出来吗

楼主:
还有一根铁丝连着啊,怎么换啊,是硬把它拉出来吗谢谢,估计温控器坏的可能性大,昨天弄了一下有工作了,下班回来又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拆,不知道怎么换,那个长铁丝插到里面去了,是硬拉出来吗

长铁丝是什么玩意

网友E:
把那个长铁丝的位置补个图片,冰箱的温控我换过,我看看

网友:
如果是温控线的话,是从温控器沿着冰箱的内壁走线,直接插到后边的那个洞里的,直接拔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就是那个旋钮那个,一体的,拆下 有三根线,长那条铁丝状的 是温控。
其实按你这样问,估计不太懂电子 ...

同意
我九几年搞维修从来就不搞制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根铁丝连着啊,怎么换啊,是硬把它拉出来吗谢谢,估计温控器坏的可能性大,昨天弄了一下有工作了,下 ...

温控器连着的那不是铁丝,那是感温管,也就是很细的紫铜管,内部充有受温度膨胀系数大的物质。原理是是靠管内物质膨胀力量操作开关控制压缩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长铁丝的位置补个图片,冰箱的温控我换过,我看看

好的下班拍个图帮忙看看先谢过了

网友F:
是重锤起动器还是PTC起动器,如果是PTC起动器查一下是不是启动器坏了造成保护器保护了,重锤起动器倒是很少坏

网友G:
冰箱还有门开关,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重锤起动器还是PTC起动器,如果是PTC起动器查一下是不是启动器坏了造成保护器保护了,重锤起动器倒是很少 ...

原理图上的是ptc,拆开看过了,不知道在哪里,压缩机接线处里只看到一个热保护,下班拍个图片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换温控起动器自己可以內漏无工具自己搞不了

网友:
我老家冰箱也坏了,半年一年才回去一次,久了不用就坏了。

网友:
1.先将温控器调到最高档(强制制冷),通电试试是否可以启动。也可以从后面测量一下是否电源线的脚能够送到压缩机的供电端——如果插头的2根电源线有不通的,就检查温控器是否触点接触不良或温控器坏。
2.如果电源线通,说明温控器触点正常,就检查压缩机——拆下PTC,测量一下在常温状态下是否通,然后直接测量压缩机的2组线圈是否通。
3. 如果有基本电工知识,可试试在恢复PCT后,用220V电压直接供给压缩机,看是否能够启动。
4.经过以上检查,基本就可以确定故障位置了。

网友:
基本是压缩机的的热保护坏的多吧

网友:
直接通电给压缩机看看能否运行,再检查控制部分

网友:
断电3个小时以后在通电,行!那就没事了 如果不行检查温控和启动器就搞定了

网友H:
这个拆开检查 其实原理不复杂 你说压缩机没电 估计应该是温控坏掉 压缩机坏的几率小 先检查容易坏的 用排除法会很快查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拆开检查 其实原理不复杂 你说压缩机没电 估计应该是温控坏掉 压缩机坏的几率小 先检查容易坏的 用排除 ...

问题是第一次拆冰箱,原来冰箱一块电路板都没有,现在通过学习,知道温控器就是那个调温的,估计就是他坏了,但是不好换,有个毛细管连着,还有就是搞不懂哪一个是ptc,压缩机接线合里知道有个温度保险,和运行电容,其他没有看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冰箱还有门开关,这个正常吗?

正常啊门打开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藏室上面那个调0到7的就是温控开关,有三根线。先断电,想办法把三根线短接起来,然后在通电。如果压缩机 ...

冰箱的电源一直插着,刚才下班量了一下温控器三个脚都是通的,再插上电源,压缩机开始运转,估计温度到了触点打开,下一次就不会闭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长铁丝的位置补个图片,冰箱的温控我换过,我看看

就是这个,估计是温控了,是不是直接把毛细管拉出来,,请教一下ptc在哪里

网友:
老式冰箱主要是检查压缩机接线盒内电路,盒子没电,温控器的事,有电压缩机或保护器、启动器的事喽!多简单的,如果是新电脑智能的就麻烦喽!

网友:
毛细管直接可以拉出来,ptc在压缩机旁边塑料盒子里面,接公共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估计是温控了,是不是直接把毛细管拉出来,,请教一下ptc在哪里

拽着非常费劲么?你不要连着那个套在毛细管上的套管一起拽,先只拽毛细管本身,要以温控这端为起点,尽量把线捋顺没准这条温控线在哪里打了个弯儿,所以就不好拽了!而且市面上卖的这种温控上面的传感线都不带套管的,所以说沒准儿管子是固定在另一端的方便维修人员穿线,你试试

楼主:
现在工作又正常了,像前天一样,白天下班回来有不行了,估计也就是这个温控器的问题了,去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冬季补偿开关开了吗?或者补偿加热线圈坏了

网友:
应当是温控器坏了,我修冰箱不多,只要是钳表测量电机不工作都是温控器坏了的,主要是冷藏室湿度大,温控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温控坏了,直接换了看!

网友I:
温控就是冷藏室那个旋钮调的那个,直接拉出即可,长的铁丝是感温管,内有感温材料,随温度高低调节感温器压力,通过压力控制压缩机的起停,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控就是冷藏室那个旋钮调的那个,直接拉出即可,长的铁丝是感温管,内有感温材料,随温度高低调节感温器压 ...

刚才直接把温控解剖了看图,,拆了报废了     看看结构

网友:
X宝一个换了即可!

楼主:
本地买了个型号不一样的换上去,ok,感谢楼上各位热心坛友的帮忙指导,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前几月,我的冰箱也坏了,PTC坏了,在本地一个家维修买了个二手(新的没有这个阻值的)

网友J:
你的冰箱温控没问题。就是温度补偿电路出问题了。温度补偿电路的作用是,冰箱一般保鲜室温度3至5度,当气温低于10度时,冰箱感应到温度够了不启动。这时就要打开温度补偿电路人为加温。好让冰箱正常工作。现在大多冰箱用自动磁敏感应开关。省掉人工操作成为傻瓜式的。当他或者温度加热丝坏了,冰箱在南方工作的冰箱就可能不会正常。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倒一碗开水放在保鲜室。十几分钟冰箱就可自行启动工作。有表的话在冰箱不启动,门不开的情况下,应该有5-7K的电阻值。没有先查磁敏开关。一般在上门栓熟料板下,没有就在压机旁。加热丝坏了业余没办法,我们都是开背更换。你只好用个冰箱之音对付冬天用。明年气温上来,再恢复原电路

网友K:
是不是压缩机的启动电容不好了,或者是启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冰箱温控没问题。就是温度补偿电路出问题了。温度补偿电路的作用是,冰箱一般保鲜室温度3至5度,当气温 ...

可能是吧,冰箱不工作时候,量过插头的电阻无穷的大,一应该是温控器开路了,触点接触不良,换了温控器,这两天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压缩机的启动电容不好了,或者是启动继电器的问题

换了温控器一切正常了

网友:
压缩机的原因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换了温控器一切正常了

天冷气温低还会不启动。没有除根。我们职业的根本不可能送出去,要返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冷气温低还会不启动。没有除根。我们职业的根本不可能送出去,要返修的

我们业余的就这样了

网友L:
先确定故障部位,冰箱好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普通机械的一般就是温控或者是压机后面的保护开路。还有就是启动器损坏。别害怕,大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确定故障部位,冰箱好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普通机械的一般就是温控或者是压机后面的保护开路。还有就是启 ...

内容我的海尔修好了,大哥的西门子用了三年多,压缩机卡死报废了,真难为西门子了

网友:
门开关是控制里面照明的

网友:
见意找专门的维修站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铁丝是什么玩意

铁丝是空心的,温度的变化就可以改变里面的压力,控制压缩机的通断

网友:
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按你说的这台冰箱既然是不通电,首先要看冷藏室的灯是否亮如正常那就不外乎两个部位出现问题一个是温控器另一个就是压缩机(压缩机上有启动器和过载保护器)用表测一下这两个部位一般很好判断,冰箱里的导线很少有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