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制作中,外观基本完工

楼主(2015-02-04):
底台开方孔,电牛卧装。信号输入插座不合适就没有装。电源指示灯也没有装。底台尺寸250*150*50。

在此谢谢lmchongchong朋友底台支持!
漫漫长路阻容原件安装、调试还等着我呢。
只是我的垃圾零件不配朋友的底台。

网友A:
好紧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紧凑啊!!!

谢谢朋友关注!是用的lmchongchong朋友做的mini底台, 就把以前做的一对5k的输出牛和70w的电牛装成这样了。

网友B:
提前祝贺下出牛好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祝贺下出牛好大呀!

谢谢阿朱友来支持鼓励!

网友C:
一军老师作品开工了,支持。顺便问下电牛输出牛的尺寸。底台很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军老师作品开工了,支持。顺便问下电牛输出牛的尺寸。底台很紧凑!

咱们都是同学。电牛78片,叠厚45。 输出牛66片叠厚30。

网友D:
机壳漂亮,太紧凑了,会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壳漂亮,太紧凑了,会影响散热.....

小机子发热量是很有限的。

网友E:
牛换底壳实现了,还用上了恭喜装机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换底壳实现了,还用上了恭喜装机进度

谢谢, 朋友您也去换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外壳漂亮

谢谢!

网友G:
很好的一对输出变压器,频响一定不错。

网友H:
很小巧.....牛牛也喷上漆试试协调下颜色看看......

网友I:
底板有点小,什么时候完工?

网友J:
我也来捧场。朋友的牛好大,我原本设计的底台,用30-50W的火牛,骑马甲安装,输出牛业就是3-5W,朋友这个牛全部都增大了一码。。

网友K:
有胆味,输出牛漆黑就更好了

网友L:
机箱、牛都不错,只是6P1管座的护筒会影响管子散热,会造成管子下部散热不好而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鸡鸡大牛牛

按白版的要求这牛牛的铁芯截面可能还不够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一对输出变压器,频响一定不错。

谢谢于老师鼓励 ,就是牛盖上面看着有长孔不爽。

网友N:
楼主,机箱定做的吗、?我做了一个木框的,用的是老27厂的输出牛,老收音机的变压器。 有背噪还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小巧.....牛牛也喷上漆试试协调下颜色看看......

谢谢溜达老师来访。牛牛当初浸漆的时候漆太稠,弄得不像样子。
有中灰自喷漆,能好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捧场。朋友的牛好大,我原本设计的底台,用30-50W的火牛,骑马甲安装,输出牛业就是3-5W,朋友这个牛 ...

让朋友您见笑了,我是在迷你底台是唱大戏,把我的贪心暴露无遗。
请朋友关注我的另一台,6p3p机,也是小底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胆味,输出牛漆黑就更好了

听老胆老师的话,明天把它改成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底板有点小,什么时候完工?

这还真不好说什么时候完工,外观完成就是胜利。

网友O:
期待楼主的机机发出好声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溜达老师来访。牛牛当初浸漆的时候漆太稠,弄得不像样子。
有中灰自喷漆,能好看吗?

灰色的我个人很喜欢,不妨颜色统一一下,机箱也用灰色也许会有惊喜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箱、牛都不错,只是6P1管座的护筒会影响管子散热,会造成管子下部散热不好而发黑。

护筒腰也太紧了点,往上装6p1好像没有到底。我可真担心把泡子挤破了。明天把腰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期待楼主的机机发出好声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机箱定做的吗、?我做了一个木框的,用的是老27厂的输出牛,老收音机的变压器。 有背噪还在找原因

不是定做,是朋友事先做好的。
底噪主要与牛摆位、信号线屏蔽并尽量短、灯丝线绞合、接地线合理等有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楼主,机箱定做的吗、?我做了一个木框的,用的是老27厂的输出牛,老收音机的变压器。 有背噪还在找原因

增加一个乙电扼流圈,效果会非常好,不然就只能用大水塘了。灯丝接地端调整一下也许噪音有改变,祝成功。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护筒腰也太紧了点,往上装6p1好像没有到底。我可真担心把泡子挤破了。明天把腰切掉。

这个底台初始设计左边还有两个6Z4,后来感觉有些同学不一定喜欢胆整流,部分没有加工大孔,但中心小孔加工了。不安装那两个管剩余的管稍微紧凑了一点。

有些管座,不装螺丝以前先插上管子然后再固定,就不紧了,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螺丝导致管座变形。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增加一个乙电扼流圈,效果会非常好,不然就只能用大水塘了。灯丝接地端调整一下也许噪音有改变,祝成功。

扼流圈试过 还是有, 灯丝牛端 都接地了, 听是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灰色的我个人很喜欢,不妨颜色统一一下,机箱也用灰色也许会有惊喜也说不定

想象全灰色的是不错,挺大气。
呵呵,这个底台就黑色吧,牛要是灰色不好看那就改成黑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底台初始设计左边还有两个6Z4,后来感觉有些同学不一定喜欢胆整流,部分没有加工大孔,但中心小孔加工 ...

领教了,我再试一试。不行就把腰切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扼流圈试过 还是有, 灯丝牛端 都接地了, 听是交流声

贴个图看看,牛的摆位也很重要。把牛摆放好,任何其他零件都不接,火牛通电,然后毫伏表接输出牛的输入端,测量电压最低的位置,就是最佳位置,当然最佳位置未必摆放美观,这样调整一下摆位和牛的方向会有改善。
另外,火牛和输出增加牛罩也会有改善。

请参看一下我做的这台简陋小机,6P6P那部,牛的摆放就是交流声最小的位置。
我做的两部小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领教了,我再试一试。不行就把腰切掉。

我这个底台和你那个是同一批的,只是把四个大8的孔改了一个成小9的,这个摆位怎么样。

网友P:
78的牛---可能有些吃力---------------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贴个图看看,牛的摆位也很重要。把牛摆放好,任何其他零件都不接,火牛通电,然后毫伏表接输出牛的输入端 ...

已上图,搭了一下试验。 应该出在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底台和你那个是同一批的,只是把四个大8的孔改了一个成小9的,这个摆位怎么样。

我这个大八脚更挤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底台和你那个是同一批的,只是把四个大8的孔改了一个成小9的,这个摆位怎么样。

4P1S 什么线路? 也想装一台,绕了一对3K牛,准备做个4P1S 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P:
78的牛---可能有些吃力---------------

这个电牛近70瓦应该不费力才对呀?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牛近70瓦应该不费力才对呀?

70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P:
70瓦--可以----------------

谢谢老师关注!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已上图,搭了一下试验。 应该出在前级。

既然怀疑前级就把前级管拔掉,还有交流声否。。如还有就不是前级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大八脚更挤了。

只能怪牛长的太壮了。。。。
换套小牛方案试试吧,大牛留着下次再用。。我下次做几个大一些的底台,还望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前级灯丝一端接地试试看,。

楼主:
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怀疑前级就把前级管拔掉,还有交流声否。。如还有就不是前级的原因。

拔了 除非贴了喇叭上能听到, 20厘米距离是没声音,交流2V测 0.007 另一个个0.008 ,初步怀疑是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已上图,搭了一下试验。 应该出在前级。

底台打磨的挺干净,喷漆会更漂亮一些。
耦合电容两只还不一样,太俭省节约了。。。
信号走线和输出走线尽量不要平行,高压电压尽量分开走远一点,噪音会容易控制一些。你把那个白色的瓷质电阻换一个直流组织相近的扼流圈试试。交流声处理不难,声音调满意才不容易。

网友N:
是不锈钢的,打磨画了,100V 一下的电容有,100V以上的没有了,好不容易找了两个试验,扼流圈也有但是没地方放了。明天再试吧 老婆开始吼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N:
4P1S 什么线路? 也想装一台,绕了一对3K牛,准备做个4P1S 单端。

图纸正在研究我那个也就吧零件刚摆上,还没有做。。这两天装上试试,我手上只有5K5的牛,没有3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纸正在研究我那个也就吧零件刚摆上,还没有做。。这两天装上试试,我手上只有5K5的牛,没有3K的。

这个怎么样? 6N1 能直代6AQ8吗? 我想做这个线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是不锈钢的,打磨画了,100V 一下的电容有,100V以上的没有了,好不容易找了两个试验,扼流圈也有但是没地 ...

如果是前级管造成的噪声,
首先,先把输入引线焊开,再试试。会不会是引线走线问题。
其次,把前级的乙电增加一级RC滤波,电阻以10K左右为佳,这样既能降低供电纹波,也降低前级屏压,交流声改善明细。
另外,有些管子有毛病,就是噪声大,先天毛病,换一个即可;

我在图上没看出来灯丝是否接地,灯丝悬底会有很大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前级管造成的噪声,
首先,先把输入引线焊开,再试试。会不会是引线走线问题。
其次,把前级的乙 ...

灯丝接地用的是黄绿线,接到负极上面了。管子换过不是管子的问题。 今晚不敢试了,我们楼下住个老师,事多  怕怕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已上图,搭了一下试验。 应该出在前级。

兄弟,不锈钢的管座孔用什么开,用开孔器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真不好说什么时候完工,外观完成就是胜利。

兄弟,地线用1.0或者2.5的多股铜丝可以吗?没找到单根的。不行只有买一段了。手上有26x26的铁盒,想弄一个6n2+6p1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不锈钢的管座孔用什么开,用开孔器可以么?

是的, 五金店就有,不锈钢开孔器,21的开完刚好22.

网友Q:
机壳弄好,工作几乎完成80%,剩下的焊接工作比较简单,2小时完事。
去年也做了个6P1小胆机,体积180mm*130mm*40mm,除了电源,剩下的没几个零件,焊接工作好完成。

网友R:
底座的孔都是自己钻的么?电子管的三个是怎么开的孔啊?

网友S:
一看就是自绕的变压器!好手艺!赞一个!底台是买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看就是自绕的变压器!好手艺!赞一个!底台是买哪家的?

谢谢!底台是朋友lmchongchong提供的,如需要可找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订了两只,请卖家老师帮助开了卧牛方孔,东西在路上,最近做了一部6P1机,只有啸叫没有音乐,郁闷中。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底台是朋友lmchongchong提供的,如需要可找他。

您的卧牛孔是自己开的吗?位置不错,原来的螺丝孔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能怪牛长的太壮了。。。。
换套小牛方案试试吧,大牛留着下次再用。。我下次做几个大一些的底台,还望 ...

老师,我的新制6P1机器制作不是太成功,信心受挫,真在会诊中。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机壳弄好,工作几乎完成80%,剩下的焊接工作比较简单,2小时完事。
去年也做了个6P1小胆机,体积180mm*1 ...

你是高手,我认为机壳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底座的孔都是自己钻的么?电子管的三个是怎么开的孔啊?

电子管的三个孔得用扩孔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T:
您的卧牛孔是自己开的吗?位置不错,原来的螺丝孔看不到了。

是自己开的方孔。

网友U:
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U:
预祝成功

谢谢油浸老师大驾光临!

网友V:
我建议把管腰去掉,以利散热。在每个管座地下装一个蓝色LED,很好看。再则接地线要好好试验选择,以使交流声最小,切记接地线不能为了好看而围成一圈!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建议把管腰去掉,以利散热。在每个管座地下装一个蓝色LED,很好看。再则接地线要好好试验选择,以使交流声 ...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底台和你那个是同一批的,只是把四个大8的孔改了一个成小9的,这个摆位怎么样。

您是胸有成竹,看起来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兄弟,不锈钢的管座孔用什么开,用开孔器可以么?

我以前用合金的开孔器开过,转速度慢一点可以,如果是手电钻就相当费劲,适当加点水。

我现在都是用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机壳弄好,工作几乎完成80%,剩下的焊接工作比较简单,2小时完事。
去年也做了个6P1小胆机,体积180mm*1 ...

你这个底台更迷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用合金的开孔器开过,转速度慢一点可以,如果是手电钻就相当费劲,适当加点水。

我现在都是用线 ...

有台钻,看了几个地方没有21个规格的钻头,拿了个20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台钻,看了几个地方没有21个规格的钻头,拿了个20的

20的管座你可要比划好,pcb用的那种管座,应该可以放的下,搭棚的座估计有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20的管座你可要比划好,pcb用的那种管座,应该可以放的下,搭棚的座估计有难度。。

小了好解决,用圆挫错一下,大了就麻烦。6N2和6P
1孔应该开多大,上面兄弟不是说用21的钻头开好22刚好吗?昨天拿了个防盗器用的铁盒260X260X80,准备自己做两个。管座应该怎么开孔好?暂时开下面3个,以后有其它修改再开上面3个或者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了好解决,用圆挫错一下,大了就麻烦。6N2和6P
1孔应该开多大,上面兄弟不是说用21的钻头开好22刚好吗 ...

有锉刀就好办多了。
用合金开孔器,中间有个小钻头定位的那种即可。我的经验是小7脚开孔16mm,小9开孔22mm,大8开孔28mm,基本上管座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