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测温头和测温电线可不要以直接放进太阳能热水器里用

楼主(2015-02-04):
        普通测温头和测温电线可不要以直接放进太阳能热水器里用,家里太阳能热水器想加装处温度检测,这几天都是阴天,太阳能不产热水,就自己加装了加热棒用定时器控制,现在就是加热时的温度不能及时了解。刚好手上有几个电脑用带温度检测的液晶显示板。想利用上,现在就是想了解下这两个温度检测头直接放进太阳能里有没有关系。谢谢

就是这个普通电线

就是这个普通电线

两个温度检测头

两个温度检测头

楼主:
那是不是要装个防水的,还有网上的那种太阳能传感器怎么样

网友:
我觉的这个探头应放到太阳台水箱内胆的外侧,或给这个探头做好密封再放到水里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拆过网上的那种太阳能传感器,不然看下就知道怎么样做了

网友:
这些都是NTC的传感器吧,做好防水就可以正常用了,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的

网友:
热水器水箱都是焊接一根不锈钢一端封口的管,内部插有感温探头,探头不适宜与水直接接触。探头用铜管加环氧树脂封死也能放到水箱里但承压水箱有引线就不行了。

网友:
估计不行,要用专用的为好

网友:
可以把感温头装在电容的壳里用玻璃胶密封下就可以了。最好是把线换成耐高温的线。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有防水探头呀,淘宝上有的,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