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串联

楼主(2015-02-04):
蓄电池在现代的生活中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小到电动车手电筒,大到飞机火箭各种工程机械,都有它的身影。由于在不同领域需要蓄电池来提供不同的电压和功率输出,往往需要蓄电池来进行不同的组并来提供用电设备的需求。蓄电池的并联不需要特别的要求,只要电压和容量一致就可以了,下面我来说说蓄电池的串联。
2只蓄电池串联, 首先尽可能选同一厂家容量一致的,同一批次的更好,这样蓄电池的各项参数一致性相对好一些,利于使用寿命。每个蓄电池的厂家同一批次的产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一致,每一块蓄电池的内阻就绝不相同。
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是可逆的,放电时电子的运动方向是电池正极-----用电器-----电池负极  ,此时电瓶内部电子方向是相反的,由负极流向正极的,持怀疑态度的朋友自己去翻看初中物理课本,我不做解释。我以由2快12v蓄电池串联组成24v电池组为例,谈谈自己在使用实践的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把电池组输出接正极的电池命名为1  ,输出为24V 负极的那个味2 ,这样容易理解。放电过程 1 的正极 -----开关--用电器-----2 的负极。   电池内部2 的负极----2 的正极  -----1 的负极 -----1 的正极    这样的循环。问题来了,同一个时间, 电池1内外干了2个单位的活。这样的结果就是1的寿命大大缩短。用过这样电路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现在的柴油货车大多是24v供电,也就是说,接正极输出的那个电池先坏。怎么来同步它们的寿命?很简单,自己定个时间,把2块蓄电池调换一个位置!它们的老化一致性就好许多。同理,48V供电的电动车,我们把电瓶设定为1234,每隔一段时间来调换位置,1234  2341   3412  4123  寿命会延长许多。不要怀疑,我的电动车电瓶3年了,现在依旧很出力,同时别人的早就淘汰了。
持不同意见的朋友,欢迎来探讨。

楼主:
我讲的不够明白? 你可以访问几个真正的用户(比如货车司机)然后再和我继续探讨。我说过了,电池内部1干了2份活。2 的电流也要通过1,。

网友:
赞成楼主的分析·即使不串联·单12V电瓶也是正极那个极板更容易先坏·

楼主:
以你的观点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1的电解液消耗剧烈。这个现象不是我杜撰的,你可以随意问问不懂电的使用者。

网友:
串联电池,两个电池的电流(不管是输出还是输入)必然相等,哪来电池1要干两个活的事。如果说现实中某个电池肯定会先坏,那必然是两串联后的中间接头还有电线引出,带动某些12V的负载,否则必然先坏是不可能的。

网友A:
电池串联,影响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个电池的性能不一致。
比如说:某一个电阻的电池的自放电比其他的大(哪怕是相差很小),而串联的电池不管是充电还是(对负载)放电的电流是一样的,那么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多次充放电后),就必然造成充电时这个电池充不满电,而其他电池则容易过充;放电时这个电池容易过放电。这种现象会随着使用时间越来越严重(不管是过充电和过放电都是对寿命不利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将串联电池拆开单独充满电一次再串联起来用对延长寿命是有利的。但遗憾的是,这样做比较麻烦。一般很极少有人这样做,包括本人在内。

网友:
楼主的观点,我准备实验一下

网友:
现实中很少人会这样保养电池的,现在的人都很懒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有启发,但我用电池近10年下来的现象正好与其相反,(换车有5辆,包括被偷的3辆,电池组更换最少有4次)48V的电动车,4块电池串联,10年下来都是接负极的电池先坏,不得其解,问过修车行的师傅,也说过跟楼主讲的一样,并提到最好在半年左右,前后对换一下,我用电池发现一个问题,桩头老是产生白花花的东西,后来才晓得这叫跑酸,(再好的品牌电池也有这样的现象,只不过多点,少点罢了)后来坛里有位同志的提议不错,好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就是电池的负极接线,用段时间后,里面的铜芯线会发黑,一直延伸到最里面,正极到没有这个现象,不知怎样产生的?楼主的建议准备一试,看看能否有具体的效果。正好我这组电池有10个多月了。

网友:
楼主对电流是怎么移动的过程都还没搞楚吧,如果搞清楚了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
单位大车有十几辆,没有LZ的现象,再者你就是串联100块,电流也是一样的,你的说法和基础物理相背离

网友:
前几年,维护自己的摩托车电瓶,确有12楼所说的现象。也问过搞汽车电器维修的师傅,他也确认有这种现象,只是电极引出处密封严实的轻一点,密封不严的就很严重。我还发现,靠近引出线的一个格子总是电池液消耗得快,现在忘记是正极或是负极了。总之是上述问题确有,但都不知道起因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与串联多少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就拿1块电瓶来说,12V也是由六个电池组成的

网友(2015-11-17):
楼主所说的电池定期调换位置有道理。
电池组中,各个电池散热是不一样的。中间的散热困难。电池电动势是随温度下降。
铅酸充电本身是个放热过程。中间的电池更容易失水,热失控。
就本人更换电池观察到的是,凡是热失控导致电池变形的。中间的电池最严重。往往鼓成球。
tesla采用7104粒18650供电。采用液冷保证18650彼此间温差不超过2度。
如不如此,电池组彼此温度差异导致中间的电池提前失效。

网友:
本人也算是老司机了,驾驶货车十几年,电瓶也用过不少,12V的电瓶也是由6个单个电瓶串联而成,勤快点的司机在冬天先用摇把摇车暖完车再打马达电瓶就省,懒司机上来就打马达,电瓶也就用一年多就坏了,这些坏了的电瓶并不是都坏了,损坏的顺序确实是正极和中间的损坏的多,负极确实是好的多,电工拆电瓶时我看过,还跟他们要过几个没坏的单个电瓶,好的都是负极或挨着负极那个,正极和挨着正极的大都损坏了。以前没注意,楼主一说确实是这样,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有启发,但我用电池近10年下来的现象正好与其相反,(换车有5辆,包括被偷的3辆,电池组更换最 ...

这是正常的电化学反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蓄电池的正极机柱会有铜锈而负极就没有。这是因为连接处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下会产生电压差,遇到水或潮气发生金属的电溶解和电沉积。所以要求在换蓄电池时要打磨清理,同时要拧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联,影响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个电池的性能不一致。
比如说:某一个电阻的电池的自放电比其他的大 ...

你说的是过段时间平衡一下,他的意思 是换一下,我觉得他的不靠普, 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正极容易伤是和自身材料有关吧,正负极材料本不一样。

我最近也在 研究 铅酸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6034-1-1.html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顺便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