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制作自动排线绕线机

楼主(2015-02-04):
重在参与

    做胆机牛是最头痛的,好的价格不低,便宜的又不敢用。 本人是打工族,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回来可以折腾。手动排线绕过一次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太累 太累了。
   索性自己鼓捣一个自动排线的绕线机。只因单片机程序搞不定,(实验板也买了 就是没学会写程序)没办法只能想到用电脑控制,用MACH3控制步进电机绕线排线。其实做这个的难度在于机械部分,电脑控制其实比较简单的。

整机图片

排线部分   光轴12MM 丝杆12MM 丝距2mm  就是丝杆转一周螺母移动2Mm

绕线部分 都是废铜烂铁做的

绕线同步皮带减速2:1

扔大街上都没人要的烂电脑,旁边是做好的一个牛。

绕线步进电机 57 3A 步进角度1.8度
排线步进电机 42  1.2A 1.2度

以下是电脑控制部分
电脑MACH3控制部分 安装好以后汉化(本人英文太垃圾) 首先设置为毫米

然后找到 “端口/针脚 ”  "电机输入" ,我是这么设置的反正能用

接下来是MACH3的重点
绕线电机设置脉冲数,我们假设绕线电机转一周是1MM ,我们用的这个步进电机是1.8度的,所有步进电机转一周要(360度/1.8度=200)200个脉冲。下面那个图是步进电机控制板我设置的是2细分,所以再乘以2就等于400,主轴用的是同步轮减速2:1 ,所以再乘以2就等于800. 也就是电脑上MACH3输出800个脉冲信号主轴转一圈。

排线电机设置脉冲数,绕线电机用的是1.2度的,360/1.2=300  控制板设置的细分数是8 300*8=2400, 所以24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周。因为丝杆的丝距是2MM,这里再除以2(2400/2=1200)
最后得到的事1200个脉冲,排线走1MM
以上大部分是以个人理解写的,可能跟专业名词有差距。见谅。见谅。。。

楼主:
下面说的是G代码了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第二行X150Y30 , X150就是绕线电机转150圈,Y30就是排线电机运动30MM
实际试验做了调整  绕150匝 排线运动30.5毫米。
下图红色框内可以设置绕线的速度,刚开始速度可以慢点后面加快。

楼主:
上几张排线效果
线径带皮1.5 , 线是旧变压器拆出来的,上面还带绝缘漆,效果不是很好。 没拍到线失误了。

排线效果
0.31线 要出4欧线,排的不是很密。

网友A:
mach3 ,玩雕刻机用了一段时间,现在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 ,玩雕刻机用了一段时间,现在都忘记了!

终于有回帖的了,谢谢了! 我这也是做雕刻机才买的板子,结果雕刻机还没做成。。

网友B:
很给力,一直想弄一个自动布线机,楼主又提供了一种思路,赞一个。收藏了。
请教一下,绕线部分可以用绕线机改吗,还有可以绕多粗的线径,绕制线圈的内径可以达到多大?

网友:
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给力,一直想弄一个自动布线机,楼主又提供了一种思路,赞一个。收藏了。
请教一下,绕线部分可以用绕线 ...

可以把现有的绕线机改造,不过这个粗线估计绕不了,我最粗绕到0.64, 电源牛灯丝我都是换到手动绕线机上绕的,好在匝数不多,我最细绕过带绝缘漆0.15的拆牛线,再细的线没有了。理论上0.0*的线应该没问题。固定骨架的丝杆是M10的 57的牛可以绕。

网友C:
也想做一台,但不懂步进电机驱动及编程,请教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做一台,但不懂步进电机驱动及编程,请教如何下手?

设置步进电机控制板X宝很多,可以先看下如何接线。
要设置步进电机,我们必须要知道步进电机的参数。

步距角度 和电流。 上图这个步进电机电流是3A 步距角度是1.8度。 所以步进电机控制板上要设置电流3A 。步距角度就是你个他1个信号,步进电机轴转1.8度。一周是360度,所以步进电机主轴转一周 需要360/1.8=200个脉冲信号。 步进电机控制板还有细分:整步,半步,1/8步,1/16步,最大16细分,
细分以后
整步   200
半步  400
1/8步  800
1/16步  3200

排线部分,要根据你的排线丝杆决定。
比方说我现在用的丝杆是1202的,就是丝杆直径12毫米 丝距2MM ,所以丝杆螺母移动1MM就需要总脉冲数除以2

MACH3其实我也不懂,我也只会简单的。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就是TXT扩展名的文件。输入下面的内容,最后一行要以空行结束。
G1X0Y0F200
X150Y38
X300Y0

不管第一行,直接看第二行,X150Y38   X150就是主轴转150圈,X38是主轴转150圈 排线螺母移动38MM。
第三行,第二行主轴已经绕了150圈。排线移动了38MM,150以后的到300圈的1500圈,排线要移动回原排线的起点。

不知道 能不能看懂。 看不懂再问没关系的。

网友D:
可靠性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高吗

昨天和今天分别绕了两个,昨天的紧,都拉断过线 ,初级420欧,今天的松,431  差距这么大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和今天分别绕了两个,昨天的紧,都拉断过线 ,初级420欧,今天的松,431  差距这么大啊

自动绕线,最关键的部分你没有。。。

就是线张力的自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高吗

还可以, 今天两个半小时绕了一个牛。时间主要是浪费在裁纸和垫纸上了。只要是绕线轴螺丝拧紧,定位一点不差。如果排线起端不理想可以直接键盘上下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绕线,最关键的部分你没有。。。

就是线张力的自动调节。

什么结构? 我做这个,只是模拟手动排线。

网友:
你百度找一下,张力器。。这个我也是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手动排线时,其实已经是靠手调节线的松紧了。

网友F:
不是专业生产牛就调整压线力度就行啦,我们专业生产的用CNC控制步进电机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专业生产牛就调整压线力度就行啦,我们专业生产的用CNC控制步进电机绕线

简易东西 肯定没法跟CNC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步进电机控制板X宝很多,可以先看下如何接线。
要设置步进电机,我们必须要知道步进电机的参数。

...

感谢回复,拜您为师,节后联系。MACH3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拜您为师,节后联系。MACH3哪里有?

怎么感觉屁股痛了一下啊!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我还是菜鸟中的菜鸟,现在就连曲线也看不明白。MACH3可以百度搜下。要不站内给我你邮箱,我发一份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屁股痛了一下啊!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我还是菜鸟中的菜鸟,现在就连曲线也看不明白。MACH3可 ...

能者为师吗,在这方面我才是菜鸟呢。我的信箱:fu32@sina.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者为师吗,在这方面我才是菜鸟呢。我的信箱:谢谢了!

已发邮件,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邮件,请查收。

谢谢!我装上看看,先预习一下。

网友:
我以前在一家做日本久保田电子推杆(自动贩卖机上用的)的公司上过班,,里面用的绕线机,就是类似绕牛的,你这机器,如果控制部分搞得好,跟工业生产的差不多了。呵呵。。做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屁股痛了一下啊!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我还是菜鸟中的菜鸟,现在就连曲线也看不明白。MACH3可 ...

能不能也给我1份, 谢谢
360023593@qq.com

网友:
制作自动排线绕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

年后要改进。这种排线结构,垫纸不方便。

网友:
做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H:
  只有羡慕的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羡慕的份了。

控制是比较简单的,麻烦的就是机械部分,当地有线割的话可以试着做做! 线割价格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是比较简单的,麻烦的就是机械部分,当地有线割的话可以试着做做! 线割价格不是很贵。

   谢谢,本处搞加工的很多,不懂控制啊。

楼主:
控制是最简单的, 带LPT接口的主板,淘宝买接口控制板和步进电机驱动板跟步进电机。MACH3编程用最简单的就行 一共才两三行。

网友:
新思路,成本有点高。

网友(2016-03-30):
真不错,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7-02-24):
楼主厉害,你的MACH3控制板多少钱买的?有琏接?X宝上种类太多了看到眼花

网友(2017-07-05):
做的不错,我也是这么做的,MACH3做这个只用到其中两轴就可以,还可以再扩展出来一轴做其它用,好比说双线分槽并绕,再加个涨力调节就差不多了,简单点就用两侦查橡皮夹上就行,和手指差不多,业余可以了,最不好处理的就是最左和最右边,这两边不好处理,如还要加挡墙和层层垫纸的话,效率也不高,但台是平绕不夹纸的话,效率还是相当高的,我最细绕0。13的线,绕出来手捏不动,空间利用率很高

网友(2024-03-20):
楼主的钣金活干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