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新宝来遥控钥匙

楼主(2015-02-05):
先拆买来的5K0 837 202 AD,这个不太会拆,买来时被拆开过。

再拆原车的钥匙,取出密码器。先用去指甲油的油把胶泡开。有说用香焦水,没买到,后来上网一查,信纳水就是。这个有卖的。时间要长一点。用电烙铁把旁边的塑料烫掉。小心地把密码器取出。
把遥控钥匙里的用电烙铁烙下来,用双面胶把另一个密码器粘上。

取下原车铁钥匙,用锉或角磨磨成这样。这个要一边磨一边试。在前端锉一个槽,用适合的铁钉穿入固定住。
安回去时要反向上一个劲。

将遥控钥匙装好,将笔记本电脑用5053线连至车上的数据接口,打5053线自带的软件,进入09-中央电控系统->选择匹配-10->频道增1->点测试->点保存->按住遥控的任意键,直到仪表盘上的转向灯闪烁一下就匹配成功了。然后自己下车试下是否设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啊!!

早就想改了,东西买来邮姑娘那了,才回家。所以才改好。

网友:
研究下改无钥匙启动

网友:
真是够折腾的,话说 钥匙的强度够吗?

楼主:
原车的钥匙,应该没问题的,主要是动手的过程,还有能省点钱,以后天暖和了,在增加方向盘键,和车机换成导航的

网友:
折腾 你在淘宝买把钥匙  让4S店匹配自己在把芯片按进去就行了 我的也改了 可是没有你这么难看呀

网友:
好手段啊

网友(2015-03-10):
俺的老捷达一直想改,没能力啊

网友:
是挺折腾的  不过我也想改

网友:
比较费事,不过贵在折腾,动手能力非常强,顺便赞一个。

网友:
改了方便...........

网友:
自己买一把,在4S店做保养,叫他改一下就ok

网友B:
什么线,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线,哪里有卖的

5053线,某宝一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