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西门子洗衣机电脑板之程序开关维修

楼主(2015-02-06):
今天接修一台西门子洗衣机,用户保修通电整机无反映。
上门拆机发现开关电源无输出,后查300V滤波电容无电,往前查,居然没220V输入。
仔细一看,居然程序开关烧了一个小洞,插在程序开关220V输入处的插件都有过热的痕迹,
给用户说明情况,拆板回店里维修,
找遍店里的N块坏板,没有一样的程序开关,只能修复原机的了,
上图
拆下来的烧坏了的触点,开始想用锉刀,挫一下,感觉不理想。后决定换触点!拆了一个原装欧姆龙的继电器,他们都说是银触点的,确实不错
修理好了感觉比原来还好哦,

网友A:
老一辈的修理法!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一辈的修理法!赞!

是的,这样维修感觉踏实,不怕返修,没彻底解决问题,收了钱也提心吊胆!

网友B:
换触点后怎么固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触点后怎么固定的?

用木头垫住,上面敲打 压紧即可,以前经常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木头垫住,上面敲打 压紧即可,以前经常这样搞

铆接

网友:
高手!触点也可以换,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