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一老话题用环牛与方牛的声音差距有多大!

楼主(2015-02-06):
再提一老话题环牛和方牛的声音,最近琢磨了下不少机子,发现有的HiFi器材用的环牛,有的器材方牛居多,就像有的坛友说鬼子的机子都用方牛,但我发现英国的器材也有用环牛,如英国的铭用环牛,英国CD机选用环牛,飞利浦的旗舰级蓝光机也用环牛。但我们国内的胆机都用方牛,很少用环牛,我看TB也有卖胆环牛的,两者是不是听感不一样,那位大侠能听出来有什么特色,请前辈们以及坛友们畅所欲言

英国NAIM铭110

网友A:
EI变压器过载能力强,AV功放多数用,环牛效率高,具体音色不太了解。工业类大电流设备都用EI变压器,如果改为环牛容易烧。

网友B:
个人观点,各类不同形状的变压器无实质区别,只是工艺制作上的不同,你说的差别是可忽略的,环型机制成本比EI型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各类不同形状的变压器无实质区别,只是工艺制作上的不同,你说的差别是可忽略的,环型机制成本比 ...

但现在大多数的观点做蛋鸡都使用EI牛居多,难道声音更有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变压器过载能力强,AV功放多数用,环牛效率高,具体音色不太了解。工业类大电流设备都用EI变压器,如果改 ...

学习了,确实是大电流变压器EI牛多,大电焊机就是特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现在大多数的观点做蛋鸡都使用EI牛居多,难道声音更有吸引力

不对,EI变压器与O型变压器在音质上的区别是可忽略的,无任何质的区别,科技进步了,机制O型成本远低于EI变压器,这就是O型变在民用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原因。

网友C:
同样功率环牛效率高,材料成本低,所以多数厂家喜欢用;放牛同功率个头大,材料成本高,故厂家都不喜欢用了。个人认为好不好,要看工艺好坏;比如27厂的方牛工艺很不错,现在厂家不可能那样做,人工成本太高。至于音质,只要牛安静应该差不多。一般谁能听出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功率环牛效率高,材料成本低,所以多数厂家喜欢用;放牛同功率个头大,材料成本高,故厂家都不喜欢用了 ...

不清楚你说的27厂是什么厂,这类早期厂家,以整人为主,不思进取,可能早已挂掉,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网友:
CD机不知道,功放没听出什么区别,

网友:
环牛与方牛比较在音质方面凭耳朵应该听不出多大区别,环牛漏磁小所以磁干扰也小。在要求较高的设备用方牛为了减少磁干扰都要加屏蔽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功率环牛效率高,材料成本低,所以多数厂家喜欢用;放牛同功率个头大,材料成本高,故厂家都不喜欢用了 ...

27厂是不是以前的老军工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27厂是不是以前的老军工厂?

军民两用,胆机牛论坛里多的很,做工确实很好。用输出大功率牛改电源牛,非常好,安静,效率高,不发热。感谢关注。有时间发几个自己改的大功率牛。

网友:
不管放牛还是环牛做好了声音应该没多大差别,要是偷工减料,比如硅钢片磁导率低,肯定效果不咋地

网友:
环牛类易磁饱合,对市电质量要求高。
拆过几个环牛,都是不浸漆的。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