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金太阳,开机电源灯一闪一闪,不开机

楼主(2015-02-06):
长虹金太阳   机身竟然没有找到标明型号,,晕。 有张贴纸,但花了。。。

拆机,,,电源灯红灯,闪烁时,会有声响,判断为开关电源变压器一开一关的声音,,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楼主:
拆出电源板,接上一个2K的大功率电阻上机,发现开关电源还是跳,,,万用表测量,最高去到,170多V,,最低20多V,应为过压保护,,测得输出电压微调电阻20K失效,换上新的后,,调成电压115V,然后上机,估计维修完毕,,,,但上机后,,问题依旧,,,

楼主:
会不会是此机开机默认为黑屏模式,,拆开电源板,再次调节为80V,,,上机。问题一样。。判断为输出短路,

拆开主板,直接测量行管,,已击穿。。型号为C2253 带阻尼,,

但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手上只剩两只行管(之前有只C2553,用了)  C5296   C5905   查数据表得,C5905参数合适,但不带阻尼,,我手上也没有阻尼二极管。。只能用C5296了,,电压低200V。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国际惯例,行逆程电容,必须测量,,,两个7N2,,一个2200P,,,测得,有一个7N2,电容值偏大,已到7N5  另外两只正常。再用万用表测其电阻,,无穷大,,,,估计是出厂时就是这个样的了,,,并不是容量发生变化

楼主:
直接装机了,开机。果然默认是待机模式,,按一下转台键,电压上升,但只有70多V

调节电位器,至115V,关机重开,,,+B待机电压为70V。。

接上信号

整机基本修复,,,开机十分钟后,手摸各散热片,都正常。装整机。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A:
最佩服那些修彩电的高手了,很有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佩服那些修彩电的高手了,很有技术。

确实!修彩电的都是有很广泛的技术的,特别是进口机的电源,更是复杂,没有一定技术,碰都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佩服那些修彩电的高手了,很有技术。

过奖了,,,,

,,,也回一回楼上的。。,,,,其实修电源的部分,并不是上面说的这么简单的,,只是过程比较复杂,不想写了,,

开关电源芯片是TDA4605,,我 在网上找来了各个引脚的功能和电压,先是判断了此电源IC基本属正常,再去找反馈端的问题,不然,芯片都烧了,后面做的,那只是浪费时间,,,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找资料,找图纸,除非有超牛的本事,不然,有资料,比无资料的,要好做十倍。。

老外的开关电源,其实也是一样的,开关电源跳不出那原理,把原理搞懂了,一样修的。

网友:
我没看出楼上称呼你是高手哦!

网友:
不错很有条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奖了,,,,

          维修过程详实,图文并茂,最高加分鼓励,希望多发这类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过程详实,图文并茂,最高加分鼓励,希望多发这类帖子。

感谢版主的厚爱,,,我还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升银牌会员,,谁知道,半夜起床睡不着,看看手机,版主给我一下到银牌了,呵呵。。

后面我会多发贴子的,,再次谢谢版主。。

网友C:
鼓励新人发帖,   其实再复杂的电路都是如此妙笔生花, 只有那些没有功底的大师才说难修

网友:
谢谢分享,难得的维修直播贴,图文并茂,内容详实,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新人发帖,   其实再复杂的电路都是如此妙笔生花, 只有那些没有功底的大师才说难修

各位版主的厚爱,小弟真的受宠若惊,,昨天还在看你和动力车版主的修电磁炉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版主的厚爱,小弟真的受宠若惊,,昨天还在看你和动力车版主的修电磁炉贴呢。。。

   在我的版区 不管新人还是老滑头,全是凭本事吃饭!  发帖有技术有能力的,绝对高分鼓励绝不含糊!

网友:
维修过程详实,图文并茂,行逆程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但有点走小弯.测到得部分过压一定先测下行c极对地电阻,建仪议楼主搞个指针表.

网友:
烧行管是因为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而烧坏的。。。。修长虹机最讨厌的就是每次开机必须按一下遥控开关键或者面板节目键。。。。

网友:
电视机“三无”故障,出问题最多的是行输出部分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当年为了一块4605我可是跑遍了兰州市大大小小的电子批发市场啊。

兰州还有好多批发市场吗  给咱指点几个

网友(2015-04-15):
图文并茂,过程详细,受益很多,感谢维修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装机了,开机。果然默认是待机模式,,按一下转台键,电压上升,但只有70多V

      建议维修的时候用60W或者100W灯泡做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