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关于绕制变压器的绝缘纸选用(纯技术贴)

楼主(2015-02-06):
前天发的。怪了,纯技术帖子啊,不知道论坛哪儿抽筋还是遇到哪位网警了,三天多了还在“审核中”。现在重发。本贴没有任何违规语句,请审核者放行:

关于绕制变压器的绝缘纸选用

一、层间用纸。

一般情况下,绝缘纸和线径的合适配合如下:

线径小于0.1毫米的可用0.02电容纸,
线径0.08~0.15的常用0.03的电容纸;
    线径0.13-0.17的有见到用0.04的纸;
线径0.15~0.41的常用0.05电缆纸;
线径0.35~0.64(0.81)的常用0.08电缆纸;
线径大于0.55毫米的用0.10~0.12电缆纸,更大直径(1毫米以上)的有见到用到0.15的纸。

二、在电缆纸不易搞到情况下,也有不少人用描图纸

描图纸,描图纸每平米克重有多种: 50-55g,60-65g,70-75g,80-85g,90-95g,100-...
一般最常见的是65克和80克的。 65克的,厚度约0.06 ; 80克的,厚度约0.07。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只有这种纸,对0.13~0.8的线,都用它,也可以对付。不过对于小线径,比如小功率输出牛的初级绕组,5、6灯机的高压绕组,就嫌厚了。长处是容易搞到(复印店就有)。

三、组间用纸

    组间,至少使用 3层 0.12 的电缆纸,或其中一层是涤纶覆膜纸或绸布,或几层相应厚度的“青壳纸”或覆膜青壳纸。几层加起来总的厚度不低于0.36。
    大于100VA的牛,组间绝缘更要厚。
    只有功率很小情况下(3W以下),有的见到用总厚度0.24的几层组合。

组件绝缘事关安全,不要轻视!

四、为什么用电容纸、电缆纸(或好的牛皮纸)、描图纸,而不用一般书写纸、新闻纸、复印纸呢?

    这是由于前几种是无填料纸,绝缘性能好、强度好、挺度大;后面几种纸是添加了填料的(常用纸张填料有石膏、石灰、石蜡、松香、滑石粉、白土、钛白粉等),影响绝缘性,也不够硬挺。

五、其它体会
1、遇到两面光洁度不同的纸张,如牛皮纸以及部分电缆纸,使用时,较毛的一面向里,光面朝外。这样排线容易,不会把纸张搞“收缩”。
2、纸张的裁切:建议使用钢板尺+美工刀进行裁切,避免使用剪刀剪(剪的的纸边不会长距离平直),更不能将纸张折叠后用刀子割开,那样纸边部位是不平整的。
3、变压器用纸要极为平整,有的书上介绍利用纸介电容拆出的电容纸做绝缘纸,其实是不适合的——电容器拆出的纸多褶皱折痕,使得绕线不紧,导致绕制出的线包装不进铁心窗口。
4、纸张裁切宽度要等于夹板间距(或有框骨架的挡板间距),要紧配合放进去为好,不能比夹板间距小。这样可以使绕线能排绕到前一层线的同样圈数,这时因为纸张侧面能顶住夹板或边框,利用纸张的挺度可以承载最后一二圈导线。如果垫纸比夹板间距窄的话,最后一二圈就会塌下去,就只好后一层比前一层少绕,后绕的层就绕不到预定的每层圈数。

本贴没有任何违规语句,请审核者放行。

补充内容 (2020-2-15 04:31):
根据网友论述更改: 2、纸张的裁切,使用钢板尺+单面刃刀进行裁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05只好在玻璃上干了。绕大些的变压器都是把纸卷成卷---到货就是成卷的,直接裁成需要宽度的卷,这个 ...

买了一卷76的,结果38Mm宽, 塑料骨架宽是34Mm 还要裁。

网友B(2016-02-21):
绕输出变压器绝缘效果太好,声音就不好听。

网友C(2020-02-17):
用电容纸做绝缘绕出的变压器就成电容了,我绕过,绕成之后加电,直接是短路了。查了好一会才发现电容纸是用电解液浸泡过的,一层一层垫下来不就绕成电容了,对交流电直接短路。

网友D(2015-02-07):
用卡尺 板尺和美工刀,裁出来不一样宽,正在想办法

网友:
业余条件下用量不多,电容纸可不好买呀!

网友:
三天前看到并收藏。看到这帖回头看收藏,收藏的题目还在,就是已经打不开了。
重新收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卡尺 板尺和美工刀,裁出来不一样宽,正在想办法

在玻璃板上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拿个照片裁刀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玻璃板上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拿个照片裁刀干。

0.05的照片裁刀,前面裁后面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05的照片裁刀,前面裁后面跑。

.02、.05只好在玻璃上干了。绕大些的变压器都是把纸卷成卷---到货就是成卷的,直接裁成需要宽度的卷,这个在家里没办法。裁纸非常麻烦占到变压器制作的一半工作量,干不好浪费很大。你必须先准备好才能绕,特别是一个人,真麻烦。

网友:
好文章!以前在废品站买了个拆解的电力电容器芯,掏出不少完整的电容器纸,只是味道很难闻且久放也去不掉,只好扔掉,楼主忘了介绍聚酯薄膜?

网友:
没那么多规格的绝缘纸,只有0.01的电容器纸,0.05的电缆纸,0.04的聚酯薄膜,0.28的青壳纸和黄蜡綢这几种,0.01的电容器纸有点薄,绕到最后不够宽了还要加一小条.   这是在旧货市场买的0.01的电容器纸,才花了一块钱,95mm宽,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
是不大好裁,用手术刀又薄又快。从前没有绕线机,自制一个不能计数,用的是划钢版的蜡纸,用剪刀裁剪。后来有绕线机了弄了个很大的电力电容,用里面的电容纸,现在还剩很多,才知道有毒,不过年久了没味,毒可能也差了,不舍得丢。手边还有描图用的硫酸纸觉得有点厚。
楼主的测试数据对大家是很有用处的,这里赞一个

网友A:
描图纸(硫酸纸)可用,聚酯薄膜的缺点是造成层间电容较大,70年代侧过一次数据不大记得了,感觉耐压高,对电容不利。哪位用电桥对比测一下,分布电容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变压器垫纸的裁纸问题特把自己的裁纸方法告诉朋友们,实际稍稍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裁出规规矩矩的用纸了,先计算一下变压器需要用多少条纸和长度,如果把电缆纸叠成需要的层数【一般厚度掌握10层左右比较好裁】叠好的纸一定用铁夹子夹住纸【主要是起固定纸不要在裁纸时跑偏】夹子一定多用几个,我图片就一个夹子是示范一下,然后把需要的宽度用厚纸板裁成几个标准板,根据骨架宽胆做几个76.76.96.105.114.133硅钢片的样本需要时拿出来用,需要注意每一个厂家的骨架尺寸有稍稍误差需要相应调整样板宽度或者重做样板,用标准样板测量好宽度给大铝尺一定稳定压力然后尽量把裁纸刀垂直些裁下去仔细些就是裁100条基本没有误差的,我的这一块垫板上的一道道痕迹都是这几年绕变压器裁纸时划的,但是务必注意,划道深了要换板不然影响裁纸的精度,再就是务必注意不要用特别硬的垫板如果玻璃和树脂板一类的因为电缆纸会打滑的,用一般的多层板就可以让电缆纸和垫板有比较大的拟合比较好,图片示范一下朋友们参考。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把裁好的电缆纸条叠在一起两面用平直的铝板或者木板一类夹起来后用一定重量的物体压上12-24小时后在用电缆纸非常平整的。

网友E: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我的方法是一把60厘米的钢板尺,一把好一些的小刀,不能用壁纸刀,容易跑偏,在大理石的窗台上,另用一把小钢板尺量尺寸,不用做样板,因为每一个骨架的尺寸都不一样,裁的时候把纸铺平用大钢板尺压好用小钢板尺量好尺寸,左手平稳用力压住钢板尺,右手拿刀稍用力划,刀刃放平些,,划几次就掌握要领了。为什么在大理石窗台上裁呢,用木板有刀痕,裁厚纸可以,薄纸不行,我的纸是0.01的。大家还有什么高招借楼主这个平台介绍下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我的方法是一把60厘米的钢板尺,一把好一些的小刀,不能用壁纸刀,容易跑偏,在大理石的 ...

壁纸刀,容易跑偏

是由于壁纸刀是双边刃,故易跑偏,但其利无比.不能使用有点不愤,回单位把原刃磨去,改单边刃.很好用了

由此触彼;把切肉刀改为单边刃.切魚片肉片不会越切越斜,魚/肉片还会自动离刀,不沾刀,粘刀特别费心费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壁纸刀,容易跑偏

是由于壁纸刀是双边刃,故易跑偏,但其利无比.不能使用有点不愤,回单位把原刃磨去,改单 ...

版主和木匠有得一比啦,单面刃哈哈!版主只说对了一方面,壁纸刀由于结构的原因,在刀鞘里面是活动的,刀片又薄,,手又扶不着所以容易晃动,另主要是刀刃是直的,没有一点弧度,裁的时候等于用刀尖儿划,而不是用刃裁,对厚纸还可以,薄的不行,容易把纸划破,不对请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和木匠有得一比啦,单面刃哈哈!版主只说对了一方面,壁纸刀由于结构的原因,在刀鞘里面是活动的,刀 ...

你的经验很到家!赞一个;刀刃与纸面角度是各帖没提及的

接近九十度时很快就出乱子.刀与纸面角度越小越好,最好太长时分几段切,最后轻轻补刀连接全切断

还有压纸条的木方要又平又重,铁的最好

最好一次勿切太多层数.一层是不会走差的.不过很费时,使用相片闸刀一样有这问题存在

〝薄纸不行,我的纸是0.01的〞  这只能用带有帖上纸的压方条,一张张用刀片切.在玻璃板上进行,快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经验很到家!赞一个;刀刃与纸面角度是各帖没提及的

接近九十度时很快就出乱子.刀与纸 ...

赞同!

网友G:
13楼买的电容纸耐不耐变压器线圈产生的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G:
13楼买的电容纸耐不耐变压器线圈产生的高温。

你这一说我才想试一试,我把电烙铁烧到化锡把纸缠到烙铁上,只是变深色了没变形,稍用力拉断了,烧到手不敢摸时没变化,不知是不是耐高温。

网友(2015-03-18):
如果就是玩。垫纸,还不如沁漆

网友:
不知道塑料绝缘包布做绝缘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
这是一件比较专业的差事,越精准越好

网友:
绕制变压器越薄的纸越好 绕好后浸绝缘漆 就这样

网友(2015-04-19):
拙见,聚酯薄膜的介电常数和纸的差不多,绝缘效果又好,为何不用。而且线圈应该是越贴近铁芯越好,当然层间及组间应该越薄越好,0.02厚度的聚酯就是通用的。

网友:
谢谢!!已收藏。
借用一副理发店的对联形容一下楼主的文章——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网友:
言犹未尽,再顶一次!
楼主把区区绝缘纸做了许多思考,写下近千字文章,由此可管窥楼主工作态度之谨慎、思考之缜密。
其实,光彩照人不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少一些急躁(亩产一定要万斤吗?),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是最高修养。

网友:
记得六几年的时候用的电容纸,基本上是0.1左右的纸介电容拆的,感觉不错。

网友(2015-05-31):
正想绕变压器,看看,学习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用钢直尺压住要裁的叠了8到10层(叠后长度不超过25cm)的纸,下面垫几层报纸,在平台上用单面刀片就能够裁得很好了。当然折边和钢尺垂直是必须的。

网友(2016-02-21):
想问个问题:胆机变压器(输出牛)骨架与层间绝缘用塑料、聚酯薄膜的和用纸质骨架、电缆纸的相比有何差异异?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已收藏。

网友:
绕电源变压器可以,但是输出变压器就不能用,主要是波形的起始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输出变压器绝缘效果太好,声音就不好听。

怪论~~~~~~~~~~~~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本文会被审查不通过了,

今天邀请了个小朋友看了这个帖子,请他看看哪儿违禁了,据其说——文中提到,纸张填料有用到“钛*白*粉”。。“白*粉”2字连写在自动审核时就会被认作“违禁”了。

这样的自动审核结果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本文会被审查不通过了,

今天邀请了个小朋友看了这个帖子,请他看看哪儿违禁了,据其说— ...

呵呵,有敏感的字眼。不过,这也不是单独的两个字啊。是一整句话啊,这也不是文革那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有敏感的字眼。不过,这也不是单独的两个字啊。是一整句话啊,这也不是文革那时候。

问题是机器可不懂,它只认识紧连着的俩字

网友(2016-03-26):
学习了,近快实践一下绕个电源变压器

网友(2016-06-22):
《关于绕制变压器的绝缘纸选用》...描图纸(硫酸纸)可用,聚酯薄膜的缺点是造成层间电容较大,耐压高,对电容不利。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好的输出变压器层间绝缘用电缆纸(过去叫电话纸)较好,组间绝缘用黄漆绸(有一定的伸缩性,绝缘好而且电容效应低)好。聚脂薄膜类虽然绝缘不错,抗压击穿能力强,但是用在输出变压器上会对频响有一些影响。

楼主(2020-02-15):
1、电源变最好是要垫纸。除非是极小功率(1-3W)的层間可以不垫纸。但无论多大功率的,组間都是要垫纸的。

2、层間垫纸只用一层。针对不同直径的綫,采用不同厚度的纸。具体选择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62365&extra=

3、组間垫纸一般比较厚,小功率(几W的)的可以用0.24毫米厚,较大功率的(几十瓦到百瓦)一般要0.36毫米厚。更大功率的组間垫纸更厚。
     层間垫纸一般使用多层较薄的纸组合成。比如0.36厚是使用3层0.12的电缆纸(在说明文件的文字表述为3X0.12),这样做的理由是,几层较薄的纸的叠加组合比单层的同厚度纸的耐压要高,且绕制方便,还可以减少用纸规格。

6、当组間垫纸使用了聚酯薄膜或者黄蜡绸時,可以提高组間耐压且组間垫纸总厚度可以小一些。但聚酯薄膜太滑了,故而常见做法是聚酯薄膜的上下用一层电缆纸,组合起来作为组間绝缘;这样,耐压提高了,绕线也方便了。现在有覆膜电缆纸,就是将电缆纸和聚酯薄膜复合在一起了,使用更方便。

7、组間垫纸对于安全性能极为重要,切勿轻视,厚度要足够;有些业余爱好者仅仅用一层0.05薄纸,这是不行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4#pid21718061

网友:
绝缘纸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层间电压,层间电压与绝缘材料要匹配。工频电源变压器与频响基本无关满足耐压即可使用。一个不爱听的消息是要留有足够的余地,没把握就加倍。小变压器层间电压很低不加也没问题,大变压器忽视层间绝缘会出问题。初级绕组要考虑到4KV的绝缘要求,要有足够的闪络距离。

网友:
宣纸有那么好么?吸水性能非常好倒是真的。主要看楼上说的是哪种宣纸,生,熟,半生熟?

我平常练字,买的宣纸并没有楼上说的那么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描图纸(硫酸纸)可用,聚酯薄膜的缺点是造成层间电容较大,70年代侧过一次数据不大记得了,感觉耐压高,对 ...

请讲一下电桥测变压器分布电容的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讲一下电桥测变压器分布电容的具体方法,谢谢。

简单方法,直接用一对电极,夹上绝缘测电容。要求材料厚度相近或者相同,电容量小的介质较好。第二种,装上铁心后直接激励绕组(可以用MOS管加一个小电压),观察绕组上的衰减振荡,由频率可以估计绕组电容。顺便说一下,示波器测量激励期间的电流波形可以测出绕组电感量,后面的震荡可以反映电容,这个办法测电感要好于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法,直接用一对电极,夹上绝缘测电容。要求材料厚度相近或者相同,电容量小的介质较好。第二种,装 ...

    谢谢您的科普

网友:
我一直用拉夫萨薄膜做层间绝缘,绕出的变压器感觉不好听,看来有一定的原因。下次用纸试试。
不知用现在的拉马胶带做层间这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纸做绝缘绕出的变压器就成电容了,我绕过,绕成之后加电,直接是短路了。查了好一会才发现电容纸是用 ...

    你是用电解电容纸吧,绕变压器是用无极性电容纸,也叫电缆纸,电解电容纸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了几十年电容纸,都没有出现短路,你的纸用错了,不知你用的什么纸。

他用的是电解电容里面吸过电解液的纸。

我的大学同学犯过同样错误,故而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是用电解电容纸吧,绕变压器是用无极性电容纸,也叫电缆纸,电解电容纸不能用。

就是点解电容纸,有电解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点解电容纸,有电解液。

    电解电容的纸吸饱了电解液不是绝缘用的,电解液是导电和形成氧化物用的,绝缘物是铝极板表面的氧化膜,有单向导电性,所以有正负极性。

网友L(2020-03-19):
我用心电图扫描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用心电图扫描纸

有比较细的刻度好裁剪

楼主:
心电图扫描纸??
您的心电图扫描纸是热敏纸吗?如是,不妥也。

网友:
描图纸也可以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电图扫描纸??
您的心电图扫描纸是热敏纸吗?如是,不妥也。

不是热敏纸

网友(2022-03-28):
我正想要重新绕制我的变压器,百度找帖子找教程结果还是回到了咱们坛子里来了
看你们说的把纸这么裁那么裁的,我想问下我要绕的是环形变压器我该咋裁呢?
我只有A4硫酸纸做初次级绝缘和层间绝缘行吗?最外层直接用普通透明胶带缠紧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纸做绝缘绕出的变压器就成电容了,我绕过,绕成之后加电,直接是短路了。查了好一会才发现电容纸是用 ...

按你这个解释,电容也会短路

网友:
绕工频的电源变压器式扼流圈可以,绕输出变压器,电容纸员决对不行的。

网友:
用描图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