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大了 玩过了,大家看看怎么办?

楼主(2015-02-07):
           由于维修需要,2.7电阻。,但手头只有2.5K 的碳膜 电阻, 没办法,就刮吧,刮了两下  2.65K,好   再刮 一下。  。。测试一下 。晕,,2.8K 了,大了   过了。  晕。。。      求教大家有没有减少回来的办法呢?

网友:
铅笔涂,油漆封上,完事

网友:
继续再找个电阻刮

网友:
刮得方法虽说能大概得到需要的电阻,但这个方法不可取啊。太有才了!

网友:
只能由小刮大,你由2.5K能刮到2.7吗?还有一次不得刮的太多,测量后不成再刮,不可急成

网友:
2.8K和2.7K差的不多,一般代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按2楼的做吧,铅笔塗,刷漆,但不主张用此方法,还是串并好。一般地方可用用。

网友:
将电阻接上万用表边个刮边看,直到你需要的阻值为止。

网友:
这样折腾的电阻没有多大用处的,稳定性很差。如果要这样做,用炭质电阻锉刀侍候,相对要好些。

网友:
另找电阻吧,可以用二个电组串联。

刮电阻是20多年前的事,那时什么都不好找。。。这种刮法可靠性会降低。

网友:
我试验过,刮的电阻稳定性极差!后来不采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
刮碳膜到数值接近时就不能再刮了,要用粗布擦碳膜,慢慢擦到准确数值,然后封漆。刮过头的用铅笔塗虽能降低阻值,但碳粉是浮的,不稳定。

网友:
我用3296可调电阻,100  1000  1000000的多备几种,用时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啥年代了还刮电阻用。

网友:
估计彩票刮多的后遗症....

网友:
很早装半导体四管机时采用过这个办法,调整偏流电阻。现在什么阻值的电阻也能凑齐,一般不用这个老办法了!

网友:
这是解放前的做法

网友:
这还真没好的办法,这样刮的只能凑合用,不会很可靠地

网友:
以前做单管机用过刮电阻,过一段时间再涂铅笔。

网友:
现在的电阻也不值钱 手头随便拆几个下来

网友:
用电阻丝绕吧。

网友:
记得上学时,装万用表实习,里面很多电阻不是标准值,偶和老师借直流电桥,一点点用锉刀修,过大了,赶紧用2B铅笔补一下,修好就赶紧用松香封上,那一阵真是用心,呵呵。

网友:
2.5K串个200欧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
金属膜电阻用砂纸磨,不要只磨一个地方要整个电阻膜磨,接近需要的阻值时慢慢的磨边磨边擦掉磨出的粉末。用四位半的数字表连夹子短线表笔测可以精确到0.1欧(表笔线误差忽略)。刮电阻尽量选大瓦数的电阻代替小瓦数电阻,刮好后封漆。稳定性还行(一定不要用铅笔涂来减小刮大的电阻),反正我的VC9806+测不出漂移阻值。可能是我的表不够好。

网友:
2.5K串个200欧不就完事了么
像这种简单串并就可以得到的就没必要刮电阻阻值了。

网友: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电阻.这种方法合适非常实用的.尤其解决中间值电阻.不长用的电阻.不失是一种好的解决途径.

网友:
我的办法是找一个与需要阻值差不多的电阻,在并一只电位器,调电位器到合适阻值,测电位器阻值后,找一个固定电阻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