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管机耳机接法问题

楼主(2015-02-07):
下午我做了试验,将64欧姆耳机串接在集电极中和用100R的电阻代替耳机,然后用电容耦合再接耳机,效果是一样的啊(我试验的声音还大些)。这么做可以除去直流,对耳机也有好处。为什么所有的单管机电路中做的都是前者。我以前一直以为,将耳机串接在集电极,就参与了放大器工作点建设中,因此不存在阻抗不匹配的问题了。后面的阻容接法才存在阻抗不匹配问题。坛友谁能告诉我原因,谢谢!

网友:
直接把耳机串在集电极,这样可以省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网友:
直接把耳机串联在电路里,方法最简单,可是直流成分会改变振膜的正确位置(但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也可能声音会略小一点,也可能就没有区别,关键看原来调试的间隙是否在最佳状态。

网友A:
实际上两种接法都存在阻抗匹配问题,两种情况微有区别.你可网搜【阻抗匹配】学习其原理和设置,

我这里只讲一下阻抗对放大电路的影响的一般规律,而不作长篇大论的原理理论详述;

相同电源电压相同管子电流放大倍数情况下.阻抗越高/电路放大倍数越大,频响越差.

一切相同,电源电压越高,可得电路功率放大倍数越高,讯号电压动态范围越大.以上都可看成有逆定理.

为此,作为以电阻负载的甲类放大电路.负载电阻与管子平分电源电压.可得最大的输出电压摆幅

由于晶体管/场效应管线性好,不存在阻抗是否匹配问题.只在乎你有没有把电路用到极至.设计合你所求

例如在单管机,总是想灵敏度高/声音大.那就要用尽管子的耐压使用高电压电源/使用高阻耳机,

若只用极低的电压.8欧的耳塞,hfe=20的管子,那这台单管机除非在电台附近使用,很难收远方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两种接法都存在阻抗匹配问题,两种情况微有区别.你可网搜【阻抗匹配】学习其原理和设置,

我这里只讲 ...

多谢版主详细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垃圾收音机使用什么接法都一样,只要会响,没必要研究

因为矿坛的栏目就几个技术区,没法再细分.本栏又有如您,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坛友坐鎮,所以不管是学生仔

还是刚退休人士,新学DIY者,都到这里找老师,这是本区一大群老师傅老师声誉/乐于助人风尚所致,

或许在他众问题失败无门之际,某位老坛友一句点破,从此又多一个人上了DIY的不归【贼船】,不能自拔

本区是包含着极先进的如相锁环/数字电路,软件/DIY仪器/仿真.遥控发射/对讲.业余HAM走频/通帶.理论研究.

又包容着今天才邮购电烙铁三极管的初学者的乐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矿坛的栏目就几个技术区,没法再细分.本栏又有如您,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坛友坐鎮,所以不管是学生仔

...

版主老师说的对。矿坛是我见过的论坛中,热心人最多的论坛。这里的学习气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