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DF5D 管子是否可以替代3DD15或2N3055做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扩流管?

楼主(2015-02-07):
3DF5D  参数:NPN型硅台面型低频大功率三极管。 Pcm(W) 50   Icm(A) 5     Vcbo ≥250  Vceo≥200
                                                                     Vebo ≥6      Iceo≤0.8     Vce≤1.0  Hfe ≥15
           外形与上述2种一样。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比原管子电流小,不建议替换,3055又不贵,建议还是用回同样型号的。

楼主:
忙了一个晚上,将原来LM317+2N3055的可调电路中2N3055换成3DF5D, 正常使用。 看参数比原管子电流小,准备再加一个。   关键是原来买的多了,况且现在的3055假货太多,  我的3055是铝壳的,只有一个。

楼主:
忙了一个晚上,将原来LM317+2N3055的可调电路中2N3055换成3DF5D, 正常使用。 看参数比原管子电流小,准备再加一个。   关键是原来买的多了,况且现在的3055假货太多,  我的3055是铝壳的,只有一个。   谢谢了。

网友:
我那个小电源的2N3055坏了,用3DD15代换了,现在仍在用。

网友:
功率不够可以2管并联用

网友:
我原机是3DD15D能否直接换成2N3055?  我手头有拆机的2N3055。

网友:
3DD15D  Vcbo 300V Vceo 200V Ic 5A Pc 50W
2N3055  Vcbo 100V Vceo 60V Ic 15A Pc 115W

3DF5D没查到参数

网友:
用于LM317扩流最好用PNP管。

网友:
没见过这型号。是厂家自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