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9014加1N4148单管机,几点疑问请教

楼主(2015-02-07):
先上电路图

小时候,尤其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无线电,玩了几年,一次不小心把当时爸爸花了100多元给我买的万用表烧坏了,那可是他整整两个月工资。于是就歇了。后来玩上电脑了,无线电就彻底放下来十多年了再没玩。最近偶然的机会,又燃起了热情。
回想起当时做成的为数不多的东西,最经典的莫过于一个单管机了。于是决定动手从单管机开始。本来想从yydz那里买点,快过年了就先算了,先拆拆凑吧,等过完年。

主要原件:
约7cm全身绿色磁棒   翻旧箱子翻出来的,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从废品上拆的。
绕80T/15T两组,手头没有多芯线,拆的整流器里面的像变压器的电感绕的,本来是拆下来当电感L用的,看论坛上有人用过说能用,结果拆下来测了下不通,就拆了。
可变电容 拆机四连,这个还要请教
三极管 9014  数字表VC9808+测hfe 289
电阻 100k
二极管 1N4148 x2
电容 瓷片电容大小如图上所标
喇叭 旧电话上拆得  SD-101,在论坛上问过,没问到阻抗,测直流电阻136欧。
电源 1.5V 干电池x2

依图装配,心急省掉了电感L,主要想先弄响。上电,能听到收音机没台的时候的噪音,转动可变电容一个来回,一直没声音,于是想先确定电路工作了没有,用手拿镊子在三极管基极碰了一下,本来是想听看喇叭有没有咔咔的声音,结果碰了一下,喇叭突然放出中国之声来,再听还有甘肃台,还有喜庆民族音乐一起响。再次拧可变电容,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论坛上看前辈们的经验,从网上其他地方学习,于是先调整偏流,再回过头来调整磁棒天线和可变电容。手头没有大可调电阻,在几个废的板子上找了下,找到了120k,220k,270k电阻三个,测得偏流(表接在9014集电极和喇叭之间)100k,120k,220k的时候,都在14~15ma,270k好像电路不工作。又分别试了100k并120k,120k并220k,120k并270k,220k并270k等组合,电流依然在14~15ma。

通过以上的测试,想请教:
1、碰一下基极才响(不是虚焊),是什么原因?
2、不能选台或者说选择性不好,怎么检查?
3、调偏流有什么方法,这个图的偏流应该调到多大?
4、省掉L对偏流的影响有多大?

补充内容 (2015-2-8 12:21):
最新动态在15楼开始,改了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5-2-10 10:19):
22楼高清大图,最新修改和问题,请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15-2-11 14:45):
9014来复再生单管机 (发射极再生)电路已更新到35楼,图上参数为我实验成功的实际数据。

网友A:
1、可能线圈L2开路
2、可变电容的动片不能转动。
3、调整R可以调偏流,一般1MA左右。
4、L影响不是太大,增加L可以提高性能。

网友B:
你这是一个高放加来复低放的单管机,最好使用锗管,硅管的导通电压较锗管高,检波二极管也要用锗材料的二极管(2AP9等型号);电感L是一个低通滤波器,阻止高频信号通过而让低频信号通过,不用就失去了这个作用,如果耳机阻抗高电感量大也能起到这个作用。这个管子的工作电流在1。5毫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线圈L2开路
2、可变电容的动片不能转动。
3、调整R可以调偏流,一般1MA左右。

多谢老兄指点,L2确认没有开路,接入电路也正常。可变电容正常,因没有工具测试,目前不确定容量,电容上又无标记,从网上查得定片较多的为AM,所以接了较多定片的一个头和中间的一个头,这个接法有点含糊。
用120k电阻时,电容小旋转到最大,收音声音变大了。但任然是大杂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一个高放加来复低放的单管机,最好使用锗管,硅管的导通电压较锗管高,检波二极管也要用锗材料的二极 ...

我怎么几个R阻值的偏流都差不多,而且电阻大约从60k~270k,电阻和偏流的关系有没有简单的总结,我正查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几个R阻值的偏流都差不多,而且电阻大约从60k~270k,电阻和偏流的关系有没有简单的总结,我正查书 ...

正常情况下,调整R的阻值晶体管集电极电流会相应变化,R阻值越大电流越小,反之越大;如果电路没有问题就换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兄指点,L2确认没有开路,接入电路也正常。可变电容正常,因没有工具测试,目前不确定容量,电容上 ...

放大倍数比较大可以再加大电阻,有时偏流电阻差别很大。

网友:
使用硅管,管子的放大倍数不易太大取<200,倍压检波2极管应一个2AP9,另一个2CP10/1N4148,高品扼流圈10UH太小,应为2--3MH,调偏流电阻应找一个200K电位器串联一个30K的电阻代替R*来调。

网友:
耳机的阻抗太低了,应加一个阻抗变换输出变压器。阻流圈应使用2.5毫亨(mH)的,10微亨(μH)太小了。另外检波二极管应使用锗二极管2AP9或1N60。

网友C:
先把高厄圈加上,调偏流降下来1.2MA够了。如偏流调不下来你做成的电路可能有错,检查9014,D1D2有乜装反和碰焊碰线。偏流正常后调L2位置离L1近点到收到电台。

网友:
假如C3短路,流过耳机的直流电流约为:[3v(电池电压)-0.7v(D1电压)]/136Ω(耳机电阻)=16mA

网友:
俺做过这个电路,没问题,最好两个二极管中有一个换成锗管的,2AP9,1N60啥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高厄圈加上,调偏流降下来1.2MA够了。如偏流调不下来你做成的电路可能有错,检查9014,D1D2有乜装反和碰 ...

我反复检查了几次,问题已解决,D1接反了,换过来之后,用120K+220K并上阻值大约83k,1.5V供电,偏流1.2~1.3ma。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调整R的阻值晶体管集电极电流会相应变化,R阻值越大电流越小,反之越大;如果电路没有问题就 ...

多谢,电路接正确之后,这个按照规律我很快就调好了偏流到1.2ma

楼主:
调好偏流后,按下面图2改了下

加入了C5和R2重新调整了偏流。
C5 10uF 电解电容
R2 10k电阻

开始用镇流器的小磁环做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