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4P1S是小300B,新装了一台,声音的确不同凡响

楼主(2015-02-08):
玩胆也有几个年头了,先后断断续续是做了几台小胆机,均是旁热管,第一次用直热胆,还真遇到点棘手事。。

第一:
直热胆与旁热胆不一样,直热胆灯丝就是阴极,这样一来,所有的直热胆都要独立灯丝绕组。。。为这个专门绕了一个牛。。
第二:
直热胆如果直流点灯丝,会影响灯丝寿命,对于我这种开机就一直煲着的,考虑用交流点灯,这样一来,阴极电位的波动就会被放大从而成为交流声。。

先上图看看吧。。

主要零件基本齐备了

底台自己做的

4P1S的座比较特殊不太常见,就是这种

下面这个就是4P1S

刚看到这个管,我还以为是卖家把二手管当新管卖给我了,后来经海河老师指点,才知道原来出厂的时候经过老化,都这样。
再来个照片看看

把零件先摆上看看效果。。

第一天晚上就干这些活,。。。

第二天晚上绕了一个火牛,参数:输入0-210-220V-230,输出0-180-200-220-240*70ma   6.3-0.6A*2   2.1-0.6A*2
怕计算有误,磁通量选一万二然后输入电压多抽两个头,这样如果输出稍微误差,可以从输入上微调,不用拆了重新绕了。。
本想是这样,可是怎么还是不巧,2.1V最后还是低了0.1V,不得而已又补绕了半匝。。

第三天机装好了,昨天晚上装好的。先看完工的图

昨天装完,已经是深夜,已不方便再试机,今天得以一试,竟然出乎想象。。。。

一时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声音很耐听,起初试了几首邓丽君的歌,因她的歌普遍都比较温柔,用4P1S放出来,就有更加温柔的感觉。。后来换了苏芮,龙飘飘,高胜美,声音也是那么动听,于是,拿出以前装的几台机器做比较,其他的机器声音尽管也比较清澈,远不如这部耐听。。
暂时就用声音甜美来形容吧。

听了一会以后,回味机器的缺点,感觉交流声还是比较重,尽管电路用了扼流圈而且增加了两级RC滤波,半米内耳朵上仍然能听到有交流声。。另外,机器刚刚上电的时候,交流声比较重,等管子预热几十秒以后,交流声就逐渐变小,不知为何会这样,是不是直热胆的特有特征。。

欢迎探讨。

补充内容 (2015-2-8 08:46):
图上整流管打字错了,是6Z5P,非6Z8P,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 4P1S 为啥会命短?

     电子管是依靠阴极加热发射电子而工作的有一种是把阴极做成灯丝形状,直接通过电流来加热的,叫做直热式阴极,一般用在直流电子管里。另一种是把阴极做成圆筒形状,在阴极圆筒内装有加热灯丝灯丝上通电加热后,依靠灯丝发出的热量间接把阴极加热,使能发射电子,灯丝只起着加热的作用,它和阴极间是相互绝缘的。这种阴极叫做旁热式阴极,一般交流电子管都是采用这样的阴极。
    目前用得最普遍的阴极材料是氧化钡阴极,它是在钨或镍的金属基体外面敷有一层氧化物,在氧化物的表面上形成一层钡的单原子层。
    直流电子管的直热式阴极是在钨丝外面敷有氧化钡,交流电子管的旁热式阴极是在镍质圆筒外面敷有氧化钡。
    阴极的发射电子寿命是由氧化物层决定的。在正常使用时,阴极表面的钡原子慢慢地蒸发,但原来留在内部的钡原子也不断慢慢地扩散到表面上来,直到全部钡原子全部用完后,阴极就失去发射能力了。
    从这里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寿命的区别,4P1S相对省电的2P2等灯丝(阴极)电流比较大,温度高蒸发快,较比2A3等灯丝又小
电流也小其热惰性又差,难免有交流声,寿命也没有2A3等高。锁式管是应用移动设备上可能是坦克上用的这要有一定时间的可靠性,定期更换这就是短寿命的额定值,淘汰下来的管也还可以用较长时间的。

网友(2023-01-07):
对于低电压的直热管来说没必要交流灯丝,直热管让整交流灯丝是因为直流灯丝会让阴极两臂直流电位不对等,造成一边加速老化,但是4P1并联灯丝才2V,没必要做交流灯丝。

网友(2022-10-02):
引用 网友B:
都说的那么好,但有寿命短的缺陷,能有其他能代替的管吗?

三人成虎啊,我每天都4小时开机,都一年多了,现在还好好的呢,何来寿命短?屏极+帘栅极总共9W,你非要10W多,不短命才怪,我只用8W多一点点。

网友(2015-02-09):
4P1S有两种玩法,三极管接法和标准接法,三极管接法可以考虑灯丝交流供电,标准接法还是直流供电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现在还比较纠结灯丝供电,本来想用直流加恒流的。

直热管灯丝直流供电还是交流供电网上争论很多,还是耳朵收货吧。

网友:
该管屏极耗散功率只有7.5W,作甲类功放,屏压200V,屏极电流31mA,帘栅极电压150V,电流6.5mA,信号栅极电压-8V,负载阻抗3K,输出功率1.9W(和6P14三极接法相同)。为了提高输出功率,多使用较高电压,使屏极和帘栅极耗散功率接近甚至超过极限,因此造成短命。

楼主:
先占楼,改日有空画出原理图贴上。。

补充内容 (2015-2-8 23:29):

更新电路图。实做电路,变压器乙电有180-200-220-240四个抽头,可以切换的,图中没有画出来,另外...

补充内容 (2015-2-8 23:30):
补充图和内容在36楼。

补充内容 (2015-2-11 00:27):
上图画图失误。
现已更正。

网友:
等看原理图顶一下

网友D:
小牛拉大车声音能好?

网友E:
4P1S短命鬼,无法长期工作。

网友:
我4P1S推挽装了好几个月了,争取春节前试机。

网友:
等看换正式输出牛后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牛拉大车声音能好?

多谢关注。
说实话我也很意外,同样这个牛,装6P1上就不如装这台机器上好声。。
春节得空了绕两只牛换上试试。

网友:
搭配的挺好,朋友用心了。赞一个!

网友:
哥,上个电路吧

网友:
没用过,也没有听过,顶一下你。

网友:
看现场直播4P1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P1S短命鬼,无法长期工作。

你好!请教 4P1S 为啥会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 4P1S 为啥会命短?

直热管的灯丝阴极,用在大功率场合,工作在极限状态,所以寿命短。有不少资料都讲4P1S寿命短。在100小时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 4P1S 为啥会命短?

可能直热管都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 4P1S 为啥会命短?
我认为:4P1S最大阴极电流是50MA,而在使用中超过或接近这个数值(屏极+第二栅极)。造成阴极提前衰老。如果像其他管子,屏极电流在最大阴极电流的50%--70%,阴极就不会衰老,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4P1S手册上标称是750h,FU-7才标称500h,说4P1S寿命短,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F:
看一看这个就明白了:工程师十年后才顿悟的电子管寿命问题
http://www.elecfans.com/engineer/gushi/20111130254059.html

网友:
又上了电子管作功放以外的一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看这个就明白了:工程师十年后才顿悟的电子管寿命问题
http://www.elecfans.com/engineer/gushi/20111 ...

又上了一课!研究历史很重要。

网友:
不断的学习,才能不断的进步,这个帖子很好,展示了DIY 的乐趣,又通过它学到了东西。

楼主:
既然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管子的寿命问题,我就一直通电试试,750小时也没有多少天。过些天测试一下阴极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G:
我也试装过,用交流点灯,声音的确不同凡响,是嗡嗡的响,不能接受拆了,后改成6p6p
改成6p6p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试装过,用交流点灯,声音的确不同凡响,是嗡嗡的响,不能接受拆了,后改成6p6p

改成6p6p后

那太遗憾了,交流声可以逐级测试一下,那里的问题那里解决,我这个交流声相比我做的其他机器有一点,半米外基本听不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太遗憾了,交流声可以逐级测试一下,那里的问题那里解决,我这个交流声相比我做的其他机器有一点,半米 ...

光点燃4P1S交流声我就不能接受了!由于小功率的是做电脑桌面听音,通常听音距离都在一米左右,微小的交流声我都不允许的,我的6p1贴着喇叭也听不到交流声的,只是轻微的沙沙噪音。

网友:
您这是第二台了? 我记得以前看贴见过呢。
做的不错,输出变压器小了。

4P1S什么时候又成“小300B”了? 以前一直忽悠说FU-50是,现在又重新安排接班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点燃4P1S交流声我就不能接受了!由于小功率的是做电脑桌面听音,通常听音距离都在一米左右,微小的交流 ...

不知朋友用直流点灯丝试过米有,直流点灯不会有这么大的交流声。。